[西门子] 西门子V20变频器与1200的MODBUS通讯案例

楼主(2024-07-10):
7-1200 与V20 的MOSBUS 通讯,S7-1200 PLC需要加CM1241 RS485通信模块。
S7-1200和V20通讯实例请参考以下文档与视频:
  • 1. 1,通信连接
V20变频器通过RS485线缆与PLC连接,使用标准的MODBUS通信协议进行通讯,通过modbus通讯,PLC给V20变频器发送指令可对变频器进行启停调频的操作。具体接线如下图所示:

图1-1:S7-1200 CB1241与 V20通讯接线

图1-2:S7-1200 CM1241与 V20通讯接线
V20与PLC通讯网络拓扑图,配套的终端网络终端电阻可在西门子经销商处购买。终端电阻订货号:6SL3255-0VC00-0HA0,具体接线如下图所示:

图1-3:PLC与V20通信接线图
2,通过Modbus通讯实现V20的启停调速
2.1 V20 Modbus常用寄存器说明如表2-1所示:
类型
寄存器地址
描述
访问类型
定标系数
读取
写入
控制数据
控制字
R/W
PZD1
PZD1
主设定值
R/W
PZD2
PZD2
状态数据
状态字
R
PZD1
PZD1
速度实际值
R
PZD2
PZD2
P1120
斜坡上升时间
R/W
P1120
P1120
P1121
斜坡下降时间
R/W
P1121
P1121
表2-1:V20 Modbus常用寄存器
2.2 V20参数设置
V20变频器通信相关参数设置如表2-2所示下:
参数号
参数值
说明
P2010
设置通信波特率为9600bps
P2021
变频器从站地址设置为1
P2023
选择通信协议为Modbus
P2034
选择偶校验
P2035
1个停止位
表2-2:V20变频器的相关参数
说明:也可直接选择连接宏CN011,选择之后所默认设置的参数如表2-3所示:

表2-3:连接宏CN011参数设置
2.3 PLC编程
PLC编程如下:

1,初始化Modbus通信接口,需确保PLC侧的波特率、奇偶校验与V20设置保持一致

说明:
PORT:通讯端口ID
BAUD:波特率
PARITY:波特率
MB_DB:MB_MASTER的背景DB块2,通过寄存器40100写入需要的控制字。
说明:1:必须设置寄存器40100的第10位为1,允许PLC控制。
2:首次上电,需先写入16进制的047E,再写入047F启动驱动器。

MB_ADDR:Modbus Rtu 从站地址
MODE:模式选择,0为读,1为写
DATA_ADDR:寄存器地址
DATA_LEN:数据长度,取决于所访问的参数(以word为单位)
DATA_PTR:指向CPU的存储地址,从该位置读取数据或写收据
3,将速度设定值写入寄存器40101中,16进制的0-4000H对应0-100%的P2000基准频率。

4,通过40110地址,一次读取两个字,可直接读出状态字(40110)和实际频率(40111)。

5,通过40322地址读斜坡上升时间。

6,通过40322地址写斜坡上升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