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PLC内部时钟读取的程序编写

楼主(2024-07-10):
Smart200PLC实时时钟可以提供年、月、日、时、分、秒、星期的时间日期数据。
打开编程软件使用“时钟读取”指令编程如下:
把CPU内部时钟分别读取在以VB5000开始的地址中。通过BCD转整数VW5100保存的是“年月”,VW5102保存的是“日时”,VW5104保存的是“分秒”,VW5106保存的是“星期”。下载到PLC监控程序如下图:
监控可以看到实时日期为:22年10月12日21点14分23秒星期3,其中数字1为星期天,数字7为星期六。如果CPU时钟不准确我们可以在软件菜单PLC中把时间和PC实时同步如图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Smart200PLC内部时钟靠超级电容供电一般在没有供电的情况下只能维持一星期左右。当再次供电时时钟会停止在缺省值,并不开始走动,要如上图那样设置时钟后才能走动。如果要让时钟在停电长时间中还能走动那么我们就要外加电池插件板供电以保持时钟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