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200smart硬件组态

楼主(2024-07-10):
CPU的组态
(1)在编程软件左侧的项目树中双击“系统块”打开。选择CPU,单击通信,在以太网端口选项中设置CPU的固定IP地址(默认192.168.2.1),在背景时间选项中,组态专门用于处理通讯请求的扫描周期时间百分比(默认10%),在RS485端口选项中设置PLC的RS485端口的地址和波特率等通信参数。
(2)单击数字量输入,设置输入滤波器时间,以此来过滤输入接线上的干扰脉冲信号,默认滤波时间为6.4毫秒,打开脉冲捕捉功能,可以捕捉出现时间极短的信号转换脉冲。
(3)单击数字量输出,当CPU处于STOP模式时,可设置将数字量输出点设定为特定状态,或者将输出冻结在RUN切换到STOP切换后的最后一个状态。
(4)单击保持范围,选择要保持的存储器范围,可以是V区(VB、VW、VD),M区(MB、MW、MD),定时器T和计数器C,对于定时器,只能保持保持性定时器 (TONR) ,而对于定时器和计数器,只能保持当前值(每次上电时都将定时器和计数器的位状态清零)。在默认情况下,CPU中没有定义保持区域。
偏移量:设置起始地址
元素数目:是变量个数
200 smart所有类型的 CPU,只要是在系统块里设置了数据保持的数据,断电后数据都会永久保存(不依靠于超级电容),对于未设置为数据保持的存储在RAM中的数据,一旦掉电其数据就会丢失。
(5)单击安全,默认密码级别是完全权限。在通信写保护选项中,可以将通信写入限制在V存储器的一定范围内,在串行端口选项中可以设置允许在没有密码的情况下,通过串行端口进行CPU模式更改,以及日期时钟的读取和写入。
关于密码的设置参考:西门子200 smart PLC CPU加密及密码清除
(6) 单击启动,在CPU模式选项中选择CPU启动后的模式为STOP、RUN或LAST模式(当CPU重新上电后,CPU进入断电前的模式)。在硬件选项中组态当缺少硬件配置时的指定设备,或者硬件配置与实际设备不符导致配置错误时,是否允许CPU以RUN模式运行。
信号板的组态
(1)信号板为通信板时,单击通信,根据实际设备RS232或RS485设置类型、地址、波特率等通信参数。
(2)信号板为数字量输入输出、模拟量输出时,相关组态与CPU扩展模块中的组态相同。
断电保持
默认情况下,CPU 中并未定义保持区域,但可组态保持范围以保持最多 10 KB 的存储器空间。CPU 在断电和上电时对保持性存储器执行以下操作:
断电时:CPU 将指定的保持性存储器范围保存到永久存储器。
上电时:CPU 先将 V 、M、C 和 T 存储器清零,将所有初始值都从数据块复制到 V 存储器,然后将保存的保持值从永久存储器复制到 RAM 。
在将CPU中的V存储器的当前值保存到数据块页面、或者执行下载操作时,防止RAM区数据当前值丢失,可以在执行下载操作前,先从RAM建立数据块,备份 V 存储区的当前值。操作步骤如下:
1、备份好源程序,新建一个空项目。
2、在空项目中选择“PLC”—“从 RAM 建立数据块”
3、PLC处于运行状态时,会提示 “ 设置 PLC 为 STOP 模式 ?”,选择“是”。要想执行从 RAM 建立数据块功能,需要在STOP模式下才可以操作。
4、在第3步点击“是”后出现下面对话框,选择 “是” 将执行更新,将 CPU 中 RAM 区的 V 存储区数据当前值上传到数据块的数据页中。
如果执行操作时,使用的程序文件是源程序,选择 " Yes " 前,一定要注意源程序的备份!
5、上传数据完成后,出现对话框,可以在数据块中查看 V 区数据。
6、将上传的数据块页面中的V区地址复制,粘贴到要下载的程序文件的数据块页面中。一旦下载,数据块保存到 EEPROM 中,作为 V 存储区数据的初始值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