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PTI控制V90伺服

楼主(2024-07-10):
V90 PTI 驱动时,支持两个脉冲输入通道,PLC通过发送脉冲信号实现位置控制。支持24 V 单端脉冲输入或者 5 V 高速差分脉冲输入。
通过脉冲输出+方向信号控制V90实现位置控制,200smart本体集成了三个高速输出点(Q0.0、Q0.1、Q0.3)可通过 Micro/Win SMART 软件中的运动控制向导组态为脉冲输出+方向信号控制通道,200smart最多可连接3个V90实现定位控制。
200 SMART与V90的接线(以连接至轴0为例)
上图中,INP表示伺服定位完成信号(驱动器输出给PLC),PTOZ(OC)为过零点Z相信号。G-CHANGE为?
V90参数设置(以PLC发送1500个脉冲电机旋转一圈为例):
PTI模式下上电后运行电机不转?
驱动器给出伺服使能信号(SON=1)后无法运行,有如下可能:
如果给出SON后驱动器READY信号为0:
检查CWL,CCWL,EMGS信号是否为1(高电平)
检查驱动器是否有故障或报警
排除上述原因后,重新给出SON信号,驱动器READY信号为1后可发送脉冲控制驱动器运行。
如果给出SON后驱动器READY信号为1:
检查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设置
检查脉冲信号类型设置及脉冲信号接线是否正确。
V90电子齿轮比设置?
电子齿轮比是用来放大或缩小从上级控制器所获得的脉冲频率。电子齿轮比的分子是电机编码器转一圈的脉冲个数,其分母是使电机转一圈通过上级控制器所发出的脉冲数。
V90脉冲控制模式下定位不准?
检查驱动器电子齿轮比设置与PLC设置是否对应,测试驱动器接收到的脉冲个数与PLC发送的脉冲个数是否对应,检查机械设备是否有卡阻。
PTI模式下,如何查看V90接收到的脉冲个数?
查看参数R482[1]
通过调试软件V-ASSISTANT左侧项目树:测试-测试接口-脉冲个数
注意:
V90显示收到的脉冲个数是实际发送脉冲的4倍,这是因为上位机输出的脉冲到驱动后会进行4倍频导致的。
V90的PTI模式丢脉冲怎么办?
可从接线、布线、是否满足相应EMC准则进行排查。建议在脉冲信号上并联200-500欧的电阻,推荐使用的最小功率为 5 W。接线可以参考上边实例中的接线图。
回零开关和限位开关应该连接到哪里?
需要连接到PLC的数字量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