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200smart运动控制(步进、伺服电机系统) ...
西门子 200smart运动控制(步进、伺服电机系统)

楼主(2024-07-10):
运动控制简介及向导设置
200 SMART内置运动轴控制,可实现速度和位置的开环运动控制。200smart运动控制先要通过指令向导进行组态设置,组态好向导后自动生成运动控制子程序,运用时只需调用对应功能的子程序进行编程即可。200smart本体最多集成三路高速脉冲输出,输出频率高达100K赫兹,支持PWM、PTO输出方式。
1、在编程软件中打开“运动控制”向导,“工具”->“向导”->“运动”
2、选择需要配置的运动轴(注意:晶体管输出类型)
3、为所选择的轴自定义命名(例如“X电机轴”)
4、输入系统的测量单位,有“工程单位”和脉冲数”两种选项。
选择测量系统
工程单位或者脉冲数。
电机一次旋转所需的脉冲数
电机旋转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目,可以根据实际的伺服编码器的分辨率进行设置,例如分辨率2500的就设置为2500。此时伺服控制器的电子齿轮比设为1:1,则执行程序负载行走5mm时,PLC自动计算发出2500个脉冲。
假设伺服编码器分辨率为131092时,而PLC的Q点最多输出100KHZ的频率,若按照“电机一次旋转所需的脉冲数”来设置为131092时,PLC最大输出频率只有100000hz,有时不能满足运行性能要求,此时可将电机一次旋转所需脉冲数设置为其他值,例如设置为10000,则对应的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应该设为(131092/10000)才能达到匹配的分辨率,使得PLC发出10000个脉冲,伺服电机转一圈。此时设置为10000时,由于最大输出频率为100 000hz,则对应的速度为100 000/10000=10转每秒。若需要更高的速度,可将电机一次旋转所需的脉冲数设置为1000,此时速度可达到100转每秒,但误差可能会增大。
选择测量的基本单位
设置工程项目的实际单位,mm、cm、度等。
输入电机旋转一圈运行的距离
也就是通常提到的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