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200smart ENCO编码和DECO译码指令

楼主(2024-07-10):
ENCO指令:
将输入字IN中的16位二进制数,从0位到15位依次检查每一位的值,从低位到高位依次检索,一旦遇到某一位的值为“1”,就将该位对应的位号写入输出OUT中。
例如IN输入AC3为十进制数值37952,转化为二进制数值:1001 0100 0100 0000
从右往左数,在二进制数的第6位出现了1(注意:起始位从0位开始),所以输出OUT中的值为十进制6(0000 0110),至于后面还有为1的位不再读取。
DECO指令:
DECO解码指令是ENCO指令的逆过程。将输入中的的低4位,展开成输出16位中的某一位为1。DECO指令首先产生一个每一位都为“0”的二进制数,然后根据输入IN值指示的位号,将OUT中相应的二进制位为“1”,其余不变。
例如AC1中的数值为136,即二进制0000 0000 1000 1000,读取的低4位数值1000为十进制8,所以VW0中的第8置位为1,其它位为零,即:0000 0001 0000 0000。
以上指令功能演示是小编在西门子1200 PLC中做的,200smart指令类似。
在后期公众号制作“项目实例”综合运用阶段中,将利用ENCO编码指令实现控制圆转盘捷径运转、电梯楼层控制及楼层位置显示,以及利用DECO译码指令做单按钮控制五台电动机启动及停止、变频器多段速控制等等综合运用,以此来加深对指令的综合运用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