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200smart串口信号板SB CM01的使用

楼主(2024-07-10):
一、什么是串口通讯?“串口”是“串行通信接口”的简称。所谓“串行通信”,是指数据一位接着一位按照顺序在一条数据线上进行传输。根据电气信号的不同,常见的串口可以分为RS232接口和RS485接口。串行通讯是用一根接收线(Rx)和一根发送线(Tx)就能将数据以位进行传输的一种通讯方式。尽管串行通讯比按字节传输的并行通信慢,但串口通讯可以在仅仅使用两根线的情况下就能实现数据的传输。

典型的串口通信使用3根线完成,分别是地线、发送、接收。由于串口通信是异步的,所以端口能够在一根线上发送数据同时在另一根线上接收数据。串口通信最重要的参数是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的校验。对于两个需要进行串口通信的端口,这些参数必须匹配,这也是能够实现串口通讯的前提。

二、SB CM01 串口通信板

例如200smart和扫码枪、打印机使用RS232接口,或者基于RS485接口的Modbus通信时,有可能需要用到200 smart系列PLC的串口通信信号板SB CM01。SB CM01支持RS232或者RS485两种接口。

200 SMART PLC提供了一个以太网端口和一个 RS485 端口(端口0),标准型 CPU 额外支持 SB CM01 信号板(端口1)。

RS485接口由两根线组成:信号正(+)和信号负(-)。通常,信号正(+)被称为A线,信号负(-)被称为B线。但是在西门子产品中,RS485中的B线是信号正(+),A线是信号负(-),使用需要注意区分。

在SB CM01信号板的下端有一个X20接线端子排,端子排总共有6个端子。

GND:接地Tx/B:RS232的发送(Tx)/或者RS485的B线(+)RTS:请求发送(RS232)M:公共逻辑地Rx/A:RS232的接收(Rx)/或者RS485的A线(-)5V:偏置电阻电源
RS232通信时
Tx/B脚与通信伙伴的接收端Rx相连
Rx/A脚与通信伙伴的发送端Tx相连
M脚与通信伙伴的公共地GND端相连

RS485通信
Tx/B脚与RS485的信号正(+)相连
Rx/A脚与RS485的信号负(-)相连

在RS485的接线中,要清楚A、B信号线的正负极性,一般将A线定义为信号正,B线作为信号负。而在西门子产品中,RS485中的B线是信号正(+),A线是信号负(-),使用需要注意区分。
将信号正和RS485通信伙伴的信号正相连,信号负和RS485通信伙伴的信号负相连。200 SAMRT 与其它节点联网时,可以将PLC模块右下角的传感器电源的 M 端与其它节点通信端口的 0V 参考点连接起来做到等电位连接。

关于本体自带的RS485引脚定义参考《西门子 200smart RS232和RS485通信概述》。

RS485网络是采用屏蔽双绞线电缆的线性总线网络,总线两端需要终端电阻。RS485网络允许每一个网段的最大通信节点数为 32 个,200smart PLC集成的RS485端口及 SB CM01信号板都属于非隔离型通信端口,与网段中其它节点通信时需要做好参考点电位的等电位连接或者使用 RS485 中继器为网络提供隔离。参考点电位不同的节点通信时可能会导致通信错误或者端口烧坏。允许的最大通信距离为 50m,该距离为网段中第一个通信节点到最后一个节点的距离。如果网络中的通信节点数大于 32 个或者通信距离大于 50m 则需要添加 RS485 中继器拓展网络连接。

三、硬件组态

根据实际通信接线的情况,选择RS485或者RS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