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 200smart通过以太网或PPI和威纶通触摸屏通信连接及...

楼主(2024-07-10):
1、打开威纶通触摸屏编程软件,点击“开新文件”,选择实际的触摸屏型号,这里以MT6071iP这款触摸屏为例。
分辨率(Resolution):480x800COM1:为RS-232串口通信,2脚RxD为接收,3脚TxD为发送,5脚GND为信号地。COM2:RS485 2W为两线,1脚是Data-,2脚是Data+。为半双工通信。RS485 4W(RS422)为四线,1脚是Rx-,2脚是Rx+,3脚是Tx-,4脚是Tx+,其接线和RS422是一样的,都是四线,为全双工通信。

Ethernet:LAN代表局域网

WiFi、CAN bus、SD Card Slot为NA表示不支持

USB Host:Yes表示支持

2、点击“新增设备/服务器”

3、在设备类型选项中选择“Siemens AG”-“Siemens S7-200 SMART(Ethernet)”

4、设置威纶通和西门子200smart通讯的IP地址(注意,这里设定的是PLC侧的实际IP地址)

地址指定

200 SMART与威纶通触摸屏也可以通过PPI方式和威纶通触摸屏进行通讯,PPI通讯方式使用200 SMART本体上自带的RS485串口来实现,一般只使用3号和8号两根引脚(3脚为RS485信号B,8脚为RS485信号A)。威纶通触摸屏COM2的1脚(data -)对应PLC的8脚(RS485信号A),威纶通触摸屏COM2的2号(data+)对应PLC的3脚(data-)。

普通DB9针接口针脚对应图
威纶通触摸屏COM2串口(RS485串口)
200smart PLC(RS485串口)
1  RX-
8  D-
2  RX+
3  D+
5  GND
5  GND

设置步骤:在威纶通触摸屏系统参数设置中选择“siemens S7-200 smart PPI”类型,接口类型设置为“RS-485 2W” COM2口选择“COM2(9600,E,8,1)”。触摸屏中“设备预设站号”要与PLC实际的站号设置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