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网络中继器的使用

楼主(2024-07-10):
在某些实际项目集成中,由于缺乏相关预判,在项目施工中途发现网线的传输距离不能够达到预期,合理的网线传输距离在100米左右,即使是使用6类的标准网线最多也只能在120米左右,普通网线在施工时不能超过90米。那么如果设备与设备之间的传输距离过长而超过了100米后,如果要加大传输距离,可以在两段网络之间安装网络中继器。

网络中继器又叫网络延长器、网络信号放大器,能够把网络传输距离进行有效延长,可以将网络的传输距离极限从铜线的100米延长到几千米以上。工作原理是将网络上的数字信号调制为模拟信号通过电话线、双绞线、同轴线等进行传输,在另一端再将模拟信号解调为网络数字信号。网络中继器无需协议转换,无需软件支持,在线插拔,即插即用,传输时延很小,能够快速转发数据包。

RS422/485中继器:
RS485信号在经过一定距离的传输或者带有一定数量的负载设备之后,信号强度会有相应的衰减,当信号衰减到一定程度后,RS485接口芯片就不能检测到相应的信号,从而导致数据通信失败。将485中继器放置在485信号开始衰减但又能检测到信号的位置,485中继器能够将RS485信号进行中继放大,将RS485总线通信距离延长,提高RS485总线的负载能力。RS485中继器,在一个总线型网络上最多加9个中继器,但通信距离不能超过9600m。

在一个 RS485 网段中,最多可以连接 32 个通信节点。使用中继器可以向网络中拓展一个网段,可以再连接 32 个通信节点,但是中继器本身也占用一个通信节点位置,所以拓展的网段只能再连接 31 个通信节点。

网线中继器:

网线中继器是工作在OSI模型物理层上的设备,主要功能是通过对数据信号的复制、调整和放大,来扩大网络传输的距离。因为长距离传输,网络信号会出现衰减。

从理论上讲中继器可以无限延长使用,网络也因此可以无限延长。但事实上由于中继器对收到被衰减的信号再生到发送时的状态,并转发出去,需要处理时延。所以长距离会出现时延问题,而网络标准中都对信号的延迟范围作了具体的规定,所以中继器只能在此时延规定范围内进行有效的工作,否则会引起网络故障。

以太网中继器最多能使用4个,也就是最多可以互联5个以太网网段,互联起来的网段同属于一个大的以太网,只是扩展了以太网的覆盖范围。如安装4个网线中继器连接5个网段,则最大传输距离可达500m。一般放置在网线75米-85米处,不要在已经开始衰减的地方设置。

200 SMART CPU自由口通信、Modbus RTU通信和USS通信时,不能使用西门子中继器拓展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