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 200smart RS232和RS485通信概述

楼主(2024-07-10):
01、RS232概述

RS232在以前是很常用的串行数据传输方式。在工业场合的PLC通信控制领域可以使用RS232与其他模块或其他PLC 进行通信,现在USB和以太网技术的出现已经在淘汰这种旧的串行通信标准。RS232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一个收发器,只具备单站能力。RS232属于全双工通信,在总线上只可以有1个收发器,只能点对点通信,不支持多站收发能力(多点通信)。最大以20KB/S左右的速度传输,其传输数据速度慢,抗干扰能力差,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15米,因为电缆越长,导线电阻和电压降会很大。

RS232利用电压信号来实现数据传输,比特位’1’ 用-3V ~ -15V表示,比特位’0’用+3V ~ +15V表示。从±3V开始,是为了抗噪声干扰,所以不从0V开始。所谓“串行通信“就是用一根线发送数据,8个bit,发完一个,再来一个。

RS-232电缆一端为公头(DB9针式),一端为母头(DB9孔式),现在都把RS232接口叫做DB9。在一般通信状况下,通常只使用DB9中的2脚(接收数据线)、3脚(发送数据线)、5脚(地线)、三个管脚即可满足通信要求,其余接口不连接。一个设备的发送数据线必须接到另一个设备的接收数据线上,反之亦然。

RS232缺点:
1、接口的信号电平值较高,容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

2、与TTL电路电平不兼容,需要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才可以与TTL电路连接。因为TTL电平5V为逻辑正,0为逻辑负。而RS232电平-3V到-15V为逻辑正,3V到15V为逻辑负。

3、232接口使用一根信号线和一根信号返回线构成GND地的传输形式, 容易产生共模干扰,抗噪声干扰性低。

02、RS485概述

为了改进RS232通信距离短、通信速率低不能够组网的缺点,制定了RS485通信标准。RS485的工作方式是差分、半双工通信工作方式,一条线定义为A,一条线定义为B。

两线之间的电压差+2V到+6V表示逻辑“1”,两线之间的电压差-6V到-2V表示逻辑“0”。接口信号电平相比RS232低,不容易损坏接口电路芯片,且RS485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以方便的与TTL电路连接。

由于是差分工作方式,RS485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抗噪声抗干扰能力强。RS485具有多站通信能力,当设备需要通过RS232或RS485通信联成设备网时,如果设备数量超过2台,就必须使用RS485做通信介质,利用单一的RS485接口建立设备网络。RS485最大传输速率10Mbps,当RS485通信距离超过1200米时,可通过增加中继器(最多8个),传输距离最大可接近10Km。
RS485通信设备间想要互相通信只有通过主Master设备中转才能实现,且这种设备网中只允许存在一个主设备,其余全部是从Slave设备。

RS485标准物理接口也是9个引脚:

现在很多RS485转换器是兼容RS422的,所以很多转换器上面的标识信号是T/R+、T/R-,它们分别对应RS-485的A+和B-。

                     主从半双工(点对点)

                      主从半双工(点对多)
RS485接线标示是485+(A+、T/R+)、485-(A-、T/R-),分别对应链接设备的485+、485-。其接口无具体的物理形状,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而采用。

RS485通讯总线需要使用屏蔽双绞线,使用普通的电线没有双绞时,干扰将非常大,通讯不畅,甚至通讯不上。这种接线方式为总线式拓扑结构在同一总线上最多可以挂接32个结点。终端电阻一般在RS-485网络中取120Ω。

关于什么是单工、半双工以及全双工,参考《单工、半双工、全双工》文中说明。

03、200smart 232和485通信设置

在200 SMART PLC上提供一个 RS485 端口(端口0),标准型 CPU 额外支持 SB CM01 信号板(端口1),信号板可通过 STEP 7-Micro/WIN SMART 软件组态为 RS232 通信端口或 RS485 通信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