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200smart符号表、状态图表、交叉引用、数据块的 ...
西门子 200smart符号表、状态图表、交叉引用、数据块的使用

楼主(2024-07-10):
符号表的定义
在PLC编程时为了增加程序的可读性,用带有实际含义的符号注释作为编程元件代号,而不是直接使用元件的直接地址。
通过符号命名和注释,可以清晰的知道每个地址的功能。
符号表上方的按钮功能从左到右依次是:添加表、删除表、创建未定义符号表和将符号表应用到项目中。
如何通过EXCEL导入符号表
(1)在EXCEL中创建符号表
(2)由于在INS模式下是不能实现符号表的批量粘贴,按下电脑Ins键,将软件编辑状态由INS切为OVR模式。
(3)将EXCEL中创建好的符号表复制到编程软件中的符号表中即可导入。
状态图表
程序编译下载到PLC后,单击导航栏状态图表按钮打开状态图表,地址列输入要监控的地址,例如如VB100等,同样的方法输入其他需要监控的地址,设定显示格式。
也可以在程序编辑器中高亮显示所选的程序段,单击右键,在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状态图表”,软件自动创建一个新的状态图表,并将所选程序段中的每个唯一操作数作为一个条目添加到新的状态图表中。
也可以从符号表中复制地址或符号粘贴到状态图表中快速建立。状态图表并不下载到PLC中。
趋势视图监控
趋势视图,是通过随时间变化的PLC数据绘图,实现连续跟踪状态数据。
交叉引用
程序编译无误后才可以显示交叉引用。交叉引用有助于判断存储区的重复赋值错误,小写字母b表示已使用了存储器的一个位,大写字母B表示已使用了存储器的一个字节,W表示已使用了存储器的一个字即两个字节,D表示已使用了存储器的一个双字即四个字节,X表示使用了定时器和计数器。
在上图的交叉引用图表中,位地址M0.1、SM0.0,定时器T37、T38,字节地址SMB37、双字地址SMD38、SMD42。
数据块
数据块是SMART提供用来对V存储器赋初始值,可以对V区的字节,字,双字进行赋值,每次下载时生效,可以作为设备运行的出厂参数使用。双击项目树>数据块>页面_1,打开下图数据块页面。
可以单独定义。规则:地址+空格+数值。注意:数据块未创建的V存储器默认为0,每次下载数据块时会生效一次,运行过程中可以对存储器数据进行修改,如果设置了断电保持则断电后保持最后一次修改的值,否则断电后会恢复到数据块中定义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