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 200smart字符串指令运用

楼主(2024-07-10):
字符(Char)是电子计算机或无线电通信中字母、数字、符号的统称,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可以把字符简单地理解为可以用电脑输入法单独打出的任何单个的内容。例如:1个中文字“你”。1个英文字母“H”。1个中文标点符号“,”1个英文标点符号“.”等等。

通常用8个二进制位(一个字节)来表示一个字符。
k、5、d、e、j、y、y、s、!都是字符,将这些字符连接起来,k5dejyys!就组成一个由9个字符组成的字符串。同样“电气小知识”是由5个汉字组成的字符串,“3+2”是由数字、符号组成的字符串。

随着自动化领域对数据处理要求越来越丰富,字符串处理在控制领域使用的情况也很多。在200 smart PLC中,一个String类型的字符串占用1~255个字节(也就是可以有1到254个字符组成。例如VB200开始的字节中存放"HelloABB!",此String数据类型第一个字节是“HelloABB!”的长度9(也就是字符串组成的字符个数),第二个字节开始的9个字节对应于"H"、"e"、"l"、"l"、"o"、"A"、"B"、"B"、"!"这9个字符,所以"HelloABB!"实际在PLC字符串数据类型中占用10个字节长度。

字符串的第一个字节定义了字符串的长度(0~254),即字符的个数。一个字符串的最大长度为255。常数字符串或初始化字符串时需要用双引号字符表示起始和结束 (如:"ABB", "KUKA1234" )

例如VB100中的字符串数据为“HelloABB!”通过获取字符串长度指令STR_LEN指令得到VB200中的数据为9。

STR_CPY指令将IN端的字符串数据原封不动的复制到OUT端,例如VB0中的字符串数据为“HelloABB!”通过STR_CPY指令后,VB200中的字符串数据也为“HelloABB!”。
VB200原来的字符串数据为“Hello”,通过STR_CAT字符串连接指令将字符串“ABB”输入后,VB200中的字符串数据变为了“HelloABB”。

假设指令执行前VB20中的字符串数据为“HelloABB”,执行SSTR_CPY指令后从VB20中的字符串的第三个字节“l”开始的5个字符复制到VB200中,所以VB200中的字符串数据为“lloABB”。

假设VB0中的字符串为“ABCSTART”,VB10中的字符串数据为“START”,VB20中的字符串数据为“STOP”,VB200写入1表示在VB0中的字符串中,从第一个位置(VB200=1)开始搜索VB10中的字符串“START”,如果找到VB10中的字符串“START”,则VB200中的数据为4,没有找到则VB200中的数据为0。
假设VB0中的字符串为“ABCD1432135”,VB20中的字符串数据为“123456789”,VB200写入1表示在VB0中的字符串中,从第一个位置(VB200=1)开始从VB0中搜索是否有VB20中的字符串“123456789”相关的字符值,VB200中的数据为5。

当VB100中的字符串为“LELLO”以及VB0和VB200中的字符串不相等时,M3.0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