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200smart计数器指令

楼主(2024-07-10):
计数器一般用于累计其输入端输入脉冲(0→1或者1→0)的个数,可用来统计加工零件个数或者其它数量的统计。
计数器的种类
CTU:增计数器。
当输入端CU的状态从OFF变为ON时,计数器的值就会加1,当计数器的值大于或等于预设值PV时,计数器位接通。当复位输入R接通或者对计数器地址执行复位指令时,当前计数值会复位。当前值达到最大值32767时,计数器停止计数。
CTD:减计数器。
当输入端CD的状态从OFF变为ON时,计数器里的值就会减1,当计数器里的值等于0时,计数器位接通。LD装载输入接通时,复位计数器位,将预设值PV装载到当前值。
CTUD:增/减计数器。
当输入端CU的状态从OFF变为ON时, 加/减计数指令就会加计数,当输入端CD的状态从 OFF变为ON时,就会减计数。每次执行计数器指令时,都会将 PV 预设值与当前值进行比较。达到最大值 32767 时,再次导通输入端CU时当前计数值变为最小值 -32768。达到最小值 -32768 时,再次导通输入端CD时当前计数值变为最大值 32767。当前值大于或等于预设PV时,计数器位接通。当R复位输入接通或对计数器地址执行复位指令时,计数器复位。
计数器编号:范围C0~C255。
PV预设值:范围1~32767
每个计数器有一个当前值,请勿将同一计数器编号分配给多个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