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200smart定时器指令

楼主(2024-07-10):
定时器的种类接通延时定时器TON:用于定时单个时间间隔。在输入 IN 接通时开始计时。当前值等于或大于预设时间时,定时器位为接通。输入IN断开时,清除 TON 定时器的当前值,触点复位。

保持型接通延时定时器TONR:用于累积多个定时时间间隔的时间值。输入IN接通时,TONR 定时器会累积时间。输入IN断开时,保持 TONR 定时器的当前值。使用复位指令R可清除 TONR 的当前值,触点也复位。

达到设定的时间后,TON和TONR定时器继续定时,直到达到最大值 32,767 时停止定时。

断开延时定时器TOF:输入IN接通时,定时器位立即接通,当前值置为0。输入IN断开时,定时开始,定时持续到当前时间等于设定时间。达到设定值时,定时器位断开,当前值停止递增。

如果在TOF达到预设值之前输入IN再次接通,则定时器位保持接通。要使 TOF 定时器开始定时工作,输入IN必须要经过接通—断开的转换。
定时器号和分辨率S7-200 SMART提供了256个定时器,可用的定时器号为T0-T255。

TON、TONR 和 TOF 定时器提供三种分辨率:1ms、10ms和100ms。例如,使用 10 ms 定时器时,计数50表示经过的时间为 500ms 。

定时器号决定了定时器的分辨率,在指令块上也标出了分辨率。

注意:同一个定时器编号不能同时用于 TON 和 TOF 定时器。例如,不能同时使用 TON T32和 TOF T32。

在选择分辨率,一般都选择最大的分辨率,因为定时时间=设定值*分辨率,所以在设定值确定的情况下,分辨率越大,定时时间就越长。如设定值是100,选择分辨率为100ms的定时器,则定时时间为100*0.1s=10s。
定时器在子程序中的注意事项在条件调用子程序的主程序中,当停止子程序调用时,如果定时器已经激活正在计时,停止调用这个子程序会造成定时器的失控。不管此时定时器前面的激活条件如何变化,定时器(1ms、10ms 时基的)会一直走到最大值,定时器输出也会在达到设定值时接通,100ms 时基的定时器会在上述情况下停止计时,但在逻辑上处于失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