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 200smart位逻辑指令

楼主(2024-07-10):
1、常开触点、常闭触点、线圈
位逻辑指令是PLC编程中最基本、使用最频繁的指令。
常开触点:线圈通电时处于闭合状态,在线圈断电时处于断开状态。

常闭触点:线圈断电时处于闭合状态,在线圈通电时处于断开状态。

2、即时常开、即时常闭
一般PLC都有一个扫描周期,几十毫秒之间不等,因程序长度而异。有一些精度高的场合是不允许等到扫描周期到了才执行,例如故障,立即常开/常闭就是忽略掉这段扫描周期直接执行,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不经过映像寄存器,直接读写存储器。即时常开、即时常闭触点是立即执行,不受扫描周期影响。非立即常开、常闭受扫描周期影响,要等到扫描当前位置时才去执行。
3、NOT 否指令(取反)
NOT否指令就是对指令前的结果进行取反的指令。如果前面的运算结果逻辑是1 取反后结果就是0。如果前面运算结果逻辑是0,取反后结果就是1。

在上图中,没有NOT时,I1.2=1,Q1.1=1。有了NOT指令,NOT前面的I1.2=1,取反Q1.1=0。

4、上升沿P指令
上升沿在逻辑信号从0变为1的第一个周期时,是接通的,后面的扫描周期是断开的。直到这个逻辑从1变成0 ,再次从0变成1时又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当I1.3在前一个扫描周期为0,本次扫描周期变成1时,只有一个扫描周期是接通的,相当于只产生一个脉冲。其后面的指令得到一次使能信号。

5、下降沿N指令
下降沿在逻辑信号从1变为0的第一个周期时,是接通的,后面的扫描周期是断开的。直到这个逻辑从0变成1 ,再次从1变成0时又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当I1.4在前一个扫描周期为1,本次扫描周期变成0时,只有一个扫描周期是接通的,相当于只产生一个脉冲。其后面的指令得到一次使能信号。

6、即时输出
即时指令不受循环扫描的影响,对实际的I/O点立即进行读写操作。立即输出指令用于输出Q线圈,执行指令时,立即将新值写入实际输出点和对应的输出映像寄存器。它不受PLC扫描周期的影响,允许对输出点进行快速直接存取。

7、即时置位、即时复位
置位比立即置位最多延迟一个扫描周期,具体延迟多少时间是“不确定”的。即时复位动作原理同即时置位。上图中,当I3.4变为ON时,Q3.3开始连续的4个被置位(Q3.3、Q3.4、Q3.5、Q3.6状态为1)

8、置位、复位指令

S置位指令将指定的操作数设置为1,并保持该状态。R复位指令将指定的操作数设置为0,并保持该状态。在200/200 SMART PLC中,S置位指令和R复位指令既可以是单个位的置位与复位,也可以是连续多个位的置位与复位,通过指令下方的操作数,设置操作数为1时是对单个位的置位与复位,操作数>1时是对连续多个位的置位与复位。

9、置位优先、复位优先

置位优先型SR触发器:
当I5.4的信号状态为“1”,I5.5的信号状态为“0”时,输出Q4.3为“1”。

当I5.4的信号状态为“0”,I5.5的信号状态为“1”时,输出Q4.3为“0”。

当两个信号状态均为“0”,则无变化。

当两个信号状态均为“1”,则置位指令优先,Q4.3为“1”。

复位优先型RS触发器:
当I5.6的信号状态为“1”,I5.7的信号状态为“0”时,输出Q5.4为“1”。

当I5.6的信号状态为“0”,I5.7的信号状态为“1”时,输出Q5.4为“0”。

当两个信号状态均为“0”,则无变化。

当两个信号状态均为“1”,则复位指令优先,Q5.4为“0”。

10、NOP空指令
NOP空指令是一条无动作、无目标元件的一个序步指令。空操作指令使该步序为空操作。用 NOP指令可替代已写入指令, 可以改变电路。在程序中加入 NOP指令, 在改动或追加程序时可以减少步序号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