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
信捷XDXL系列PLC常速,编程原则

楼主(2024-07-12):
一.常速
1)数据处理
XD/XL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根据不同的用途和目的,使用 5 种类型的数制。其作用和功能如下:
十进制数(DEC:DECIMAL NUMBER)
定时器和计数器的设定值(K 常数)。
辅助继电器(M、HM),定时器(T、HT),计数器(C、HC),状态继电器(S、HS),寄存器(D、HD)等的编号(软元件编号)。
指定应用指令操作数中的数值与指令动作(K 常数)。
八进制数(OCT:OCTAL NUMBER)
XD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的输入继电器、输出继电器的软元件编号以八进制数值进行分配,因此,可进行[X0-X7,X10-X17,...X70-X77] [Y0-Y7,Y10-Y17,...Y70-Y77]的进位。
十六进制数(HEX:HEXADECIMAL NUMBER)
和十进制数一样,用于指定应用指令操作数中的数值与指令动作(H 常数)。
二进制数(BIN:BINARY NUMBER)
如前所述,以十进制数或是十六进制数对定时器、计数器或数据寄存器进行数值指定,但在可编程控制其内部,这些数字都用二进制数处理。而且,在外围设备上进行监控时,这些软元件将自动变换为十进制数(也可切换为十六进制)。
BCD 码(BCD:BINARY CODE DECIMAL)
BCD 是用 4 位二进制数来表示 1 位十进制数中的 0~9 这 10 个的方法。每个位的处理很容易,因此,BCD 码可用于以 BCD 形式输出的数字式开关或七段码的显示器控制等方面。
其他数值(浮点数)
XD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具有可进行高精度浮点运算的功能。
2)表示方法
PLC 的程序进行数值处理时,必须使用常数 K、H。一般使用 K 指代十进制数,H 指代十六进制数,PLC 的输入、输出继电器使用八进制编址。
常数 K
K 是表示十进制整数的符号,如 K10,表示十进制数 10。其主要用于指定定时器、计数器的设定值,以及应用指令中的操作数等。
常数 H
H 是表示十六进制数的符号,如 HA,表示十六进制数 10。主要用于指定应用指令的操作数的数值。(注意:作为指令操作数时,地址首位如果是字母,需要在前面加 0,如:HA 要写作 H0A。)
常数 B
B 是表示二进制数的符号,如 B10,表示二进制数 10(即十进制数 2)。主要用于指定应用指令的操作数的数值。
二.编程原则(中断、子程序、响应滞后、双线圈)
1)标记 P、I
标记 P 用于分支或子程序。
标记 I 用于中断(外部中断,定时中断,高速计数中断,精准定时中断等)。
分支或子程序用的标记(P)用于条件跳转或子程序的跳转目标。
中断用的标记(I)用于指定输入中断、定时中断等中断程序标志。
XD/XL 系列 PLC 的标记 P、I 全部以十进制来进行编址,各机型的编号请参见对应表格:
系列
名称
范围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P
P0~P9999
机型
名称
范围
外部中断用
定时中断用
输入端子
上升中断
下降中断
XD/XL 系列
16 点机型
I
X2
共有 20 路定时中断,表示方
法为:I40**~I59**。其中
‘**’表示定时中断的时间,
单位毫秒。
X3
X4
X5
X6
X7
XD/XL 系列
24~60 点机型
I
X2
X3
X4
X5
X6
X7
X10
X11
X12
X13
2)标记 P
标记 P 通常用于流程中,一般与 CJ(条件跳转)、CALL(子程序调用)等指令配合使用。
l 条件跳转 CJ
当线圈 X0 接通时,跳转到 P1 标记的后一步,不执行中间部分程序。
当线圈 X0 未接通时,不执行跳转动作,仍然按照原步骤执行。
l 子程序调用 CALL
当线圈 X0 接通时,由主程序跳转到子程序;
当线圈 X0 未接通时,仍然执行主程序。
当子程序执行完毕后,返回主程序,继续执行下面的程序。
子程序调用,写程序时必须以 Pn 作为一段子程序的开始,以 SRET 作为一段子程序的结束。用 CALLPn 调用子程序。其中 n 可以为 0~9999 中的任意整数。
3)标记 I
标记 I 一般用于中断功能,包括外部中断、定时中断等场合,通常与 IRET(中断返回)、EI(允许中断)、DI(禁止中断)等指令配合使用。
外部中断
接收来自特定的输入端子的输入信号,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触发输入信号,执行中断子程序。
通过外部中断可处理比扫描周期更短的信号,因而可在顺控过程中作为必要的优先处理或短时脉冲处理控制中使用。
定时中断
在各指定的中断循环时间执行中断子程序。在需要有别于 PLC 的运算周期的循环中断处理控制中使用。
输入输出继电器的动作时序和响应滞后
输入处理
可编程控制器在执行程序之前,将可编程控制器的所有输入端子的 ON/OFF 状态读入输入映像区。在执行程序的过程中,即使输入变化,输入映像区的内容也不变化,而在下一个扫描周期的输入处理时,读入该变化。
输出处理
一旦所有指令执行结束,将输出 Y 的映像存储区的 ON/OFF 状态传至输出锁存存储区,这成为了可编程控制器的实际输出。可编程控制器内的外部输出用触点,按照输出用软元件的响应滞后时间动作。
采用这种成批输入输出方式时,输入滤波器和输出软元件的驱动时间及运算周期也会出现响应滞后的情况。
不接受宽度窄的输入脉冲信号
可编程控制器输入的 ON/OFF 的时间宽度应比可编程控制器的循环时间长。若考虑输入滤波器的响应滞后为 10ms,循环时间为 10ms,则 ON/OFF 的时间分别需要 20ms。
因此,不能处理 1,000/(20+20)=25Hz 以上的输入脉冲。但是,若采用可编程控制器的特殊功能与应用指令(如高速计数功能、输入中断功能、输入滤波器值调整等。)可改进这方面的情况。
二重输出(双线圈)的动作
如上图所示,考虑在多处使用同一个线圈 Y0 的情况:
例如,取 X0=ON,X1=OFF
最初的 Y0 由于 X0 为 ON,其映像存储区为 ON,输出Y1 也为 ON。
但是,第二次的 Y0,由于 X1 为 OFF,因此,其映像存储区被修改为 OFF。
因此,实际外部输出为 Y0=OFF,Y1=ON。
据此可知,执行二重输出时(使用双线圈),后侧的优先动作。
—THE END—
点点在看给小编加个鸡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