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工程项目中西门子S7-1500如何批量读取和写入机器人 ...
实际工程项目中西门子S7-1500如何批量读取和写入机器人信号

楼主(2024-07-13):
方法一
DPRD_DAT:读取 DP 标准从站的一致性数据
该指令适用于中央模块以及 DP 标准从站和 PROFINET IO 设备。
可以使用以下数据类型:BOOL,BYTE,CHAR,WCHAR,WORD,LWORD,DWORD,INT,UINT,USINT,SINT,LINT,ULINT,DINT,UDINT,REAL,LREAL。在类型为 ARRAY 或 STRUCT 的数据结构中也可使用这些数据类型。
o 不支持数据类型 STRING 和 WSTRING 。
o 支持 PLC 数据类型 (UDT) 和系统数据类型。
• 如果在数据传输过程中未发送任何错误,则所读取的数据将输入到参数 RECORD中所定义的目标范围内。
DPWR_DAT:将一致性数据写入 DP 标准从站
通过指令“DPWR_DAT”可将参数 RECORD 中的数据保持一致地传送到中央模块或DP 标准从站/PROFINET IO 设备的寻址模块中,必要时还可传送到过程映像中(例如,受影响的 DP 标准从站地址范围与过程映像中地址范围相同时)。
方法二
读取机器人信号
PLC变量表里直接通过UDT数据类型:ST_Rob_A 直接批量读取
安全信号批量读取
发送机器人信号:
变量表 通过UDT:ST_Rob_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