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运动控制指令详解

楼主(2024-07-14):
S7-200 smart 运动控制指令由编程软件向导生成,运动控制指令有很多条构成,且每条指令都带有很多接口参数,想要使用这些指令,要先知道接口是什么意思,虽然帮助文章都有解释,但读懂帮助文件也很费劲,今天就详细给大家介绍运动指令的使用。S7-200 SMRAT 运动控制指令如下图生成:1、选择"运动"右键打开。
2、本次就以"轴0"为例。
3、命个名字。
4、数字1位选择工程单位,可以使工程单位,也可以使用脉冲。数字2是电机旋转一圈的脉冲量,我目前步进拨码设定是10000个脉冲旋转一周数字3是单位,根据自己需要设定数字4是电机旋转一圈的工程量,我设定的是360度,也就是说10000个脉冲对应360度。
5、方向控制,我是用的脉冲加方向,所以选择单项2轴。
6、正负极限根据需要设定,我这个没有正负极限就没有选择。
7、零电位使用,走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之前一定要定义好原点,否则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不运行。
8、0脉冲位置,也可以使用此点定义0点。
9、停止根据需要选择,通过阅读STP就能理解什么意思。
10、停止根据需要选择,通过阅读TRIG就能理解什么意思。
11、禁用根据需要选择,通过阅读DIS就能理解什么意思。
12、最大速度和最小速度根据现场情况设定,我设定最大速度为360度/秒。
13、JOG命令也就是手动运行,根据需要设定速度,建议设定小一些,看看运行速度再调整。
14、此处设定加减速时间,也就是脉冲输出的加减速时间,根据现场情况设定。
15、急停补偿。
16、反冲补偿,也就是校准丝杠间隙。
17、参考点设定
18、找零点时速度和方向设定。
19、偏移量设定
20、搜索参考点方式选择
21、从驱动器中读取绝对位置
22、曲线设定,我这里没用曲线,没有生成曲线。
23、点"建议"自动分配地址。
24、组件
25、映射显示
26、完成,点击生成就完成了。
1.启用并初始化轴AXISx_CTRL子程序(控制)启用和初始化运动轴,方法是自动命令运动轴每CPU更改为RUN模式时加载组态/曲线表。在项目中只对每条运动轴使用此子程序一次,并确保程序会在每次扫描时调用此子程序。使用SM0.0(始终开启)作为EN参数的输入。
管脚含义:MODE:启用模块。1=可发送命令;0=中止进行中的任何命令Done:完成标志位Error:错误代码(字节)C_Pos:轴的当前位置(绝对定位或者相对定位),工程单位:Real型数据;相对脉冲:DINT型数据C_Speed:轴的当前速度,Real型数据C_Dir:轴的当前方向(1=反向,0=正向)2.手动控制轴AXISx_MAN子例程(手动模式)将运动轴置为手动模式。这允许电机按不同的速度运行,或沿正向或负向慢进。在同一时间仅能启用RUN、JOG_P或JOG_N输入之一。
管脚含义:RUN:1=轴手动运行(速度和方向分别由Speed和Dir管脚控制)0=停止手动控制JOG_P:1=正转点动控制JOG_N:1=反转点动控制Speed:RUN运行时的目标速度,Real型数据Dir:RUN运行时的方向Error:错误代码(字节)C_Pos:轴当前位置(绝对定位或者相对定位),工程单位:Real型数据;相对脉冲:DINT型数据C_Speed:轴当前速度,Real型数据C_Dir:轴的当前方向(1=反向,0=正向)3、查找参考点走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前需要找到真实的零点,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才能根据零点运行。AXISx_RSEEK子程序(搜索参考点位置)使用组态/曲线表中的搜索方法启动参考点搜索操作。运动轴找到参考点且运动停止后,运动轴将RP_OFFSET参数值载入当前位置。
管脚含义:START:每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就执行一次查找参考点(参考点查找方式由轴组态确定)Done:完成标志位Error:错误代码(字节)4.绝对或者相对定位AXISx_GOTO子程序命令运动轴转到所需位置。
管脚含义:START:每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就执行一次定位Pos:目标位置(绝对定位为坐标点,相对定位为两点间距离),工程单位:Real型数据;相对脉冲:DINT型数据Speed:目标速度,Real型数据MODE:移动模式0:绝对位置 1:相对位置 2:单速连续 正向旋转 3:单速连续反向旋转Abort:停止正在执行的运动Done:完成标志位Error:错误代码(字节)C_Pos:轴当前位置(绝对定位或者相对定位),工程单位:Real型数据;相对脉冲:DINT型数据C_Speed:轴当前速度,Real型数据
END
文章来源:网络,本文系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但因转载众多,无法确认真正原始作者,故仅标明转载来源。本文所用视频、图片、文字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第一时间告知,我们将根据您提供的证明材料确认版权并按国家标准支付稿酬或立即删除内容!本文内容为原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公众号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