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PLC通过工艺对象控制V90伺服

楼主(2024-07-14):
一、操作准备:
1.需要先确定伺服支持的是PN通讯还是DP通讯(文中伺服为PN型)。
2.如果伺服用的是驱动器,需要在博途软件中安装支持包;如果伺服用的GSD文件,则博途软件自带,不需要导入。(文中采用驱动器系统,添加支持包步骤省略,可以搜索相关文档)
3.采用驱动器系统,需要确定伺服的型号(文中为0.1KW),订货号(文中为:6SL3210-5FB10-1UF0),方便驱动器的导入。
二、硬件组态及参数设置:
1.添加PLC

文中PLC为1215DC/DC/DC
2.添加V90伺服驱动器

3.与PLC连接

下图为连接后状态

4.设置伺服的PN名称和IP

5.伺服软件参数设置

根据下图操作,依次更改操作模式为“速度模式”,报文为“标准报文3”

三、工艺对象组态
根据下图操作步骤,组态工艺对象,这里组态的时候,要与PTO区别开来

四、面板调试
面板调试,注意速度,第一步先点动确定方向,第二步再点动确定限位是否正确,第三步调试原点是否好使,第四步再做相对、绝对、定速调试。

面板调试完成以后,就可以用指令控制(也可以直接关联指令,用指令调试)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