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发那科工业机器人--二次开发之如何切换TP显示菜单

楼主(2024-07-14):
在工业机器人的使用过程中有时要切换显示屏幕菜单,一般切换都是在示教器内部按按钮切换,其实利用KAREL语言也可以实现,在发那科工业机器人KAREL语言中提供了一个内置程序可以实现切换显示屏幕菜单的内置程序,下面一起了解下该内置程序:

FORCE_SPMENU(device_code, spmenu_id, screen_no)

用途:强制显示指定的菜单

输入输出参数 :

[输入] device_code :INTEGER

[输入] spmenu_id :INTEGER

[输入] screen_no :INTEGER

详细介绍:

device_code 指定设备,比如tp_panel为示教器。

spmenu_id 和screen_no 指定要强制的菜单,以SPI_开头的预定义常量定义。

SPI_TPDIGIO — I/O数字

SPI_TPANAIO — I/O模拟

SPI_TPGRPIO — I/O组

SPI_TPUSER — 用户菜单界面

下面来创建一个KAREL程序使用下该内置程序。

在KAREL程序编辑器中编写如下程序。

PROGRAM TEST_SWITCH              --程序名

BEGIN                       --程序开始

FORCE_SPMENU(TP_PANEL,SPI_TPUSER,1)   --显示用户菜单界面

WRITE('WAIT...',CR)                       --提示

DELAY 1000                           --延时

FORCE_SPMENU(TP_PANEL,SPI_TPDIGIO,1)   --显示数字IO菜单界面

DELAY 1000                          --延时

FORCE_SPMENU(TP_PANEL,SPI_TPUSER,1)   --显示用户菜单界面

WRITE('WAIT',CR)            --提示

DELAY 1000                 --延时

FORCE_SPMENU(TP_PANEL,SPI_TPANAIO,1)   --显示模拟IO菜单界面

DELAY 1000               --延时

FORCE_SPMENU(TP_PANEL,SPI_TPUSER,1)   --显示用户菜单界面

WRITE('WAIT',CR)          --延时

DELAY 1000

FORCE_SPMENU(TP_PANEL,SPI_TPGRPIO,1)   --显示组IO菜单界面

DELAY 1000           --延时

FORCE_SPMENU(TP_PANEL,SPI_TPUSER,1)   --显示用户菜单界面

WRITE('DONE',CR)          --提示

DELAY 1000           --延时

END TEST_SWITCH

编写完毕后按下图步骤点击编译按钮进行编译。

关掉编译成功窗口。

关掉KAREL程序编辑器。

按下图步骤打开示教器。

打开菜单进入“下页”。

点击“系统”进入“变量”。

将下图示13步骤选项改成1。

点击“SELECT”进入程序一览界面。

按下图所示选择程序。

运行程序。

运行结果。

—THE END—

点点在看给小编加个鸡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