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工业机器人电气设计工程师定向就业班开课通知!

楼主(2024-07-15):
湖南工控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电气自动化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非标机械设计、机器视觉应用、物联网应用、数字工厂应用等先进制造技术。

近年来,工控帮建立起了完善的服务于中高职院校的专业共建、实训室建设、教材开发、教学管理、就业服务等高技能人才培养与输出体系。是湖南省首批产教融合型建设企业、中国工业服务联盟、湖南省自动化学会、湖南省电工学会、湖南省工业机器人协会等会员单位。

工控帮致力于先进制造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凭借在智能制造领域多年的积累,联合电子工业出版社编写智能制造人才培养系列教材十二本、累计研发二十多种电气自动化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实训设备,共获得发明专利二项、实用新型专利二十余项。现已与江西应用科技学院、贵州工贸职业学院等十多家职业院校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工控帮的服务贯穿工控技能人才成长的整个周期,旗下的“工控帮在线”平台包含“工控云学堂”、“匠才侠士”和“工控侠”三个业务板块。“工控云学堂”整合国内外优秀的教师资源,为工业自动化领域的技术人员提供优质、便利、快捷的课程学习、技术交流、考试测评等相关服务;“匠才侠士”为工业自动化领域的企业和人才提供人才对接服务;“工控侠”为工业自动化领域的企业和人才提供工业自动化项目对接等服务。

近五年来,工控帮联合合作伙伴通过在线授课、社会培训、企业培训、校企共建等方式,累计培养逾万名掌握先进制造技术技术方面的专业人才。工控帮立志为《中国制造2025》保驾护航,助力工控朋友们赢得人生!!

2021年工控帮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电气设计工程师班课程内容

课程代码

P- 01-04

课程名称

西门子SMART200PLC编程综合培训班

课程目标

通过系统学习电工基础知识、常用仪器仪表、EPLAN制图软件,西门子smart200PLC编程以及变频器、触摸屏、伺服的相关专业知识,实现对以上产品的正确选型、安装调试、维护保养、故障处理、网络通讯等,并能够独立完成一些小型项目。

培训对象

从事电气自动化领域的维修工程师、编程人员、院校师生、设备管理人员,或想转行从事自动化领域的零基础人员

所需条件

对自动化行业有兴趣,当然电工、电气基础知识更好

课程内容

一、电工基础PLC技术学前培训班:(2天)

1、电工基础,配电标准及规范、常用电气元件介绍、原理、应用及选型

2、电工基本控制电路,电气图纸设计规范学习

3、常用工控设备的应用及PLC基础

4、光电传感器、接近式开关应用与选型

5、热电偶、热电阻、红外测温仪

6、电磁阀、气缸、气动阀门介绍与应用场合

二、EPLAN电气制图软件培训内容: (1-2天)

1、EPLAN 基础操作技能

(1) EPLAN2.3试用版软件安装

(2) 软件界面讲解,以及快捷键,工具栏,视图的定制

(3) 项目的创建及属性设置

(4) 页的基本操作及属性讲解

(5) 图形编辑器的基本操作

(6) 符号库的基本使用

(7) 文本类型介绍和使用

(8) 符号宏窗口宏的创建及调用

(9) 报表的生成

(10) 端子连接图的生成

三、西门子S7-200SMART编程:(20天)

硬件篇:

1.S7-200SMART提供了哪些类型的CPU,及重要性能参数详解

2.CPU外形结构介绍

3.SMART应用输入输出接线详解

4.CPU如何选型及注意事项详解

5.信号板扩展选型

6.扩展模块选型

7.SMART系列产品及订货号总览

软件篇:1.软件的安装及整体界面的设置

2.编程软件与CPU通信连接及程序的上传下载

3.菜单栏基本功能应用

4.系统块组态设置

5.符号表的应用

6.状态图表及程序状态监控的应用

7.数据块的应用

8.交叉引用的应用

编程基础:

1.PLC中常用数据类型(B00L、Byte、Word、DWord、INT、DINT、REAL)

2.进制的概念及不同进制之间的转换

3.SMART提供了哪些存储区(I、Q、M、S、V、L、SM、T、C、AI、AQ、AC、HC)

4.SMART存储区的寻址方式及数据存储方式

5.PLC工作原理及扫描方式

基本指令:

1.基本位逻辑指令(常开触点、常闭触点、线圈输出、置位、复位、上升沿、下降沿、置位优先、复位优先及立即指令)的应用及注意事项。

2.定时器(TON、TOF、TONR)的应用

3.计数器(CTU、CTD、CTUD)的应用与递增(INC)、递减指令(DEC)配合比较指令应用的异同详解

4.顺序控制指令(SCR、SCRE、SCRT及置位、复位)应用详解

5.移位寄存器(SHRB)及其它移位指令(SHL、SHR、ROL、ROR)讲解

6.传送指令(单个传送MOV、块传送BLKMOV、填充指令FILL_N、字节交换指令SWAP)应用详解

7.转换指令(B_I、I_B、I_DI、DI_I、DI_R、ROUND、TRUNC、BCD_I)应用详解

8.读取实时时钟(READ_RTC)、设置时钟(SET_RTC)的应用详解

9.整数四则运算(ADD、SUB、MUL、DIV)及浮点数运算(ADD_R、SUB_R、MUL_R、DIV_R、SIN、COS、TAN、SQRT)指令应用详解

10.FOR/NEXT循环指令讲解、JMP/LBL条件跳转指令讲解、STOP/WDR/END等指令介绍、逻辑运算指令WAND(与)、WOR(或)、INV(非)、WXOR(异或)指令简介

11.间接寻址应用讲解

子程序篇:

1.S7-200 SMART的程序结构:主程序(OB1)、子程序(SBR)及中断程序(INT)之间的关系、功能及使用方法。

2.不带参数的子程序编写及调用

3.带参数的子程序编写及调用。局部变量的分类(IN、OUT、IN_OUT、TEMP)及变量表中定义方法

4.库的创建及使用方法:

(1)不带全局V存储区的库创建方法及调用

(2)带有全局V存储区的库创建方法及调用

中断篇:

1.中断的概念及应用场合详解

2.S7-200SMART提供的中断事件及分类(通信中断、I/O中断、定时中断)

3.中断指令(ENI、DISI、ATCH、DTCH、RETI、CLR_EVNT)及编程步骤详解

4.中断应用案例讲解

高速计数篇:

1.高速计数的概念与普通计数器的区别及高速计数器常用场合详解

2.编码器的工作原理及在高速计数中的应用详解

3.高速计数器的输入分配接线及工作模式详解

4.高速计数器对于控制字节功能详解

5.高速计数指令(HDEF、HSC)详解

6.高速计数程序及配合中断的程序编写步骤详解

7.高速计数向导的组态及应用

8.高速计数的几个实际应用讲解

运动控制篇:

1.脉宽调至输出程序的编写及向导的应用

2.步进电机的原理及步进驱动接线应用

3.运动控制向导组态

4.运动子例程的应用:

AXISx_CTRL:初始化, AXISx_MAN:手动, AXISx_GOTO:单段定量

AXISx_RUN:多段曲线,AXISx_RSEEK:搜寻参考点,AXISx_LDPOS:更改当前值

AXISx_SRATE:更改加速、减速和急停时间,AXISx_CFG:重新加载组态

5.运动控制应用实例讲解

通信篇:

1.串行通信与并行通信的概念及单工通信、半双工通信与全双工通信的异同

2.串行通信口分类(RS485、RS232、RS422)

3.S7-200SMART支持的通信协议(Modbus RTU、PPI、USS、GET/PUT、开放以太网TCP、Modbus TCP)介绍

4.Modbus RTU通信协议简介

5.讲解Modbus RTU通信程序的编写

6.讲解GET/PUT向导组态及程序编写

7.讲解开放以太网通信程序的编写

8.讲解USS通信程序的编写

模拟量PID:

1.模拟量与数字量的区别

2.常用模拟量传感器与模块的连接及模块的组态设置

3.模拟量与数字量之间的转换关系及外部物理量的换算

4.PID控制简介

5.PID向导组态及程序编写详解

6.PID应用之恒温恒压控制。

四、公共基础班:(5天)

1、触摸屏(威纶通)

(1) 触摸屏工作原理、选型、安装

(2) 触摸屏工程的监理、基本元件的使用、系统设置

(3) 触摸屏与PLC的通讯、参数设置,程序的上传和下载

(4) 报警画面、趋势图、历史数据、密码设定的设计

(5) 人机界面整体设计思路讲解:主画面、手动、输入输出、报警趋势画面、历史数据、参数设置等

2、变频器应用(英威腾和西门子V20)

(1) 变频器种类介绍、应用及选型

(2) 变频器接线及多功能端子应用

(3) 针对不同功能的参数设置

(4) PLC控制变频器的程序编写

3、伺服电机(西门子V90)

(1) 西门子V90伺服选型

(2) V90伺服的外部接线

(3) V90伺服工作模式:

外部脉冲位置控制模式(PTI)、内部设定值位置控制模式(IPOS)

速度控制模式(S)、扭矩控制模式(T)

(4) 伺服面板及调试软件V-ASSISTANT的使用

(5) V90外部脉冲位置控制模式(PTI)的外部接线及参数设置

(6) V90内部设定值位置控制模式(IPOS)参数设置

(7) V90速度控制模式(S)的参数设置

进阶篇

课程代码

Z- 01-04

课程名称

西门子TIA/1200/WINCC组态编程通信班

课程目标
熟练掌握西门子1200/1500PLC 编程技术、博途软件的全面系统应用;

熟练掌握西门子网络通讯技术,包含MPI总线、PROFIBUS现场总线和ETHERNET、PROFINET 的工业以太网通讯技术;会处理模拟量运算,会对模拟量进行恒温度、流量、液位、压力的PID自动控制进行编程;熟练掌握西门子人机界面、组态技术,西门子变频器调速技术等。学成后可以完成机器人工作站或大中型生产线的电气控制系统设计。

培训对象

从事电气自动化领域的维修工程师、编程人员、院校师生、设备管理人员

必备条件

具备电工、电气基础知识,PLC编程知识

课程内容

西门子S7-300、400、1200、1500PLC编程技术

一.西门子PLC硬件介绍和选型

1.1  S7-1200,1500,300,400PLC型号、种类、结构及性能介绍。

二.西门子PLC接线

2.1  S7-1200,1500,300,400PLC输入输出接线详解。

三.西门子博途软件详解

3.1 博途(TIA)软件的使用

3.2 项目视图的使用

3.3 portal视图界面介绍

3.4 项目恢复与归档

3.5 程序块数据块详解

3.6 简单指令与程序段编辑

3.7 程序编译下载与上传

3.8 监控程序与变量

3.9 在线与诊断

3.10 选项设置

3.11 视图与窗口管理

3.12 仿真的使用

3.13 交叉引用与在线修改

四.西门子1200/1500编程技术

4.1 位逻辑编程案例

4.2 定时器编程案例

4.3 计数器编程案例

4.4 比较指令

4.5 数学函数

4.6 移动指令

4.7 转换指令

4.8 跳转指令

4.9 字逻辑运算

4.10 扩展指令

五.PID自动控制编程

5.1 通用PID

5.2 阀门PID

5.3 温度PID

六.伺服控制

6.1 西门子V90伺服

6.2 伺服型号种类

6.3硬件接口种类与接线

6.4参数设置

6.5面板调试

6.6故障诊断

6.7博途中组态伺服

6.8伺服运动控制

6.9伺服参数设置

6.10伺服复位原点

6.11伺服复杂运动

七.变频器控制

7. 1 变频器型号种类

7. 2 硬件接口与接线

7. 3 参数设置

7. 4 面板调试

7. 5 故障诊断

7. 6 博途中组态变频器

7. 7 变频运动控制

八.西门子1200/1500通信

8.1  S7通信

8.1.1 GET模块接口参数

8.1.2 GET读取数据

8.1.3 PUT模块接口参数

8.1.4 PUT发送数据

8.2  TCP通信

8.2.1 TSEND_C接口参数

8.2.2 TSEND_C发送数据

8.2.3 TRCV_C接口参数

8.2.4 TRCV_C接收数据

8.3  MODBUS TCP通信

8.3.1 MB_CLIENT接口参数

8.3.2 MB_CLIENT客户端程序

8.3.3 MB_SERVER接口参数

8.3.4 MB_SERVER服务器程序

8.4  MODBUS RTU通信

8.4.1 MB_COMM_LOAD接口参数

8.4.2 MB_COMM_LOAD程序编写

8.4.3 MB_MASTER接口参数

8.4.4 MB_MASTER主站程序

8.4.5 SLAVE接口参数

8.4.6 SLAVE从站程序

九.高速计数器

9.1 扩展高速计数器

9.2 控制高速计数器

十.西门子触摸屏和组态

10.1  触摸屏选型

10.1.1 精简面板

10.1.2 精智面板

10.1.3 移动面板

10.1.4 SIPLUS面板

10.2  触摸屏软件使用

10.2.1 界面介绍

10.2.2 项目管理

10.2.3 组态与诊断

10.2.4 基本对象绘制

10.2.5 对象编辑

10.2.6 属性设置

10.2.7 运行系统设置

10.2.8 画面管理

10.2.9 变量管理

10.2.10 通信下载与仿真

10.2.11 报警变量

10.2.12 配方设置

10.2.13 触发事件

10.2.14 文本与图形

10.2.15 用户管理

10.3元素绘制

10.3.1 图形视图

10.3.2 输入输出I/O域

10.3.3 按钮

10.3.4 符号I/O域

10.3.5 图形I/O域

10.3.6 日期与时间

10.3.7 棒图

10.3.8 开关

10.4 控件绘制

10.4.1 报警视图

10.4.2 趋势视图

10.4.3 用户视图

10.4.4 配方视图

10.4.5 诊断视图

十一.  WICC组态

11.1 wincc介绍

11.2 wincc安装与授权

11.3 项目管理与通信

11.4 项目属性设置

11.5 计算机属性设置

11.6 画面组态

11.7 变量组态

11.8 报警组态

11.9 变量记录

11.10 脚本编写

11.11 用户管理

11.12 标准对象创建

11.13 智能对象创建

11.14 窗口对象

11.15 管对象

11.16 对象排列与设置图形管理器设置

十二、 PLC工程项目开发

12.1 工程设计原则。

12.2 客户需求分析。

12.3 软件设计。

12.4 系统调试。

12.5 编程实例讲解。

12.6 现场常见故障与原因分析

工业机器人阶篇

课程代码

J- 01-04

课程名称

ABB工业机器人应用调试

课程目标

通过系统学习了解工业机器人基础知识,掌握ABB机器人基本操作与编程;

掌握ABB工业机器人仿真软件RobotStudio基本使用方法;熟练手动操纵,(了解ABB工业机器人的基本编程调试方法并结合软件可应对一般的轨迹调试编程)

掌握ABB工业机器人进阶编程指令与通讯方式,并结合案例进行理解并使用。(结合案例进行讲解,了解ABB工业机器人实际编程中需要注意的情况,可应对现场较为复杂的编程。);掌握高级RobotStudio仿真技巧,达到无需有实际机器人亦能自己利用仿真学习的目的。(熟练仿真,可在没有机器人的情况下迅速出仿真方案,在生产线正在运行的时候进行离线编程节约调试时间,仿真生动形象有益于自己以后没有实际机器人的情况下进行学习);初步了解机器视觉,建立起对机器视觉的兴趣。

培训对象

有志从事工业机器人行业的人员

所需条件

对自动化行业有兴趣,当然电工、电气基础知识更好

课程内容

一、ABB工业机器人入门篇

1.ABB工业机器人家族简介。

2.ABB控制柜内部硬件介绍。

3.ABB工业机器人本体介绍。

4.ABB工业机器人示教器使用介绍。

二、ABB工业机器人基础篇

1.6.06版本RobotStudio安装与使用、5.15版本RobotWare的安装与使用、如何获取最新版本机器人软件。

2.菜单栏单轴运动、菜单栏线性运动、菜单栏增量设置、示教器单轴运动、线性运动快捷键使用。

3.更新转数计数器步骤、菜单中重定位使用、重定位快捷键使用、校准TCP步骤、LoadIdentify(负载识别)

4.基本运动指令讲解MoveAbsj、MoveJ、MoveL、MoveC。

5.创建数字输入信号创建数字输出信号创建模拟量输出。

6.IO信号相关Set、WaitDI、SetDO、SetGO、SetAO、Reset。

7.时间等待指令waittime。

8.创建工件坐标。

9.练习1.手动定义TCP。

练习2.利用负载识别例行程序测试工具重量重心等。

练习3.更新转数计数器。

练习4.练习机器人示教走方、圆、曲线等轨迹。

三、ABB工业机器人仿真软件RobotStudio的使用

1.Offs偏移功能使用、Offs在MoveL中应用、Offs在MoveC中应用、系统备份与恢复及应用场合详解。

2.在线与IRC5控制柜进行连接,并更改程序,监控更改信号,监控机器人各轴状态,用户管理。

3.常用逻辑指令讲解:赋值语句、While、For、CompactIf、IF、Test、TPreadNum、TPwrite。

4.案例1:编写工作台PLC程序。

   案例2:单边码垛。

   案例3:双边码垛。

   案例4:双边横竖码垛。

5.一维数组、二维数组、三维数组的创建与使用。

6.RelTool偏移功能的使用与注意事项。

7.Profibus通讯,TCP通讯。

8.搬运工作站、码垛工作站、焊接工作站、压铸工作站案例讲解。

9.焊接实操

10.案例1:利用RelTool进行双边横竖码垛。

   案例2:对案例理解编写搬运码垛焊接压铸程序。

四、工业机器人的电气结构

1.创建机械装置、用事件管理器进行仿真创建滑台机械装置、利用事件管理器制作动态夹具。

2.SMART组件制作吸盘。

3.SMART组件复制效果的制作。

4.利用SMART组件制作动态输送链。

5.工控帮自编仿真书籍工作台(搬运、码垛、拆垛、压铸)动态仿真制作。

6.偏移目标坐标系码垛。

7.案例1:完成整个工作台的动态仿真

五、发那科工业机器人篇

1.控制器与本体介绍,

2.控制器与本体连接,

3.手动操纵,

4.基本运动指令的使用

5.搬运任务实操。

六、机器视觉篇

1.视觉基础知识。

2.视觉与机器人通讯。

3.视觉配合搬运等工作站的应用。

七、结业设计

利用PLC,工业机器人,机器视觉等周边产品结合起来完成一整条工业机器人生产线

工业机器人技术工程师收入程度预期和职业成长方向

教学保障

工控帮非常重视教学方法和教材教具的研发,联合电子工业出版社完成12本工业机器人核心教材的编著,多项实训设备获得国家专利认证。本公司研发的实训设备均来自于企业自动化生产设备的提炼,包含了机电一体化的大部分元件,有PLC、人机界面、二次仪表、传感器、步进/伺服/电机、变频器、气动元件、工业机器人等培训设备,把电气控制理论和机械执行机构完美结合,授课内容以实际工程项目为主,以实现职业技能与岗位需求无缝对接。

合作企业
本公司结业学员一般推荐至以下三类企业就业:机器人本体生产企业、机器人集成公司、机器人使用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特色服务
1、免费住宿工控帮提供统一住宿,有需要的学员可以预约免费入住。2、推荐就业工控帮与国内两百多家工业机器人相关企业合作,让学员就业无忧。3、免费试听工控帮提供两天免费试听服务。4、免费复训在两年时间内,学员可不限次数参加工控帮相同课程的复训。5、上门培训针对企业客户,培训人数达到5人以上,工控帮可派讲师上门培训。

学习场景

有关学习的问题

1、为什么要学习工业机器人和PLC技术?

随着德国工业4.0的提出,我国《中国制造2025》的推行,东莞出现了首个无人工厂,然而未来的无人工厂并不是完全淘汰工人,而是把工人从体力劳动与简单脑力劳动中完全解放,扮演更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角色。将来中国智慧化无人工厂会越来越多,对掌握电气和工业机器人的高端人才需求也会愈来愈大。

工业机器人工作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买来就能用的,需要对其进行编程,把机器人本体与控制软件、应用软件、周边设备等结合起来,组成一条完整的生产线,才能进行生产。所以,学习工业机器人不仅仅是学习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和编程技术,对PLC和触摸屏、伺服电机和变频器技术、现场总线和通讯技术也是需要掌握的。
2、和其他培训机构相比,工控帮的培训课程有什么优势?
工业机器人技术是一项综合性应用技术,涵盖了机械、电子、自动控制、人工智能等学科理论。为顺应工业机器人的发展和智能制造企业对应用工程师的需求,帮助更多想要学习工业机器人技术的年轻人实现梦想,工控帮现阶段主要着重于工业机器人应用工程师的打造,针对应用工程师不同侧重点的职业发展方向,工控帮应用工程师班细分为操作编程维护工程师、电气设计工程师班、机械设计工程师班。

     基础应用工程师着重于机器人操作编程维护,为今后的工业机器人多种职业发展打好基础。电气设计工程师侧重于电工基础、PLC和触摸屏编程、伺服电机和变频器技术、电气制图、工业机器人基础操作与应用、工业机器人离线虚拟仿真、工业机器人典型应用案例,主要为今后从事工业机器人集成项目的调试工作以及机器人最终用户的设备维护工作;机械设计工程师班的课程内容主要包含:工业机器人夹具设计、工业机器人布局方案设计、工业机器人调试技术和PLC集成方向等。
3、我基础不好担心学不会,学习工业机器人技术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学习工业机器人是需要一些机电方面的基础知识的,我们目前招生的对象基本是机电专业的本专科毕业生,或者从事机电行业一年以上的中专、中技生,对于电工和工业控制理论方面基础薄弱的学员,我们会在课程起初的几天安排学习电工基础,接下来会通过PLC、触摸屏、伺服和变频器的学习来强化工控理论知识,工业机器人部分又分成三个板块学习:(1)工业机器人基础操作与应用、(2)工业机器人离线虚拟仿真、(3)工业机器人典型应用案例。工控帮培养的是优秀的电气工程师,而不仅仅是一名工业机器人使用人员。

所以,我们希望您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
4、工控帮为什么以ABB工业机器人为主要的教学品牌?
    ABB工业机器人是目前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工业机器人品牌,而且ABB工业机器人使用的范围也非常广泛,在焊接、码垛搬运、装配、喷涂、打磨、机床上下料等生产领域,都有ABB工业机器人的身影。市场上面有大量的ABB工业机器人集成商和用户,所以通过对ABB工业机器人的全面学习,学员即可以迅速掌握工业机器人的相关专业知识以及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技术,就业机会也会更多。
5、学完这些课程后就业是否有保障?
    工控帮的培养目标不仅仅是工业机器人操作人才,我们打造的是高端电气工程师,按照我们规划的学习内容完成学业,知识结构更加全面,就业的范围也更为广泛。

工控帮已经与国内20多家工业机器人行业相关企业达成用人合作协议,目前我们的毕业学员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只要你按照我们的课纲要求,认真的完成学业,就业是不存在问题的。

注意事项

付款说明:报到后付现金或刷卡缴费均可(提供增值税发票)

培训说明:
1、理论教学与实习比例一般为1:1;提供培训教材,及相关技术电子文档;2、培训全程我们每个单元模块会组织理论考试和实操评价考核。3、以上所列为工业机器人相关课程整体规划,具体学习内容和学习周期讲师将根据学员情况和学习意见做相应调整。
4、以上所有课程结构和学习内容本公司会根据职业技能岗位需求和用人单位意见及时做出调整,请留意本公司网站和微信公众号通知。

乘车路线:

1、火车:长沙火车站(距离本机构12.6公里)

2、高铁:长沙火车南站(距离本机构10.5公里)

3、飞机:黄花国际机场(距离本机构22.8公里)

4、大巴:长沙汽车南站(距离本机构5.5公里)

5、长沙市内乘210、141、229、15路至洪塘村下车,或者乘坐公交车到汽车南站后打的士过来也可,的士费用在15元以内

优惠措施:
1、优惠政策----提前预交学费者安排住宿。2、技术支持----长年解答本中心学员工作中遇到的技术新问题;3、团体培训----五人以上免费加送一个机器人培训名额,学习课程任选;4、免费培训----会员单位或合作单位可享受2名每年一次免费培训;5、学员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由组合学习项目,选择任意3门以上课程,可以享受学费九折优惠,选择任意5门以上课程可以享受八折优惠。6、本期学不会经学员申请,可以安排免费再重学,食宿费自理,毕业学员享有长期技术跟踪指导;
7、培训可以选择一次报名,分时间段来学习,每月都有固定课程,自己灵活安排学习时间;

温馨提示:
1、如贵单位技术人员在十人以上的,培训中心可安排工程师带设备现场内部培训(特设内容课程)。2、为保证培训课程的培训效果,学员须填写参加培训的目的和要求,培训结束须填写对培训课程内容及工程师的授课评估表。
考试认证:《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工程师》、《高级电气工程师》结业证书需另行付费,经培训考评通过后颁发证书,网上查询、全国通用,只收工本费。

长按识别二维码,咨询更多课程信息

助你成为优秀的电气工程师

左老师:18073180632(同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