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史上最全的工控术语中英文对照表

楼主(2024-07-14):
我整理了3000套电气资料,想要的撩我

(点击上方红字,免费领取)

英文全称 缩写中  文
A
abort
中断,停止
abnormal
异常
Abrader
研磨,磨石,研磨工具
absence
失去
Absence  of brush
无(碳)刷
AbsoluteABS绝对的
Absolute  atmosphereATA绝对大气压
AC  Lub oil pump
交流润滑油泵
absorptance
吸收比,吸收率
acceleration
加速
accelerator
加速器
accept
接受
access
存取
accomplish
完成,达到
accumulator
蓄电池,累加器
Accumulator  battery
蓄电池组
accuracy
准确,精确
acid
酸性,酸的
Acid  washing
酸洗
acknowledge
确认,响应
acquisition
发现,取得
action
动作
Active  power
有功功率
actuator
执行机构
address
地址
adequate
适当的,充分的
adjust
调整,校正
Admission  mode
进汽方式
Aerial  line
天线
after
以后
air
风,空气
Air  compressor
空压机
Air  duct pressure
风管压力
Air  ejector
抽气器
Air  exhaust fan
排气扇
Air  heater
空气加热器
Air  preheater
空气预热器
Air  receiver
空气罐
Alarm
报警
algorithm
算法
alphanumeric
字母数字
Alternating  current
交流电
Altitude
高度,海拔
Ambient
周围的,环境的
Ambient  temp
环境温度
ammeter
电流表,安培计
Ammonia  tank
氨水箱
Ampere
安培
amplifier
放大器
Analog
模拟
Analog  input
模拟输入
Analog-to-digitalA/D模拟转换
Analysis
分析
Angle
角度
Angle  valve
角伐
Angle  of lag
滞后角
Angle  of lead
超前角
anthracite
无烟煤
Anion
阴离子
Anionic  exchanger
阴离子交换器
Anode
阳极,正极
announce
通知,宣布
Annual
年的,年报
Annual  energy output
年发电量
anticipate
预期,期望
Aph  slow motion motor
空预器低速马达
Application  program
应用程序
approach
近似值,接近
Arc
电弧,弧光
architecture
建筑物结构
Area
面积,区域
armature
电枢,转子衔铁
Arrester
避雷器
Ash
灰烬,废墟
Ash  handling
除灰
Ash  settling pond
沉渣池
Ash  slurry pump
灰浆泵
assemble
安装,组装
Assume
假定,采取,担任
Asynchronous  motor
异步马达
atmosphere
大气,大气压
Atomizing
雾化
Attempt
企图
Attemperater
减温器,调温器
Attention
注意
Attenuation
衰減,减少,降低
Auto  reclose
自动重合闸
Auto  transfer
自动转移
Autoformer
自耦变压器
AutomaticAUTO自动
Automatic  voltage regulator
自动调压器
AuxiliaryAUX辅助的
Auxiliary  power
厂用电
Available
有效的,可用的
Avoid
避免,回避
Avometer
万用表,安伏欧表计
Axial
轴向的
Axis
轴,轴线
Axis  disp protection
轴向位移,保护
Axle
轴,车轴,心捧
Back
背后,反向的
Back  pressure
背压
Back  wash
反冲洗
Back  up
支持,备用
Back  ward
向后
Baffle
隔板
Bag  filter
除尘布袋
Balance
平衡
Ball
Ball  valve
球阀
Bar
巴,条杆
Bar  screen material classifier
栅形滤网
base
基础、根据
Base  load
基本负荷
Base  mode
基本方式
Batch  processing unit
批处理单元
Battery
电池
BearingBRG轴承
before
在…之前
bell
Belt
带,皮带
Bend
挠度,弯曲
Besel
监视孔
BLAS
偏置,偏压
Binary
二进制,双
Black
黑色
Black  out
大停电,全厂停电
blade
叶片
Bleed
放气,放水
Blocking  signal
闭锁信号
Blow
Blow  down
排污
Blowlamp
喷灯
blue
蓝色
Bms  watchdog
Bms看门狗,bms监视器
boilerBLR锅炉
Boiler  feedwater pumpBFP锅炉给水泵
Boil-off
蒸发汽化
bolt
螺栓
bore
孔,腔
boostBST增压,提高
Boost  centrifugal pumpBST CEP凝升泵
Boost  pumpBP升压泵
Boot  strap
模拟线路,辅助程序
bottom
底部
Bowl  mill
碗式磨
brash
脆性,易脆的
bracket
支架,托架,括号
breadth
宽度
break
断开,断路
breaker
断路器,隔离开关
Breaker  coil
跳闸线路
breeze
微风,煤粉
Brens-chluss
熄火,燃烧终结
bridge
电桥,跨接,桥形网络
brigade
班,组,队,大队
broadcast
广播
brownout
节约用电
brush
电刷,刷子
Brush  rocker
电刷摇环
Brown  coal
褐煤
Buchholtz  protecter
瓦斯保护
bucket
斗,吊斗
Buffer  tank
缓冲箱
built
建立
bulletin
公告,公报
bump
碰,撞击
bunker
煤仓
burner
燃烧器
Burner  management system
燃烧器管理系统
Bus  section
母线段
busbar
母线
Busbar  frame
母线支架
buscouple
母联
button
按钮
Bypass/by  passBYP旁路
Bypass  valve
旁路阀
C
cabinet
cable
电缆
calculator
计算器
caliber
管径、尺寸、大小
calorie
caloric
热的、热量
Caloric  value
发热量、热值
calorific
发热的、热量的
Calorific  efficiency
热效率
cancel
取消、省略
capacitanceCAPAC电容
Capacitive  reactance
容抗
capacity
容量、出力、能量
card
(电子)板、卡
carrier
搬运机、载波、带电粒子
Carrier  protection
高频保护
cascadeCAS串级
Case  pipe
套管
casine
壳、箱
casual
偶然的、临时、不规则的
Casual  inspection
不定期检查、临时检查
casualty
人身事故、伤亡、故障
catastrophe
灾祸、事故
Catastrophe  failure
重大事故
Cat-pad
猫爪
cathode
阴板、负极
Cathode  ray tubeCRT显示器
Cation  exchanger
阳离子交换器
caution
注意
Center
中心
centigrade
摄氏温标
Central  control room
中控室
Central  processing unitCPU中央处理器
Centrifugal
离心的
Certificate
证明书、执照
Centrifugal  fan
离心风机
Certification  of fitness
合格证书、质量证书
Chamber
办公室、会议室
Change
改变
Channel
通道、频道
Character
字符
Characteristics
特性、特性曲线
Charge
负荷、充电、加注
Charge  indicator
验电器、带电指示器
Chart
图、图线图
chassis
底座、机壳
Chassis  earth
机壳接地
Check
检查
Check  valveCK VLV截止线、止回线
Chemical
化学
Chemical  dosing
化学加药
Chest
Chief
主要的、首长、首领
Chief  engineer
总工程师
Chief  operator
值班长
Chimney
烟囱、烟道
Chlorine
Circuit
电路
Circuit  breaker
电路断路器
Circuit  diagram
电路图
Circular  current
环流
Circulating
循环
Circulating  water pump
循环水泵
Circulating  cooling water
循环冷却水
Clamp
夹具、钳
Clarification
澄清
Class
类、等级、程度
Class  of insulation
绝缘等级
Clean
清洁的、纯净的
Cleanse
净化、洗净、消毒
Clear
清除
CLEARING  OF FAULT
故障清除
Clock  interface unitCIU时钟接口单元
Clockwise
顺时针、右旋的
Close
关闭
Closed  cooling water
闭式冷却水
Closed-loop
闭环
Cluster
电池组、组、群
Coal
Coal  ash
煤灰
Coal  breaker
碎煤机
Coal  consumption
耗煤量、煤耗
Coal  crusher
碎煤机
Coal  handling
输煤设备、输煤装置
Coal  dust
煤粉
Coal-fired  power plant
燃煤发电厂
Coal  hopper
煤斗
Coal  yard
煤场
Coarse
粗的、不精确的
Coaxial  cable
同轴电缆
代号、密码
Coil
线圈
Coil  pipe
蛇形管
Cold
Cold  air
冷风
Cold  reheaterCRH再热器冷段
Cold  reserve
冷备用(锅炉)
Cold  start
冷态启动
Cold  test
冷态试验
Collect
收集
Collecting  pipe
集水管
Collector
收集器
Colour
颜色
Colour  library
颜色库
Combin
合并、联合
Combustion
燃烧
Command
命令、指挥
Commission
使投入、使投产
Common
共同的、普通的
Communication
联系、通讯
Commutator
换向器
Compensation
补偿
CompanyCO公司
Company  limitedCO LTD有限公司
Complexity
复杂
Complete
完成
Component
元件
Compress
压缩
Compress  air
压缩空气
Compresser
压缩机
Computer
计算机
Concrete
混凝土制的
Concurrent
同时发生的、一致的
Concurrent  boiler
直流锅炉
Cond  press
凝结器压力
Condensate
冷凝、使凝结
Condensate  extraction pumpCEP凝结水泵
CondenserCOND/CNDER凝结器
Condensive  reactance
容抗
Condition
条件、状况
Conduct
传导
Conductivity
导电率
Conference
会议、商讨、谈判
Congealer
冷却器、冷冻器
Configure
组态
Connection
联接
Connector
联接器、接线盒
Console
控制台
Consult
商量、咨询、参考
Consumption
消费、消耗
Consumption  steam
汽耗
Constant
恒定的
Contact
触点
Contactor
接触器、触头
Contact  to earth
接地、触地、碰地
Content
目录
Contin  blwdwn
连排
Continuous
连续的
Contract
合同
ControlCNTR/CNTPL控制
Control  & instrument
仪控
Control  loop
控制环
Control  oil
控制油
Control  panel
控制盘
Controller
控制器
Control  stage
调节级、控制级
Control  valve
调节阀
Conve  cton sh
低温过热器
Convection
对流
Convertor
运输机、传输机
Cool
冷的
Cooler
冷却器
Cooling
冷却
Cooling  fan
冷却风机
Cooling  water pump
冷却水泵
Cooling  tower
冷却塔
CoordinateCOORD协调
Coordinate  boiler follow mode
协调的锅炉跟随方式
Coordinate  control system
协调控制系统
Coordinate  turbine follow mode
协调的汽机跟随方式
Copy
拷贝
Core
铁心、核心、磁心
Core  loss
铁(芯损)耗
Corner
角落
Correction
修正、改正
Corrosion
腐蚀
Cost
价格、成本、费用
Cost  of fuel
燃料费用
Cost  of upkeep
日常费用、维护费用
Coupler
联轴器
Coupling
耦合、联轴
CoupleCPL联轴器
Crane
起重机
Critical
临界的
Critical  speed
临界速度
Crusher
碎渣机
Current  transformerCT电流互感器
Cube
立方(体)
Cubicle  illumination
箱内照明
Curdle
凝固
Current
电流、当前
Cursor
光标
Curve
曲线
Custom
习惯、海关
Custom  keys
用户键
Cutter
切削工具
Cyanic
青色、深蓝色
Cycle
循环、周期、周波
Cymometer
频率表
Cyclome  classifier
旋风分离器
CylinderCYL汽缸
D
Daily  load curve
日负荷曲线
Daily  load
日负荷
Damage
损坏、破坏
DamperDMPR阻尼器、挡板
Danger
危险、危险物
Dank
潮湿
Danger  zone
危险区
Data
数据
Data  base
数据库
Data  acquisition systemDAS数据采集系统
Data  highway
数据高速公路
Date
日期
Data  pool
数据库
Dc  lub oil pump
直流润滑油泵
Dead  band
死区
DeaeratorDEA/DEAE/DEAER除氧器
Decimeter
分米
DecreaseDEC减少
Deep
深度、深的、深
Default
默认、缺席
Degree
度、等级
Demand
要求、查问
Delay
延迟
Delay  time
延时
Delete
删除
Demineralized  water
除盐水
Demineralizer
除盐装置
Deposit
沉积结垢
Desalt
除盐设备
Description
说明、描述
Destination
目标、目的地
Desuperheater
减温器
Desuperheater  waterDSH WTE减温水
Detail
细节
Detect
发现、检定
Deviate
偏离、偏差
Device
设备、仪器
Diagnosis
诊断
Diagram
图形、图表
Diagram  directory
图目录
Diagram  number
图形号
Diameter
直径
Diaphragm
膜片、隔板
Dielectric
介质、绝缘的
Diesel  generator
柴油发电机
Difference
差异、差别、差额
Differential  protection
差动保护
Diff  press
差压
Diff  expansionDIFF EXP胀差
Differential  pressureDP/DSP差压
Digital
数字的
Digital  electric hydraulic
电调
Digital  input/output
数字量输入/输出
Digital-to-analogD/A数/模转换
Dioxde
二氧化碳
Direct  currentDC直流(电)
Direct  digital controlDDC直接数字控制
Disassembly
拆卸
Disaster
事故、故障
Disc
叶轮
Disaster  shutdown
事故停机
Discharge
排除、放电、卸载
Discharge  current
放电电流、泄漏电流
Disconnector
隔离器、隔离开关
Disconnect  switch
隔离开关
Discrete  input/output
离散输入/输出
Disk
磁盘
Disk  manage commands
磁盘管理命令
Dispatch
调度、发送派遣
Dispatcher
调度员
Dispatching  station
调度站(局)
Disconnector
隔离器、隔离开关
Discrete  input/output
离散输入/输出
Disk
磁盘
Displacement
位移
Displacement  pump
活塞泵
Display
显示、列屏
Distance
距离
Distilled  waterDISTL WTR蒸馏水
Distributed
分布\分配\配电(水、汽)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DCS集散控制系统
Distributed  processing unitDPU分布处理单元
Distributing  board
配电盘
Distribution  network
配电网络
Distribution  substation
二次变电站
Disturbance
扰动
Diverter  vlv
切换线
Divided  by
除以
Design
设计、发明
Division
分界、部门
Division  wall
分割屏
Documentation
文件
Door
Dosing  pump
加药泵
Dowel  pin
定位销
Down  pipe
下降管
Download
下载
Downtime
停机时间
Dozer
推土机
Draft
通风、草图
DrainDRN疏水、排放
Drain  pump
疏水泵
Drain  tank
疏水箱
Drawing
图样、牵引
Drill
钻孔、钻头、钻床
Drive
驱动、强迫
Drn  collector
疏水收集器
Drop
Drowned  pump
潜水泵
Drum
汽包
Drum-type  boiled
汽包式锅炉
Dry
干、干燥
Dual
双重的
Duct
风道、管道
Dust
灰尘
Dust  helmet
防尘罩
Dust  catcher
除尘器、吸尘器
Duty
责任
Dynamic
动态的
Dynamometer
功率表
E
Earth
大地
Earth  fault
接地故障
Earth  connector
接地线、接地
Earth  lead
接地线、接地
Eccentricity
偏心、扰度
Econ  recirc vlv
省煤器再循环线
EconomizerECON省煤器
Edit
编辑
Efficiency
效率
Eject  pump
射水泵
Ejection
射出
Ejector
抽气器
Electric
电的
Elbow
弯管、弯头
Electric-hydraulic  control
电/液控制
Electrical
电的、电气的
Electrical  lockout solenoid vlv
电磁阀锁阀
Electrical  machine
电机
Electrical  service
供电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电力工业
Electrode
电极
Electric  power company
电力公司
Electric  power system
电力系统
Electronic
电子的、电子学的
Electrotechnics
电工学、电工技术
Electrostaic  precipitator
静电除尘器
Electrostatic
静电的
Element
元件、零件、单元
ElevationELEV标高
Elevator
升降机
Ellipse
椭圆
Emergency  decree
安规
Emerg  lub oil
事故润滑油
Emerg  off
事故停/关闭
Emerg  seal oil
事故密封油
EmergencyEMERG紧急事故
Emergency  drain
事故疏水
Emergency  governet/intercepter
危急遮断器
Employee
雇员
Empty
排空
Enclosure
外壳、包围
End
末端、终结
End  cover
端盖
Energize
激励、加电
Energy
能、能量
Energy  meter
电度表
Energy  source
能源
Engineer  keyboard
工程师键盘
Engineer  station
工程师站
Engineer's  console
工程师操作站
Engineering
工程
Enter
开始、使进入
Entry
输入
Equalizer  valve
平衡线
Equipment
设备
Erase
删除
Error
错误
Escape  valve
安全线
Evaporate
蒸发、冷化
Evaporating
蒸发量
Event
事件
Excess
超过、过度
Excess  combustion air
过剩燃烧空气
Excitation
励磁
Exciter
励磁机
ExhaustEXH排汽
Exhaust  portion
排汽段
Exit
出口
ExpansionEXP膨胀
Expansion  tank
扩容箱
Expenditure
费用
Expert
专家、能手
Explosion
爆炸
Exponent
指数幂
External
外部的、表面的
Extinguisher
灭火器
Extinguishing  medium
灭弧介质
Extraction  check valveEXTR CHK VLV抽汽逆止阀
Extra-high  voltage
超高压
Extend
扩展、延伸
Exteral
外部的、表面的
Extr  press
抽汽压力
Extr  temp
抽汽温度
ExtractionEXTR抽汽
F
Factor
因素、因数
Fahrenheit
华式温标
FailureFAIL失败
FALSE
假的、错误的
Fan
风扇、风机
Fan  duty
风机负荷
Fast  cut backFCB快速切回
Fault
故障
Faulty  operation
误操作
Features
特点
Feed
馈、供给
Feedback
反馈
Feed  forward
前馈
Feed  water
给水
Feed-water  makeup
补给水
Fiber  optic
光纤
Field
磁场、现场
Field  operator
现场运行人员
Figure
数字、图案
File
文件
Filter
滤网、过滤器
Filter  differential pressureFILTR DP滤网压差
Final
最后的
Final  super-heaterFSH末级过热器、高过
Fine  ash silo
细灰库
Fire
燃烧、火焰
Fire-proof
耐火的、防火的
Fire-extinguisher
灭火器
Fire-hose
消防水带
Fire  hydrant
消防栓
Fire-fight
灭火
Fireproof
防火的、阻燃的
Fire  pump
消防水泵
First  stage
第一级、首级
First  stage guide vane
第一级导叶
Flame
火焰
Flame  check
火检
Flame  detect cableFLM DET CAB火检电缆
Flange
法兰
Flange  joint
法兰结合面
Flank
侧翼、侧面
Flash
闪光、闪烁、闪蒸
Flash  lamp
闪光灯
Flash  light
闪光
Flasher
闪光装置
Flexible
灵活的、柔性的
Flexible  joint
弹性联接器
Flip-flop
触发器、双稳态电路
Float-charge
浮充电
Floppy  disk
软磁盘
Floppy  driver
磁盘机
Flow
流量、流动
Flowmeter
流量计
Flue
烟道
Format
形式、格式
Flue  gas
烟气
Fluid
液体
Fly  ash
飞灰
Follow
跟随
Forbid
禁止
Force
强制
Force  circulation
强制循环
Force  draft fan
送风机
Forney
福尼(公司)
Forward
向前
Free  end
自由端
Frequency
频率
From
从、来自
Front
前面的
Fuel
燃料
Fuel  safety
燃料保护
Full  speed
额定频率
Fully
充分的、完全的
Function
功能
Function  group
功能组
Furnace
炉膛
Fuse
保险丝、熔断器
Fuse  holder
保险盒
Fusible  cutout
熔断开关
Fw  bypass
给水旁路
G
GAIN
增益
Gang
班、组
Gas
气体、烟气
Gate
闸门
Gate  damper
闸门式挡板
Gateway
入口、途径
Gauge
仪表、标准
Gauge  float
水位、指示、浮标
Gear
齿轮
Gear  pump
齿轮泵
Gear  shift housing
变速箱
Gen  main breaker
发电机出口总开关
General  control panel
总控制屏
General  vlv
总阀
Generate
引起、产生
Generator
发电机、发生器
Gland
密封套
Gland  heaterGLAND HTR轴封加热器
Gland  seal
轴封
Glass-paper
砂纸
Goal
目的、目标
Go  on
继续
Govern  vlvGV调速器、调节器
Graphics
调节阀
Grease
图形
Green
绿色
Grid
高压输电网、铅板
Grid  system
电网系统
Gross  rating
总出力、总额定值
Ground/earth
地、大地
Group
组、群
Group  library
组库
H
Halt  instruction
停机指令
Hangers
悬吊管
Hardware
硬件
Hardness
硬度、困难的
Hazardous
危险的、冒险的
Header
联箱
Heat
热、加热
Heater
加热器
Heating
加热
Heat  rate
热效率
Heat  soak
暖机
HertzHZ赫兹
HesitateHESI暂停、犹豫
High
高的、高等的、高大的
High  pressureHP高压
High  pressure heaterHPH高压加热器
History
历史
Historical  date reporterHDR历史数据报告
Historical  storage & retrieval unitHSR历史数据报告存储与检索单元
Hold
保持
Home
家、处所
Hopper
漏斗、料斗
Hori  vib(vibration)
水平振动
Horizontal
水平的、横式
Horse  power
马力
Hose
软管、水龙带
Hot
热的
Hot  air
热风
Hot  rh
再热(器)热段
Hot  start
热态启动
Hot  well
热水井
Hour
小时
Hp  cyl cross pipe
高压缸短管
Hp  turb exh press
高压缸排汽压力
Hybrid
混合物
Hydraulic
液压
Hydrogen
氢(H)
Hydrogen  purity
氢气纯度
Hydrobin/  dewatering bin
脱水仓
I
Idiostaic
同电位的
Idle
空载的、无效的
Ignition  light oil
轻油点火
Ignition
引燃、电火
Ignitor
电火器
Ignore
忽视
Illustrate
说明
Impeller
推进器、叶轮
Impedance
阻抗
Import
进口、引入
Impulse
脉冲、冲击、冲量
InchIN英寸
Inching
缓动、点动
Income
进线
IncreaseINC增加
Index
索引、指示
Indicator
指示器
Individual
单个的、独立的
Inductive  reactance
感抗
Input/outputI/O输入/输出
Induced  draft fanIDF引风机
Inductance
电感
Induction  motor
异步电动机
Industrial  water
工业水
Industry
工业
Inflatable  seal
充气密封
Inhibit
禁止
Initial
最初的
Inlet
入口
Input  group
输入组
Insert
插入
Inside
内侧、内部
Inspection
观察、检查
Install
安装
Inspection  hole
检查孔、人孔
Installed  capacity
装机容量
Instantaneous
即时的、瞬时的
Instantaneous  power
瞬时功率
Instruction
说明书、指南、指导
Instrument
仪器
Instrument  panel
仪表盘
Insulate
绝缘、绝热、隔离
Insulator
绝缘子
Intake
输入端、进线
Integer
整数
Integral
积分
Intensity
强度
Interpole
换向板
Inter-stage  extraction
中间抽头
Interface
接口
Interference
干扰、干涉
Interlock
联锁
Intermediate
中间的
Internal
内部的
Interrogation
质问、问号
Interrupt
中断
Interval
间隔
Interlock  auto on
联锁投自动
Inverter
逆变器、反向器、非门
InvoiceINV发票、发货单、托运
Intermediate  pressureIP中压
Intermediate  relay
中间继电器
Invalid
无效的、有病的
Investment
投资
Ion-exchange
离子交换器
IP.cyl
中压缸
Isolation
隔离
Isolator
隔离、刀闸
J
Jacking  oil
顶轴油
Jacking  pump
顶轴泵
Job
工作
Jumper
跳线、跨接
Junction  box
接线盒
K
Key
键销、钥匙、键槽
Keyboard
键盘
Key  library
键库
Key  switch
键开关
Kilovolt-ampereKVA千伏安
Kink
弯曲、缠绕
Knack
技巧、窍门、诀窍
Knife-switch
闸刀开关
L
Label
标号、标签
Laboratory
实验室
Labyrinth  seal
迷宫密封
Ladder
梯子、阶梯
Ladder  diagram
梯形图
Lamp
灯、光源
Large  platenLARGE PLT大屏
Last
最后的
Latch
止动销、挂闸、插锁
Leak
泄漏(动词)
Leakage
泄漏(名词)
Left
Length
长度
Level
液位、水平
Lifebelt
安全带、保险带
Lift
提、升
Light
光亮、点、点燃、照亮
Lightning
雷电
Light  run
空转
Lightning  arrestor
避雷器
LimitLMT极限、限制
Limiter
限制器、限位开关
Line
线、直线
Line  impedance
线路阻抗
Lining
衬层、内衬
Linkage
连杆
List
列表
Liter
公升
Ljungstrom  trisector air preheaters
容克式空预器
Load
负荷
Load  demand computeLDC负荷指令计算
Load  impedance
负荷阻抗
Load  limit
负荷限制
Load  rejection
甩负荷
Load  shedding
甩负荷
Loading
加负荷
Load  thrown on
带负荷
Local
局部
Local  attendant
现场值班员
Local  repair
现场检修
Local  start
就地启动
Local  stop
就地停止
Location
处所、位置
Lock
闭锁、密封舱、固定
Logger
记录器、拖车
Logic
逻辑
Long
Loop
环、回路
Loss
损失、减少
Loss  of excitation
励磁损失
Loss  of phase
失相
Low
Low  pressLP低压
Low  press heaterLPH低压加热器
Low-half
下半
Lower
较低的、降低
Lower  heating value
低位发热量
Low  pressure cylinderLPC/LP CYL低压缸
Low  temperature superheaterLT SH低温过热器
Lub  oil
润滑油
Lub  oil pump
润滑油泵
LubricateLUB润滑
M
Magenta
品红色
Magnet
Main
主要的/主蒸汽的/电力网
Main  oil tank
主油箱
Main  screen
主屏
Main  steam
主蒸汽
Main  transformer
主变压器
Maintenance
维护、检修、小修
Maintenance  manual
检修手册
Major  overhaul
大修
Make  up
补充(补给)
Makers  works
制造厂
Malfunction
出错、误动、失灵
Management
管理、控制、处理
Manhole
人孔、检查孔、出入孔
Manifold
各式各样的联箱、集气管
Manometer
压力表
Man-machine  interaction
人机对话
Manual
手动、手册
Manual  rejectMRE手动切换
Manual/Auto  stationM/A STATION手动/自动切换站
Mark
型号、刻度、标志、特征
Mass  memory
大容量存储器
Master
主要、控制者
Master  control room
主控室、中央控制室
Master  fuel tripMFT主燃料跳闸
Maximum
最高的、最大
Maximum  continue rateMCR最大连续率
Mechanocaloric
热机的
Mean
平均值、中间的
Mean  water level
平均水位
Measure
量度、测量
Mechanical
机械的、力学的
Mechanical  trip vlv
机械跳闸阀
Mechanism
机械、力学、方法
Medial
中间的、平均的
Mediate
间接的、调解
Medium
装置、介质、工质
Megawatt
兆瓦
Memory
存储
Metal
金属
Meter
集量器、仪表、米
Meter  switch
仪表开关
Method
方法、规律、程序
Method  of operation
运行方式
Mica
云母
Mica  dielectric
云母电介质
Microcallipers
千分尺
Microphone
麦克风、话筒
MiddleMID中间的
Middle-temperature  rhMT RH中温再热器
Mill
磨、磨煤机、铣刀
Minimum
最小的
Minor  overhaul
小修
Minus
减、负号
Minus  phase
负相位
Minute
分钟
Miss  operation
误动作、误操作
Miss  trip
拒跳闸
Mistake
错误、事故
Mixed  bed
混床
Mixture
混合物
Man-machine  interfaceMMI人机接口
Modem
调制解调器
Modify
修改
Modulating  control
调节控制
Modulating  valve
调节阀
Module
模件
Moisture
湿度、湿汽
Monitor
监视器、监视
Monoxide
一氧化物
Month
MotorMTR马达
Motor  control centerMCC马达控制中心
Motor  winding
电动机组绕组
Mouldproof
防霉的
Mount
安装、固定
Mountain  cork
石棉
Mouse
鼠标
Move
移动
Multidrop
多站
Multispeed
多速
Mult-multi
多、多倍
Multimeter
万用表
Multiplication
Multivibrator
多谐振荡器
N
Name
名、名字
Natural
自然的
Naught  line
零线
Needlepoint  vlv
针阀
Negative
负的
Negative  pressureNEG PRESS负压
Neon  tester
试电表
Net  ratine/net output
净出力
Network
网络
Neutral  line
中性线
Neutral
中性的
Neutral  point
中性点
Next
其次的
Night  shift
夜班
Nipper
钳子、镊子
Noise
噪音
No-loading
空载
Nominal
标称的、额定的
Nominal  power
额定功率
Nominal  rating
标称出力、额定出力
Non-return  vlv
逆止线
Non-work
非工作的
Normal
正常的、常规的
Normal  closed contact
常闭触点
Normal  makeup wtr
正常补水
Not  available
无效、不能用
No  touch relay
无触点继电器
Non-work  pad / n-work pad
非工作瓦
Nozzle
喷嘴
Number
数字、号码、数目
Number  of turns
匝数
Nut
螺母、螺帽
O
Occur
发生
Odd
奇数
Office
办公室
Oil
Oil  breaker
油开关
Oiler
注油器
Oil  fuel tripOFT油燃料跳闸
Oil  gun
油枪
Oil  immersed natural cooling
油浸自然冷却
Oil  purifier
油净化装置
On-line
在线、联机的
On-load  test
带负荷试验
On/off
开/关
Onset
开始、发作
Open
开、打开
Open-air
露天的、开启的
Open-loop
开环
Open  work
户外作业
Operating  panel
操作盘
Operation
操作、运行
Operational  log
运行记录
Operator
操作员
Operator  keyboard
操作员键盘
Operator  station
操作员站
Operator's  alarm console
操作员报警台
Optimal
最优的、最佳的
Optimal  value
最佳值
Optional
可选的
Option  switch
选择开关
Orifice  plate
孔板
Original
初始的、原始的
Oscillator
振荡器
Oscilloscope
示波器
Out
出、出口
Outage
停用
Out-of-service
为投入运行的
Outlet
出口
Output
产量、产品、输出
Output  group
输出组
Outside
外边、外面
Over  current
过流
Over  load
过负荷
Overload  protection
过载保护
Overall  design
总体设计
Over  voltage
过压
Overflow
溢流
Overflow  vlv station
溢流阀门站
Overhaul
大修
Overhaul  life
大修间隙
Overhead
顶部
Overhead  line
架空线
Override
超越
Overspeed
超速
Overspeed  trip
超速跳闸
Overview
概述、总述
Own  demand
厂用电量
Oxide  film
氧化膜、氧化层
Oxygen
P
Package
组件、包
Packed  group
组合组
Pad
瓦、衬垫
Page
Panel
屏、盘
Parameter
参数
Part
部分、部件
Part  per millionPPM百万分率
Password
口令
Path
路线
Peak
峰值
Peak  load
峰值负荷
Pendant
悬吊
Pendant  pull switch
拉线开关
Penthouse
顶棚
Penumatics
汽动装置
PercentPCT百分数
Percentage
百分比
Perfect
完全的、理想的
Perfect  combustion
完全燃烧
Performance
完成、执行、性能
Performance  calculation
性能计算
Performance  curve
性能曲线
Periodic
周期的、循环的
Periodic  inspection
定期检查
Peripheral
周围的
Peripheral  equipment
外围设备
Permanent
永久的、持久的
Permanent  magnetic generator
永磁发电机
Permit
允许
Permit  to work
允许开工
Petrol
汽油
PhasePH阶段、状态、方面、相
Phase  angle
相角
Phase-failure  protection
断相保护
Phase  not together
缺相、失相
Phase  sequence
相序
Phase-in
同步
Piezometer
压力计
Pitch  coal
烟煤
Pid  drawing
流程图
Pilot
导向、辅助的、控制的
Pilot  bearing
导向轴承
Pipe
管、管道
Pitch
投、掷、节距、螺距
Plan
计划
Plant
工场、车间
Plant  load factor
电厂负荷因数
Plastics
塑料
Platen
台板、屏式
Platen  superheaterPLT SH屏式过热器
Plug
塞子、栓、插头
Plug  socket
插座
Plunger
柱塞、滑阀
Plunger  pump
柱塞泵
Plus
Plyers
钳子、老虎钳
Pneumatic
气动的
Point
Point  database
测点数据库
Point  directory
测点目录
Point  name
测点名
Point  record
测点记录
Point  field
泡克区
Phase  voltage
相电压
Pole
机、柱
Policher
除盐装置
Pollution
污染
Pop  valve
安全阀、突开阀
Portion
一部分
PositionPOS位置
Positive
确定的、正的、阳性的
Potable  water
饮用水
Potential  transformerPT电压互感器
PoundLB
PowerPWR功率、电源
Power  factor
功率因子
Power  plant
电厂
Pre-alarm
预报警
PrecipitatorPRECI/PRECIP除尘器
Preheat
预热
Pre  light
预点火
Preliminary
准备工作
Present
出现
Preset
预设、预置
PressurePRES压力
Primary
初级的、一次的
Primary  air
一次风
Primary  air fanPAF一次风机
Primary  superheater
低温过热器
Primary  grid substation
主网变电站
Prime
首要的
Printer
打印机
Principle
原理、原则
Priority
优先级、优点
Probe
探头
Process
过程、方法
Processing  time
处理时间
Program
程序
Programmable
可编程的
Programmable  logical controller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rohibit
禁止
Proportional  / integral / derivativePID比例/积分/微分
ProtectionPROT保护
Protection  bolt
危急遮断器飞锤
Protection  ring
危急遮断器飞环
Protocol
规约(数据通信)
Potential  transformerPT电压互感器
Psig
磅/平方英寸(表压力)
Psia
磅/平方英寸(绝对压力)
Puffer  breaker
压力式断路器
Pulse
脉冲、脉动
PulverizerPULV磨煤机
Pump
Punch
冲床、冲压机
Purge
净化、吹扫
Purifier
净化器
Purify
纯度
Purpose
目的、用途
Push  and pull switch
推拉开关
Push  button
按钮
Put  into operation
投入运行
Pyod
热电偶
Pyrology
热工学
Q
Q-line
Q线
Quad
回芯组线
Quality
质量
Quartz
石英、水晶
Query
询问、查询
Quick
Quicksilver
水银、汞
Quick  open
快开
Quit
停止、离开、推出
R
Rack  earth
机壳接地
Radial
径向的、半径的
Radication
开方
Radiator  wall rh
壁式再热器
Radiator
散热(辐射)器
Radiation  fin
散热片
Raise
升高
Range
范围、量程
Rap
敲打
Rap  device
(除尘器)振打装置
Rapid  charge
快速充电
Rated
额定的、比率的
Rated  conditions
额定条件
Rated  power
额定功率
Ratio
比率
Raw  material
原材料
Ray
光线、射线
Reactance
电抗、反作用
Reactive  capacity
无功容量
Reactive  power
无功功率
Read  out
读出、结果传达
Ready
准备好
Real  power
有效功率
Real  time
实时的
Rear
后面
Recall
重新调用、重查
Receive  tank
回收箱、接收箱
Recipe
处方、配方
Recire/Recycle  damper
再循环挡板
Recirculate
再循环
Reclaim
再生回收
Reclosing
重合闸
Recommend
介绍、建议
Recording
记录、录音、唱片
Recovery
恢复、再生
Recovery  time
恢复时间
Rectification
整流、检波、调整
Rectifier
整流器
Red
红色
Reduction
还原、缩小、降低
Redundancy
冗余、多余
ReferenceREF参考、参照、证明书
Reflux
倒流、回流
Region
地域、领域
Register
寄存器
Regulate
调节、控制
Regulating  stage
调节级
Regulating  valve
调节阀
ReheaterRH再热器
RelativeREL相对的
Relative  expansion
相对膨胀
Relay
继电器
Relay  panel
继电器屏
Release
释放
Reliability
可靠的、安全的
Relief
去载、卸载、释放、解除
Relieve  valve
安全阀、减压阀
Remote
遥远的、远方的
Remote  select
遥控选择
Remote  technical centerRTC遥控技术中心
Renewal
更新、更换
Repair
修理
Repairer
修理工、检修工
Repeat
重复、反复
Replacement  parts
备件、替换零件
RequestREO请求
Require
要求
Reserve  parts
备件
Reserved
备用的
Reset
复位
Resistance
阻力、电阻
Resonate
谐振、调谐
Response
响应
Responsibility
责任
Retract
可伸缩的、缩回
Retractable  thermoprobe
可伸缩的温度探头
Retrieval
可检索的、可追忆的
Return
返回
Return  oil
回油
Reverse  power
逆功率
Reverse  rotation
反转
Review
检查
Rig
安装、装配、调整
Right
Right-of-way
公用线路
Ring
Roller
辊子
Roof
顶、炉顶
Root
Rotary  switch
转换开关
Rotating
旋转
Rotating  joint
液压联轴器
Rotor
转子
Routine
例行的、日常的
Routing  inspection
日常检查、日常检测
Routing  maintenance
日常维护
Run
运行
Run  back
返回
Rundown
迫降
Running  conditions
运行情况
Running  current
工作电流
Running  in
试运行、试转
Running/operation  overhaul
临时检修
S
Safe
安全的、可靠的、稳定的
Safe  potential
安全电压
Safety
安全
Safety  cap
安全帽
Safety  measure
安全措施
Safety  rules
安全规程
Safety  valve
安全线
Sample
取样、举例
Sampler
取样器
Saturate
饱和
Saturate  condition
饱和条件、饱和状态
Saturated  steamSAT STM饱和蒸汽
Scale
铁锈水垢
Scan
扫描
Schedule
时间表、计划表
Schematic
图解的、简图
Scoop
勺管
Scr  controller
屏幕控制器
Screen
屏幕
Screw
螺杆、螺丝
Screwdriver
螺丝刀
Scroll
滚屏
Sea
Seal
密封
Seal  air
密封风
Sealing  gland
密封盖
Seal  oil
密封油
Seal  steamSEAL STM密封蒸汽
Search
寻找、查找
Seawater
海水
Second
秒、第二
Second  airSEC AIR二次风
Secondary
二次的
Seep
渗出、渗漏
Seepage
渗漏现象
Select
选择
Self
自己、自我、本人
Self-hold
自保持
Self-running
自启动
Sensor
传感器
Sensitive
灵敏器
Sensitiveness
灵敏性
Separator
分离器
Sequence
顺序、序列
Sequence  of emergenceSOE事故追忆
Sequential  control systemSCS顺序控制系统
Series-longitudinal  layout
串联纵向布置
Service
服务、伺服
Service  power
厂用电
Servomotor
伺服电机
Set
设定
Setpoint
设定点
Set  up
安装、调整、建立
Severity
刚度、硬度、严重
Sewage  treatment
废水处理
Shadow
影子、屏蔽
Shaft
轴、烟囱
Shaft  seal
轴封
Shake
摇动、振动
Shakeproof
防振
Shaft
轴、手柄、矿井
Shaped
形状
Share
共享、分配
Share  memory
共享存储器
Sheet
表格、纸张
Shell
Shield
屏蔽层
Shift
值、替换
Shift  charge engineer
值班工程师
Shoe
推力瓦
Shortage  of water
缺水
Short  circuit
短路
Shot
发射、冲击、钢粒
Shunt  reactor
并联电抗器
Shut  off
关闭
Shutdown
停止、停机
Siccative
干燥剂
Side
侧边
Sidewall
侧墙
Sifter
筛子、滤波器
Signal
信号
Signal  lamp
信号等
Sign
标记、注册
Significance
意义、有效
Silence
消音、沉寂
SiliconSI
Silicon  stack
硅堆
Silo
灰库
Single
单个的、个体的
Station  interface moduleSLM站接口模件
Simple
单纯的、简单的
Similar
同样的、类似的
Simulator
仿真机
Single  blade switch
单刀开关
Sinusoid
正弦曲线
Site
现场
Site  commissioning test
现场投运方式
Size
尺寸、大小
Size  of memory
存储量
Sketch
图纸、草图
Skin  effect
集肤效应
Skip
空指令、跳跃
Slag
结垢
Sliding  key
滑销
Sliding  press mode
消压方式
Sluiceway
水沟
Slurry
灰浆
Smoke
烟、冒烟
Smokes-stack
烟囱
Smooth
平滑的、光滑的
Socket
插座
Soft
软的、柔软的
Software
软件
SolenoidSOLN螺线圈
Solid
固体
Sootblower
吹灰、吹灰器
Sound  detection
声音探测
Source
源、电源
Spanner
扳手
Spare
备用的、空余的
Spare  parts
备件、备品
Specification
技术说明
Specific  weight
比重
Speed
速度
Speed  protection
超速保护
Spray
喷射
Spray  nozzle
喷嘴
Spray  water
喷水
Spring
弹簧、春天
Spring  clutch
弹簧离合器
Square
广场、方的
Squirrel-cage  armature
鼠笼式电枢
Stabiliser
稳定器
Stability
稳定(性)
Stack
烟囱
Staff
职工
Stage
级、台
Stall
停车、阻止
Standard
标准
Standby
备用、待机
Standby  heat
热备用
Star
星、星形连接
Star  connected system
星形连接制"Y"
Start
启动、开始
Starting  conditions
启动条件
Start  up
启动
Start-up  sequence
启动程序
State
状态
Statement
说明、语句
Static
静电
Static  storage
静态存储器
Station
站、发电厂、地点
Station  capacity
发电厂容量
Station  interface unitSLU站接口单元
Stator
静子
Stator  coil
定子线圈
Stator  core
定子铁芯
Status
状态
Status  display
状态显示
Steadiness
稳定性
SteamSTM蒸汽
Steam  cylinder
汽缸
Steam  exhaust
乏气、废气
Steam  feed pump
汽动给水泵
Steam-turbine  generator
汽轮发电机
Step
Step-by-step  motor
步进电动机
Step  ladder
阶梯
Step-down  transformer
降压变压器
Step-up  transformer
升压变压器
Stere
立方米
Stockyard
储煤场
Stop
停止
Stop  vlv
主汽线
Storage
储存
Storage  battery
蓄电池
Storage  tank
储存箱
Straight
直的、直线
Strainer
滤网
Stress
应力、强调
Styrofoam
泡沫塑料
Subcritical
亚临界
Subgraph
子图
Subject
题目、科目
Submerged  chain conveyor
捞渣机
Submeter
分表
Subscreen
子屏
Subsequent  flow
续流
Substation
变电站、子站
Subtransmission
二次输电
Suction
抽吸
Suction  pump
真空泵
Suction  vlv
入口阀
Supercritical
超临界
Superheater
过热器
Supersaturation
过饱和
Supervision
监视、管理
Supervisor's  desk
值长台
Supervisory
监督、监视、管理
Supply
供给
Supply  district
供电区、供电范围
Supply  vlv
供给阀、入口阀
Support
支持、支撑
Support  bracket
支架
Supporting  ring
支持环
Sure
确信的、可靠的
Surface
表面的
Surge
喘振
Sustain
维持、确认
Switch
开关、切换
Switchboard
开关盘
Switch  blade
开关闸刀
Switching  off
断开
Switching  on
接通
Switch  panel
开关屏
Switching  push button
开关按钮
Switching  room
配电室
Switchgear
开关机构
Sylphon
波纹管、膜盒
Symbol
符号
Symbolic  code
符号码
Symmetrical
对称的
Symmetrical  polyphase system
对称多相制
Synchronization
同步
Synchronizer
同步器
Synchronoscope
同期表
Synthesis
合成、综合
Syren
汽笛、报警器
Syringe
注油器
System
系统
T
Tab
表格
Tachogenerator
测速发电机
Tag
结束语、标签
Tandem
串联
Tank
Tap
抽头、分布
Tape  armour
钢带铠装
Taper
锥体、楔销
Taper  key
斜键、楔键
Taper  pin
锥形销、斜销
Target
目标
T-beam
丁字梁
Temperature
温度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温度补偿
Temperature  liming relay
热继电器
Tempered
热处理的
Template
模板、样板
Tensile
拉力的、张力的
Total  control unitTCU总控单元
T-junction
三通
Text
出口
Terminal
端子、接线柱
Test
试验
Thermal
热的/热量的/由热驱动的
Thermal  conduction
热传导
Thermal  convection
热对流
Thermal  couple
热电偶
Thermal  cycle
热力循环
Thermal  power plant
热力发电厂
Thermal  radiation
热辐射
Thermometer
温度计
Thermotechnical
热工的
Thickness
厚度、浓度
Third
第三
Three  elements control
三冲量控制
Throttle
节流
Throttle  orifice
节流孔板
Throttle  pressureTHRT PRS主汽压、节流压力
Thrust
冲击、推力
Thrust  bearing
推力轴承
Thrust  pad
推力瓦
Thumb  rule
安培右手定则
Thyristor
晶闸管
Tight
紧密的
Tilt
倾斜
Tilting
摆动
Time-lag  relay
延时继电器
Tin  soldering
焊锡
Tin  soldering paster
焊锡膏
Title
题目、标题
Total
总计的
To
到、去
Token
标志
Tool
工具
Tool  box
工具箱
Tong-test  ammeter
钳式电流表
Torque
扭矩、力矩
Tough  rubber
硬橡胶
Track
跟踪
Training  officer
培训主管
TransducerXDUCER传感器、交流器
Transfer
转换
Transfer  pump
传输泵
TransformerXFORMER变压器
Transmission
传输
TransmitterXMITEER变送器
Transwitch
可控硅开关
Travel
过程、运转、进行、移动
Trend
趋势、方向
Triangle
三角板
Trigger
触发器
Tri-way  vlv
三通阀
Trim  spray
微量喷水
Trip
跳闸、断开
Triple
三信的
Trouble
事故、故障、干扰
Try  square
直角尺、曲尺
TRUE
真实的、调整、校正
Trunk
(输电)干线、通风道
T-square
丁字尺
TUNE
调节
Tuning
调谐
TurbingTURB汽轮机、涡轮、水轮机
Turbing  follow mode
汽机跟踪方式
Turbing  iroper
汽轮机本体
Turbogenerator
汽轮机发电机
Turbulence
紊流
Turning  gear
盘车齿轮
Turning  gear piggy back
盘车齿轮啮合
Turning  motor
盘车电机
Tweezers
镊子、钳子
Twin-delta
双"△"(连接)
Twist  drill
麻花钻
Type
类型、标志
U
U-bolt
U形螺栓
Ultra-high  voltage
特高压
Unbuild
失磁
Unburned
未燃尽的
Undercritical
亚临界的
Undervoltage
欠压、电压低
Uninterrupted  power supplyUPS不间断电流
Unit
单元、机组、电池
Unit  transformer
电源变
Unload
减负荷
Unlock
打开、解锁、释放
Unprotected
未保护的、无屏蔽的
Up
向上
Up-half
上部、上半
Update
更新、修改、校正
Upgrade
升级(优先级)提高/改进
Upper
上部
Underflow  baffle
导流板
Underground  cable
地下电缆
Use
使用
Usage  factor
利用率、利用子数
User
U-shaped  manet
马蹄形磁铁
U-steel
槽钢
V
V-belt
三角皮带
Vacuum
真空
Vacuum  breaker valve
真空破坏阀
Vacuum  pump
真空泵
Valid
有效地、正确
Valley  load
低谷负荷
Value
数值
ValveVLV阀门
Valve  disk
阀芯
Valve  seat
阀座
Vane
叶片
Vapour
蒸汽
Variable
可变的、可调的
Varnished  wire
漆包线
Vector
失量、向量
VentilationVENT通风
Venturi  tube
文丘里管
Vert  vib
垂直振动
VerticalVERT垂直的
Vessel
容器
Vibration
振动
Video  display unitVDU显示器
Viscosity
粘度
Visor
护目镜、观察孔
Voltage
电压、电压量
Voltage  transformer
电压互感器
Voltmeter
电压表
Volume
容积、体积
W
Wall
墙、壁
Wall  temp
壁面温度
Warm  start
温态启动
Warming
暖机
Warning
报警
Wash
Washer
垫圈、补垫
Waste
浪费、废物
Waste  steam
乏汽
WaterWTR
Water  hammer
水锤、水击
Water  wall
水冷壁
Weather
天气
Weather  plug
消防栓
Weak
星期、周
Weight
重量
Weld
焊接
Welding  helmet
焊工面罩
Welding  stick
焊条
Westinghouse
西屋(控制系统供货商)
White
白色
Winch
卷扬机
Windbox
风箱
Winding  temp
绕组温度
Windings
绕组
Windows
窗口
Wire
电绕
Wire  stripper
剥线钳
Wood
木、木制的
Work
工作
Workpad
工作瓦
Worm
涡轮、螺杆
Worm  drive
蜗杆转动
Wye
Y形接法
Wye-delta
Y-△接法
Xerox
静电复印机
X-ray
X射线
Y
Year
Yellow
黄色
Y-joint
叉形接头
Y-tube
裤衩管、Y型管
Yield
屈服
Yoke
轭、回、偏转线圈
Y-y  connection
双星形接法、Y-Y接法
Z
Zero
Zero  drift
零点漂移
Zoomar
镜头
Zone
区、层、带

小编推荐
揭密工控界第一大黑帮——短短二年时间,何以圈粉无数??
揭密工控帮的小秘密...

机器视觉是如何实现尺寸测量的呢?

2018机器视觉最新课程计划

2018工业机器人最新课程计划

2018年电气工程师班火热报名中

▣ 来源:自动化电气系统,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 声明:本文素材系网络收集,工控云学堂编辑整理。文中所用视频、图片、文字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但因转载众多,无法确认真正原始作者,故仅标明转载来源。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烦请及时联系18817120051(微信同号),我们将即刻确认版权并按国家相关规定支付稿酬!

▣ 建议:文中所述难免存在缺失或错漏之处,烦请大家在留言区畅所欲言、发表评论,您知道的或许正是大家想了解的!这样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了解更多!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