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例解析PLC控制伺服电机的实现方式 ,电气工程师必知! ...
实例解析PLC控制伺服电机的实现方式 ,电气工程师必知!

楼主(2024-07-14):
点击上方,轻松关注!!
史上最全的工控类软件安装包,你要吗?
(点击上方红字,免费领取资料)
PLC控制伺服电机运用到的方式有以下三种:
一、转矩控制
二、位置控制
三、速度模式
转矩控制
转矩控制方式是通过外部模拟量的输入或直接的地址的赋值来设定电机轴对外的输出转矩的大小,具体表现为例如10V对应5Nm的话,当外部模拟量设定为5V时电机轴输出为2.5Nm:如果电机轴负载低于2.5Nm时电机正转,外部负载等于2.5Nm时电机不转,大于2.5Nm时电机反转(通常在有重力负载情况下产生)。
可以通过即时的改变模拟量的设定来改变设定的力矩大小,也可通过通讯方式改变对应的地址的数值来实现。
位置控制
位置控制模式一般是通过外部输入的脉冲的频率来确定转动速度的大小,通过脉冲的个数来确定转动的角度,也有些伺服可以通过通讯方式直接对速度和位移进行赋值。
由于位置模式可以对速度和位置都有很严格的控制,所以一般应用于定位装置。
速度模式
通过模拟量的输入或脉冲的频率都可以进行转动速度的控制,在有上位控制装置的外环PID控制时速度模式也可以进行定位,但必须把电机的位置信号或直接负载的位置信号给上位反馈以做运算用。
那今天我们以SINAMICS V90系统为例进行说明:
SINAMICS V90 根据不同的应用分为两个版本:
1. 脉冲序列版本(集成了脉冲,模拟量,USS/MODBUS);
2. PROFINET通讯版本。
SINAMICS V90 脉冲版本可以实现内部定位块功能,同时具有脉冲位置控制,速度控制,力矩控制模式。
下图所示为脉冲串指令速度控制模式(PTI)下的默认接口定义,符合标准的应用习惯。
同时只允许使用一个脉冲输入通道,其他控制信号也可以自由分配到数字量输入和输出端子上,请参见操作手册。
数字量输入,支持NPN和PNP两种类型。接线图中的24V电源如下:
(1)用于SINAMICS V90的24V电源。所有的PTO信号都必须连接至使用同一24V电源的控制器,如SINAMICS V90。
(2)隔离的数字量输入电源,可使用控制器电源。
(3)隔离的数字量输出电源,可使用控制器电源。
SINAMICS V90 伺服驱动:
电机抱闸信号(仅用于 SINAMICS V90 200 V 驱动)。SINAMICS V90 200 V 驱动需要使用外部继电器来连接电机抱闸。
SINAMICS V90 脉冲序列版本的系统接线图:
SINAMICS V90 PROFINET 版本的系统接线图:
1、SIMOTICS S-1FL6 低惯量电机 SH20、SH30 及SH40 使用电缆型连接器。
2、此处所展示的抱闸电缆连接仅适用于 V90 400 V 驱动。V90 200 V 驱动需要使用外部继电器来连接电机抱闸电缆。
3、SINAMICS V90 PTI 驱动必须通过设定值电缆连接继电器,而 SINAMICS V90 PROFINET 驱动通过 I/O 电缆连接继电器。
4、必须使用 I/O 电缆来实现 SINAMICS V90 PROFINET 200 V 驱动的抱闸控制,并实现除 PROFINET 通讯之外需要额外 DI/DO 的应用。
小编推荐
揭密工控界第一大黑帮圈粉记!
小编带你了解工控帮的小秘密!
工控人必知:Modbus通信协议!
限时赠送:这份绝好的库卡工业机器人资料你要吗?
零基础,你如何成为优秀的电气工程师?
▣ 来源:伺服与运动控制、,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谢谢!
▣ 声明:本文素材系网络收集,工控云学堂编辑整理。文中所用视频、图片、文字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但因转载众多,无法确认真正原始作者,故仅标明转载来源。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烦请及时联系18817120051(微信同号),我们将即刻确认版权并按国家相关规定支付稿酬!
▣ 建议:文中所述难免存在缺失或错漏之处,烦请大家在留言区畅所欲言、发表评论,您知道的或许正是大家想了解的!这样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了解更多!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