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ABB工业机器人如何添加外部轴(导轨)

楼主(2024-07-15):
ABB机器人添加外部轴(导轨)1. 系统key要有外部轴选项,并且用该key做好系统,如下(下图示例为可以添加3个外轴驱动)

2. 打开robotstudio,找到如下界面

3.找到如下路径…\ABB.RobotWare-6.05.0129\RobotPackages\RobotWare_RPK_6.05.0129\utility\AdditionalAxis\Track4.出现下图,表示4个驱动柜,通常选择第一个

5.M7表示外轴驱动的第一个驱动,M8表示第二个驱动,通常选M7L1B1T

6.把M7L1B1T_DM1.cfg文件拷贝,放到U盘7.示教器控制面板-配置,选择加载参数,然后重启

8.重启之后,就可以看到状态栏都了一个外部轴图标

9.切换到外轴,后点击启动,即可以运动外轴

10.在控制面板-配置,主题选择motion里,arm下可以修改外轴上下限,导轨的单位是米

Mechanical Unit里可以修改外轴名字

修改名字为track_1

11.在控制面板-配置,主题选择motion里,找到motor,可以修改选择的motor-type

12.在控制面板-配置,主题选择motion里,找到transmission,可以修改减速比

—THE END—

点点在看给小编加个鸡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