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西门子V90伺服内部设定值位置控制模式 ...
详解西门子V90伺服内部设定值位置控制模式

楼主(2024-07-15):
西门子V90伺服驱动器可以输出1MHZ的高速脉冲控制伺服电机,本文给大家介绍如何实现,即内部设定值位置控制模式参数如何设置。
1、恢复出厂。
2、保存参数到ROM存储器,重启驱动器。
3、此时会报F7491,F7492和A52902故障,连接CWL,CCWL和EMGS确保外部接常闭触点,如果不使用这三个输入信号,则将P29300设为16#46。
4、该伺服电机尾部带的是增量型编码器,则需修改电机ID(P29000)为46.
5、设置P29003=1,将模式改为内部设定值位置控制模式(必须在使能关闭状态修改,P29003默认为0)。
6、保存参数并重启伺服驱动以应用内部设定值位置控制模式。
7、通过设置参数 P29245 选择轴类别。若使用模态轴,则需通过设置参数 P29246 定义模态取值范围。P29245 = 0:线性轴,P29245 = 1:模态轴。此处将P29245设为0.
8、通过参数 P29241 检查并选择定位模式。P29241=0:增量模式,P29241=1:绝对模式。
9、根据实际机械结构配置内部位置设定值(位置设在P2617[0] 至 P2617[7] 以及速度设在 P2618[0] 至P2618[7])。
10、设置参数
P29301[1]: 23(POS3) DI1功能定义 P29302[1]: 22(POS2) DI2功能定义
P29303[1]: 21(POS1) DI3功能定义 P29304[1]: 6 (P-TRG) DI4功能定义
P29305[1]: 24(REF) DI5功能定义 P29306[1]: 25(SREF) DI6功能定义
三个端子DI1(POS3),DI2(POS2),DI3(POS1)组合成八种状态,分别去调用P2617[0]--P2617[7]中的位置和P2618[0]--P2618[7]中的速度。
POS3 : POS2 : POS1
0 :0 :0:内部位置设定值 1(p2617[0],P2618[0])
0 :0 :1:内部位置设定值 2(p2617[1],P2618[1])
0 :1 :0:内部位置设定值 3(p2617[2],P2618[2])
0 :1 :1:内部位置设定值 4(p2617[3],P2618[3])
1 :0 :0:内部位置设定值 5(p2617[4],P2618[4])
1 :0 :1:内部位置设定值 6(p2617[5],P2618[5])
1 :1 :0:内部位置设定值 7(p2617[6],P2618[6])
1 :1 :1:内部位置设定值 8(p2617[7],P2618[7])
11、通过参数P29240设置回参考点模式。IPOS模式下运行前必须先回参考点(无论增量还是绝对),否则无法运行。
此处将p29240设为1,用外部参考点挡块(信号 REF)和编码器零脉冲建立参考点,
将P2605(快速找参考点速度)设为10000,
P2604(找参考点起始方向)设为1(反转),
p2608(慢速找参考点速度)设为300,
P2600(偏移量)设为-2000,
P2611(加载偏移量速度)设为300,
12、保存参数,重启驱动器。
可以用PLC输出数字量信号控制伺服驱动器数字量输入端子DI1--DI6的接通和断开,找参考点和调用内部位置。
—THE END—
点点在看给小编加个鸡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