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图文详解 | 西门子300与ABB工业机器人Profibus通讯

楼主(2024-07-15):
很多朋友留言关于PLC与机器人通信的问题,今天孙老师特地为大家整理了西门子300与ABB工业机器人Profibus通讯,以西门子300系列的314C-2PN/DP为例,一起来学习吧!步骤如下。打开博图软件创建一个项目。

添加一个CPU找到需要的CPU这里面选择314C-2PN/DP这个CPU。

对其DP口进行设置,将其默认的MPI通讯改为ProfiBus.

在设备和网络里面进行组态。

这时需要将ABB机器人的GSD文件找到并导入博图,否则在右侧设备目录里将不会找到ABB机器人的设备,获取方式为在RobotStudio软件中打到如下步骤所示界面,按指示打开数据包文件夹,路径为:RobotPackages\RobotWare_RPK_6.08.0134\utility\service\GSD找到HMS_1811.GSD并拖放到桌面。

进行导入GSD文件操作。

添加一个Profibus子网。

在图示硬件目录路径下找到AnyBus-CC这个设备,并将其拖到新建的Profibus子网上。

为机器人选择一个主站。

将机器人设备Profibus地址设置为3(这里要和机器人示教器里面设置的Profibus地址一致)。

设置需要通讯的输入输出字节,本设备最多为4字输入4字输出。

记住I地址与Q地址,这里的地址一会编程需要转换为16进制使用。

进行编程

调用系统功能块SFC14与SFC15,对应前面设置如下,LADDR那里输入的就是16进制的前面的I地址与Q地址,建立之后如未有其他需要编辑的程序可直接将程序下载到CPU中。

以下为ABB机器人的设置,ABB机器人需要有840-2ProfibusAnybusDevice选项,还要有Anybus配套的硬件支持。进入菜单。

进入配置。

进入工业总线配置Profibus地址,这里要与博图里面设置的机器人Profibus地址一致。

先不要重启,等设置完成后统一重启。

然后在进入图示选项,修改通信的输入输出字节数。

最后进入信号,建立信号,建立信号的方式与常用IO板上建立信号的方式类似,只不过映射的设备要选择“PB_Internal_AnyBus”,目前是要通讯一个字节所以信号的地址范围为:数字输入0-7数字输出0-7。

建立完成后重启,两边各自监控输入输出状态(300那边可直接监控M区)就可以确定通讯是否完成了。

如何成为优秀的工业机器人工程师?

扫码请咨询

左老师:18817120052(同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