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假负载应用原理与注意事项

楼主(2024-07-15):
在变频器的应用中,假负载是一种重要的辅助设备,主要用于测试和保护变频器模块。本文将详细介绍变频器假负载的原理、应用和注意事项。

   一、变频器假负载的原理

   变频器假负载的原理主要是通过限流电阻来保护模块,防止模块短路导致设备损坏。当模块驱动不正常发生模块短路时,限流电阻可以限制电流,从而保护模块不受损坏。通常采用灯泡作为假负载,因为灯泡具有发光的特点,可以直观地判断变频器的工作状态。

   二、变频器假负载的应用

   1.连接方式:假负载应连接在直流储能电容与三相IGBT之间,断开点加入两只25w 220V供电的灯泡。当逆变电路出现问题时,灯泡有限流的作用,保护逆变模块。

   2.上电过程:空载上电后,根据不同情况判断模块是否正常。例如,如果灯泡亮,说明模块内部绝缘有问题;如果上电后无问题,但是一运行就亮,说明三相模块中出现了一相上桥或下桥损坏的情况。

   3.故障排除:如果上电与运行灯泡都不亮,测量三相输出的电压不平衡,那就说明某相IGBT内部开路,造成导通内阻增大,接近开路状态。

   三、注意事项

   1.假负载应接在电容与模块之间,而不是接在整流与电容之间,因为电容放电可能会烧坏模块。

   2.当开关电源供电是经过快熔时,不能把假负载放在快熔上,否则送电后灯泡会亮,开关电源有时不工作。

   3.假负载也要接在直流电压检测点后面,这样当变频器输出不正常电灯亮时,变频器就不会跳“低压”,才可检查是哪一路输出有故障。

   总结:变频器假负载是一种简单易做、成本低廉的辅助设备,能够有效地保护变频器模块。然而,在使用过程中也需要注意一些问题,以免影响测试结果和设备的正常运行。通过正确使用变频器假负载,可以更加安全、可靠地测试和保护变频器设备。

电工电气学习网独家原创稿件,非授权谢绝转载!

推荐阅读:如何使用假负载是进行开关电源电路检查,戳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