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PLC与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讯

楼主(2024-07-16):
测试环境:Win10、MCGS、博图V16、1214DCDCDC

将PLC端做如下配置

1-MCGS配置S7-1200驱动1.1-添加驱动
双击设备窗口

点击设备组态窗口下的设备管理,选择西门子-->1200以太网,点击增加

双击增加的1200驱动,将其添加到设备状态窗口

1.2-配置驱动参数
双击1200驱动进入驱动参数配置界面
设置PLC IP和本地IP(与PC IP不用一致也可以,在同一个网段下就行)

2-添加数据组态
在驱动配置界面处添加数据

在PLC中已编写如下程序,并下载到PLC,具体步骤不再赘述

I数据类型--I0.3
      点击右侧通道配置界面中的增加设备通道      通道类型:I      通道地址:0,即I0      数据类型选择位数,即I0.几      通道个数:1。即要添加的变量个数,从设定的起始地址递增

以上配置完后,双击连接变量的位置为通道设置变量(此变量是触摸屏中用到的变量,通过此变量在触摸屏中对I0.3进行读写)

Q数据类型--Q0.1

M类型数据组态---M2.1

M类型数据组态---MW10

数据块中数据组态--FirstDB.D1

DB1中的偏移量为0.0的字

DB1中的偏移量为2.0的B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