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5U PLC和昆仑通态触摸屏的连接

楼主(2024-07-16):
第一步,我们来看下昆仑通态触摸屏的界面设置。
1、点击设备窗口,进入添加PLC
2、先添加一个TCP的父串口,在下面添加5U的设备
3、双击TCP父设备,进行学习设置,输入触摸屏本身的IP地址,选择本地的端口号,一般为0就可以,会自动分配号自己的端口号。然后填写5Uplc的IP地址,必须和触摸屏在同一个网段(不懂同一个网段什么意思可以百度下),填写5U触摸屏那边指定的端口号,要和PLC那边一致,这里写的是1051
第二步,进行PLC这边的设置
1、进入以太网端口设置,设置好PLC的IP地址
2、点击 “对象设备连接配置设置”,进行详细配置。从右边通用以太网设备选择一个SLMP(和触摸屏连接都选这个)设备,填写好端口号1051(一般选择1000以上,和一台设备通讯需要对应一个不同的端口号)
3、退出之后要记得点击确定,不然参数不会保存
最后一定要点击“应用”,然后把网线一插,触摸屏和PLC就能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