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案例】酒店触摸屏点菜系统的设计

楼主(2024-07-16):
01•实训目的
•1. 学习使用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设计实现对酒店触摸屏点菜系统的控制。

•2. 用TP717BMCGS触摸屏来控制西门子S7-200的PLC进行工作。

•3. 了解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组态过程、操作方法和实现功能等环节。

•4. 熟悉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动画制作、控制流程的设计、脚本程序的编写、数据对象的设计等多项组态操作。

02•实训设备
•计算机1台、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1套、TP717B型MCGS触摸屏1台、数据通信线2根、西门子S7-200PLC 1 台、V4.0 STEP 7 MicroWIN SP6软件1套。

03•工艺过程及控制要求
•1、做出一个目录分别有8个子菜单,每个子菜单内有10道菜。

•2、每道菜页面分别有图片和文字、按钮组成。

•3、选完菜,进行实时数据管理(添加、删除)。

•4、控制方式由触摸屏。

•5、设置用户权限管理、封面设置。

04•画面设计与制作
•国内大部分餐饮企业的运作管理模式基本沿袭传统的方法——人工点菜流程。这种基本运作模式有很多的弊端:服 务员落单不清导致菜单错误;点菜单不翼而飞;顾客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服务员所点的菜肴还未到等等问题,给酒店的 经营与管理者带来了很多的烦恼和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触摸 式点菜屏刚好实现了利用现代的信息技术来提高餐饮企业的 运作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让更 多的餐饮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与永续发展。

工程框架结构

•运用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做出一个目录,目录中分加有8个子菜单,每个子菜单内有10道菜,每道菜页面分别有图片、文字和按钮组成。建立一个点菜窗口  在选完菜时可进行实时数据管理(添加、删除)。设置用户权限管理并进行封面设置。制作菜单图片精美、细致;文字详细、清楚。设计、制作并调试酒店触摸屏点菜系统,独自完成酒店触摸屏点菜系统的组态控制工程。
点菜系统总设计方案

•打开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下载运行用户登陆,进入首页的菜单目录,进行点菜,在点菜过程中可通过菜单管理进行添加或删除菜肴的动作完成点菜后退出系统。酒店触摸屏点菜系统设计流程。设计流程图如图实训11-1所示。

图实训11-1        触摸屏点菜系统设计流程图

建立MCGS新工程

•在Windows桌面上找到 “MCGS组态环境” 图标,鼠标双击进入MCGS组态环境。点击菜单“文件”中的“新建工程”,并选择TPC7062K类型的触摸屏选项的新建工程。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安装在E:根目录下,则会 在E:\MCGSE\WORK\下自动生成新建工程,默认的工程名为新建工程1.MCE。点击菜单“文件”中的“工程另存为”选项,把新建工程存为D:\外婆家.MCE,如图实训11-2所示。

图实训11-2        新建工程图

•建立窗口:在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组态平台上单击“用户窗口”,在“用户窗口” 中单击“新建窗口”按钮,添加所需的80个窗口(“首页”窗口、“封面”窗口、“点菜”  窗口——进行添加删除菜单管理、“结束”窗口、8个主菜单窗口、68个子菜单窗  口)。选中新建窗口中的其中一个,单击“窗口属性”进入“用户窗口属性设置”。将“窗口名称”和“窗口标题”改为所需的名称,在“窗口位置”中选中“最大化显示”其 他属性设置不变单击“确认”。将其他窗口也进行相同的设置,则新建窗口完成。如图实训11-3所示。

图实训11-3        新建窗口

•图片处理与装载位图:从网站上找取所需的图片,突出实训内容的“外婆家餐馆”触摸屏点菜主题与餐馆的菜单风格。通过ACD  See图片处理软件,对所有的图片进行相关处理。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只支持bmp格式的图片,因此将所有图片改为bmp格式,由于此次设计所需的图片量比较大,将所有图片改为256色(8位)并调整适当的大小。图片设置完成后,将所有位图装载到相应的动画组态窗口中的相应位置上并调整大小。

•动画组态窗口设置将“封面”窗口进行按钮动作属性设置,将其连接到首 页。在“首页”窗口中添加8个标签,分别装载相应的位图对每个标签进行按钮动作属性设置,将其连接到各个相应的窗口。在8个主菜单窗口中分别装载背景位图,并在每个窗口中添加所需的按钮并装载位图,单击按钮进入可查看各个菜肴的详细资料进行操作属性设置,将其连接到相应的子菜单。

•给已装载好位图的68个子菜单窗口建立文字框。鼠标点击工具条中“工具箱”按钮打开系统图符工具箱,选择“工具箱”内的“标签”按钮鼠标的光标 变为“十字”形。在窗口任何位置拖拽鼠标,拉出一个一定大小的矩形添 加文字标签,对菜肴进行详细的描述并标明价格。在每一个子菜单窗口 中建立三个按钮,其中一个按钮用来点菜另两个按钮分别用来连接首页 和主菜单。

设备窗口设置

•在“结束”窗口中建立一个报警条,用来作为点菜结束后的退出滚动画面的提示。双击“设备窗口”,在设备窗口中添加“通用串口父设备”。在“通用串口父设备”下添加“西门子—S7200PPI”并双击进入,增加设备通道“读写V001.0”快速连接变量。连接变量结束点击确认退出。在实时数据 库中找到一个名为“设备0_读写V001_0” 的开关型变量,对其报警属性进行设置。在“允许进行报警处理”和“开关量报警”上打钩,添加报警注释报警值为1,完成以上操作将会出现滚动字幕。并在此窗口中添加一个按  钮用来连接封面,以便下一位顾客登陆系统进行点菜。设备窗口如图实 训11-4所示。

图实训11-4        设备窗口信息框

定义数据对象

•实时数据库是MCGS嵌入组态软件的数据交换和数据处理中心。数据变量构成实时数据库的基本单元,建立实时数据库的过程也即是定义数据  变量的过程。定义数据变量的内容主要包括:指定数据变量的名称、类  型、初始值和数值范围,确定数据变量存盘相关的参数,如存盘的周期、存盘的时间范围和保存期限等。

•点击工作台的“实时数据库”窗口标签,进入实时数据库窗口页。按“新增对象” 按钮,在窗口的数据变量列表中,增加新的数据变量多次按该按钮,则增加多个数据变量。选中变量按“对象属性”按钮或双击选中变量,则打开对象属性设置窗口。

•指定名称类型:在窗口的数据变量列表中,用户将系统定义的默认名称改为用户定义的名称,并指定类型,在注释栏中输入变量注释文字。

•记录开关信号(0或非0)的数据对象称为开关型数据对象,通常与外部设备的数字量输入输出通道连接,用来表示某一设备当前所处的状态。开关型数据对象也用于表示MCGS中某一对象的状态,如对应于一个图形对象的可见度状态。开关型数据对象没有工程单位、最大值和最小值属性没有限值报警属性,只有状态报警属性。酒店触摸屏点菜系统中要定义的数据变量都为开关型数据对象,如表实训11-1所示。以一个主菜单里的十个子菜单的变量为例,其余的数据对象的建立相同。

表实训11-1        数据变量定义表

动画连接

•实训11的动画连接主要操作菜单的添加设置如下:在“点菜”窗口中建立 一个按钮,命为“添加”按钮,对其进行操作属性设置单击按钮将其连接 到首页,实现菜单的添加功能。在每个子菜单中添加“点菜”按钮对其进 行操作属性设置,将其数据对象值与相应的变量连接起来令它为“置1”状态。完成以上操作单击点菜按钮时就自动连接到“点菜”窗口,使“点菜”窗口上出现相对应的菜单标签和删除按钮,实现菜单添加的功能。菜单的删除设置:在“点菜”窗口中建立68个标签,对每个标签进行所需的属性 设置,文本输入内容分别为68个子菜单的名称。在每个标签旁分别建立一个按钮实现菜单的删除功能,具体设置以第一个子菜单为例做以下解释。

•第一个子菜单的名称为“大连鲜鲍鱼”。将“大连鲜鲍鱼”标签和它相对应的删除按钮进行可见度的设置。将它们的可见度表达式改为“开关1=1”,并且对删除按钮的操作属性进行相同的设置将其数据对象值操作连接到开关1,并令它为“清0”状态。完成这些操作当点完菜时单击删除按钮时相 应的标签就会不可见,同时按钮也不可见实现菜单删除的功能。如图实训11-5所示。

图实训11-5        属性设置图

•同时在“点菜”窗口上添加一个“完成”按钮,将其连接到“结束”窗口,“点菜” 窗口最终画面,如图实训11-6所示。

图实训11-6        菜单窗口图

主控窗口设置

•双击主控窗口中的“主控窗口”新增两个菜单项;一个为“用户管理”另一个为“菜单”。在“用户管理”菜单项下添加“用户登录”和“退出登录”。

•登录用户菜单项是新用户为获得操作权,向系统进行登录用的。双击“操作0”菜单,弹出“菜单属性设置”窗口。在“菜单属性”中把“菜单名”改为:用户登录。进入“脚本程序”属性页,在程序框内输入代码!Log On( ),这里利用的是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提供的内部函数或在“脚本程序”中单 击“打开脚本程序编辑器”,进入脚本程序编辑环境从右侧单击“系统函  数”,再单击“用户登录操作”双击“!Log On()”也可。

•当完成点菜操作后如想交出操作权可执行此项菜单命令。双击“操作1”菜单同时弹出“菜单属性设置”窗口,进入属性设置窗口的“脚本程序”页输入代码 !Log Off()。在运行环境中执行该函数弹出提示框,确定是否退出登录。

•在“菜单”菜单项下添加8个主菜单分别进行菜单操作属性设置,当单击某一个主菜单 时,将其连接到相应的窗口,如图实训11-7所示。

•系统菜单设置:在MCGS嵌入组态软件的组态平台上单击“主控窗口”, 选中“主控窗口”单击“系统属性”,会弹出“主控窗口属性设置”窗口。在“基本属性”的设置中单击“权限设置”按钮,弹出“用户权限设置”窗口。在“权限设置”按钮下面选择“进入登录,退出不登录”选项并将菜单设置为有菜单,如图实训11-8所示。

图实训11-7        主控窗口图

        图实训11-8        主控窗口属性设置图

工程完工综合测试

•最后测试工程各部分的工作情况,完成整个工程的组态工作。打开下载配置窗口选择“模拟运行”,点击“通信测试”测试通信是否正常。如果通信成功在返回信息框中将提示“通信测试正常”,同时弹出模拟运行环境窗口。如果通信失败将在返回信息框中提示“通信测试失败”。点击“工程下载”,将工程下载到模拟运行环境中。如果工程正常下载将提示:“工程下载成功!”。成功后与触摸屏进行连机运行点击“启动运行”,模拟运行环境启动模拟环境最大化显示实现了触摸屏点菜系统的点菜功能。

•点击下载配置中的“停止运行”按钮,或者模拟运行环境窗口中的停止按钮,工程停止运行;点击模拟运行环境窗口中的关闭按钮使窗口关闭。下载过程图如图实训11-9所示。

图实训11-9        下载配置窗口

整体画面

•按照以上8个步骤利用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做成的触摸屏点菜系统的点菜功能设计总图。如图实训11-10至11-14所示。

来源:网络

5000张电气CAD工程图纸,这回总算整理全了,扫描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建议收藏!

往期推荐

26张经典电路图,教你如何解析电路

电气人易混淆?如何区分电机星型接法和三角形接法

干货!教你轻松读懂电子电路图

没有图纸怎么快速处理故障?

施耐德PLC内部拆解,果然厉害

插座接线为什么要左零右火?接反有什么异常吗

PLC柜内部布局、接线、布线的五个雷区,汇总学习!

电路知识:电动机星三角起动是如何降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