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2024-02-19 昆仑通态数据存盘(文件方式)

楼主(2024-07-16):
前言

在昨天我发布的文章后,今天再发多一个思路~

用指针变量索引字符串变量配合初值存盘功能
JaneLin,公众号:杂学阁随笔2024-02-18 昆仑通态数据存盘

正文

主要是考虑到可能有人会介意那个下载时候的那个存盘警告或者担心使用次数的问题。这次采用文件读写的方式。

直接短平快的上干货吧~

1.建立一个页面启动脚本
!CreateDirectory("$MCGS_DIR_USER/LogX/")
创建一个文件夹用于存放需要的文件。

2.建立一个事件脚本
DIM Length AS FLOATDIM OldLength AS FLOATDIM TotalLength AS FLOATDIM StrLength AS STRING DIM ReadLength AS STRING '先读取上一次的数据长度!FileReadByStr("$MCGS_DIR_USER/LogX/StrLength.txt",0,0,ReadLength,TEXT_UTF8)'把读取到的字符串转成浮点数OldLength = !Val(ReadLength)'!FileWriteByStr("$MCGS_DIR_USER/LogX/TotalPCS.txt",!Format(PtSave,"0.0") + "\n",FILE_APPEND,TEXT_UTF8)Length = !len(!Format(PtSave,"0.0") + "\n")TotalLength = OldLength+Length!FileReadByStr("$MCGS_DIR_USER/LogX/TotalPCS.txt",OldLength,0,StrReturn,TEXT_UTF8)StrLength = !Format(TotalLength,"0")!FileWriteByStr("$MCGS_DIR_USER/LogX/StrLength.txt",StrLength,FILE_TRUNC,TEXT_UTF8)
复盘一下思路:利用文件的读写,利用两个文件,一个文件用于存盘数据,一个文件用于记录所需要读取数据的头位置。

利用上一篇里面的指针变量可以做列表形式的数据。

如果你手头没有实际的触摸屏,又想尝试这个思路。开启仿真后去找到如下文件夹
x:\McgsPro\Program\data\user_dir\LogX
x:就是软件安装的所在盘符,请自行查找。

结尾

后期还可以用USB导入导出的方式,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Log:

2024-02-19 发布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