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电路图?老电工告诉你如何快速看懂的电路图 ...
搞不懂电路图?老电工告诉你如何快速看懂的电路图

楼主(2024-07-17):
点击技成培训置顶,每日7:30准时为您推送
“
很多咱们刚入行的工友的都得快速掌握一个技能:看电路图。可这电路图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那怎么样才能又快又好的掌握看电路图的技能呢?小编来为大家支招!
首先我们得明白什么是电路图?
电路图是指用电路元件符号表示电路连接的图。
电路图是人们为研究、工程规划的需要,用物理电学标准化的符号绘制的一种表示各元器件组成及器件关系的原理布局图。
由电路图可以得知组件间的工作原理,为分析性能、安装电子、电器产品提供规划方案。
在设计电路中,工程师可从容在纸上或电脑上进行,确认完善后再进行实际安装。通过调试改进、修复错误、直至成功。
那电路图可以分为几类呢?
一般来说,电路图分为四类:方框图、原理图、装配图、印板图。
方框图
方框图是一种用方框和连线来表示电路工作原理和构成概况的电路图。
从根本上说,这也是一种原理图,不过在这种图纸中,除了方框和连线,几乎就没有别的符号了。
它和原理图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原理图上详细地绘制了电路的全部的元器件和它们的连接方式,而方框图只是简单地将电路按照功能划分为几个部分,将每一个部分描绘成一个方框,在方框中加上简单的文字说明,在方框间用连线(有时用带箭头的连线)说明各个方框之间的关系。所以方框图只能用来体现电路的大致工作原理,而原理图除了详细地表明电路的工作原理之外,还可以用来作为采集元件、制作电路的依据。
原理图
它直接体现了电子电路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所以一般用在设计、分析电路中。分析电路时,通过识别图纸上所画的各种电路元件符号,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就可以了解电路实际工作时的原理,原理图就是用来体现电子电路的工作原理的一种工具。
装配图
它是为了进行电路装配而采用的一种图纸,图上的符号往往是电路元件的实物的外形图。我们只要照着图上画的样子,依样画葫芦地把一些电路元器件连接起来就能够完成电路的装配。一般初学者使用这种电路图较多。
印板图
印板图的全名是“印刷电路板图”或“印刷线路板图”。它和装配图其实属于同一类的电路图,都是供装配实际电路使用的。
印刷电路板是在一块绝缘板上先覆上一层金属箔,再将电路不需要的金属箔腐蚀掉,剩下的部分金属箔作为电路元器件之间的连接线,然后将电路中的元器件安装在这块绝缘板上,利用板上剩余的金属箔作为元器件之间导电的连线,完成电路的连接。由于这种电路板的一面或两面覆的金属是铜皮,所以印刷电路板又叫“覆铜板”。
电路图的常用符号有哪些?
电路图与电气图有什么区别?
1、电路图是用导线将电源、开关、用电器、电流表、电压表等连接起来组成电路,再按照统一的符号将它们表示出来的;
电气图一般是由主电路、控制电路、保护、配电电路等几部分组成。
2、电气控制电路图。看电气控制电路图一般方法是先看主电路,再看辅助电路,并用辅助电路的回路去研究主电路的控制程序。
画电路图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1、电路图最好呈长方形,各元件要均匀分布在各边,元件不要画在拐角处。
2、电路图中的各元件的连接顺序要与实物图中的顺序对应。(画电路图时,要注意电路所处的状态,开关是断开还是闭合。)
3、并联电路,在电路较长上找出分点和合点并标出。并明确每个元件所处位置。(首先弄清楚干路中有无开并和电流表)连实物图,先连好电池组,找出电源正极,从正极出发,连干路元件,找到分点后,分支路连线,千万不能乱画,顺序作图。
长按扫码了解课程
技成培训网
技成培训网是一家致力于制造业远程教育品牌。专注12年,专业课程涵盖了电工基础、PLC、变频器、伺服、人机界面、机械制图、数控、机器人等精品课程,致力打造制造业线上高端互动学习交流平台;累积已达200多万学员
喜欢点这里
免费学PLC和电工课程,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