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模拟量模块种类&选型须知

楼主(2024-07-18):
一、SMART 模拟量模块

下图是所有模拟量模块,SMART CPU本体不带模拟量输入输出,项目中有模拟量必须增加模块。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模拟量模块共有5种,分别是

    模拟量输入模块EM AE04和EM AE08

    模拟量输出模块EM AQ02和EM AQ04

    输入输出混合模块EM AM03和EM AM06

    热电阻输入模块EM AR02和EM AR04

    热电阻模块EM AT04

除了以上9种模块,在CPU本体上可以增加扩展板增加1路模拟量。

CPU本体只能增加一个扩展板,所以模拟量输入输出只能增加其中一个。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这些模块

1.1、模拟量输入模块(EM AE04、EM AE08)

上图是模拟量输入模块的部分参数,在SMART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上可以存在电流、电压型信号。但是要两路一组,以AE04为例可以4路都是电流型或者电压型信号。也可以是两路电压型、两路电流型信号,但是不存在1电流型信号3路电压型信号。

    电压型:±10V,±5V,±2.5V

    电流型:0~20mA

SMART CPU 最多可扩展6个模块,这样SMART最多支持49路模拟量输入(6个模块*8路+1路扩展板=49路),在不考虑电源的情况下。

SMART的数据字格式为-27648~+27648,不同于S7-200 系列(S7-200 数据字格式:-32000~+32000),与西门子S7-300/400系列相同。

1.2、模拟量输出模块(EM AQ02、EM AQ04)

模拟量输出模块每个模块最多只有四路,没有8路的模块。

可以输出电流型、电压型信号,不同于输入模块,输出模块可单独设置每一路信号类型。

最多模拟量输出为25路(6个模块*4路+1路扩展板=25路),在不考虑电源的情况下。

数据字格式为-27648~+27648,与输入模块相同。

1.3、输入输出混合模块(EM AM03、EM AM06)

模拟量输入输出混合模块的使用,与非混合模块基本一样。使用混合模块会在项目配置的时候更加灵活。

SMART除了以上这些模拟量模块,还有热电阻、热电偶模块也属于模拟量输入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