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通过 PROFINET 通信

楼主(2024-07-18):
通过 PROFINET 通信
本部分介绍 WinCC Runtime 与 SIMATIC S7-1500 Software Controller 之间通过 PROFINET 实现的通信。
可以使用下列 WinCC Runtimes 作为 HMI 设备。
WinCC RT Advanced
WinCC RT Professional
WinCC 运行系统作为 HMI 设备
在“设备和网络”编辑器中组态 WinCC Runtime 与 SIMATIC S7-1500 Software Controller 之间的 HMI 连接。
如果希望使用 WinCC Runtime 作为 HMI 设备,具有下列选项:
在该 SIMATIC PC 上创建 SIMATIC PC 并组态 WinCC Runtime。
这样便可以将带有 WinCC Runtime 的 SIMATIC PC 用作 HMI 设备。
创建 WinCC 运行系统并组态运行系统的通信处理器。
这样便可以将带有 WinCC Runtime 的组态 PC 用作 HMI 设备。
也可以将多台 HMI 设备连接到一台 SIMATIC S7-1500 Software Controller,以及将多台 SIMATIC S7-1500 Software Controller 连接到一台 HMI 设备。
可以连接到 HMI 设备的通信伙伴的最大数量取决于所用 HMI 设备。
更多信息,请参考相应的 HMI 设备文档。
“设备和网络”编辑器中的 HMI 连接
在“设备和网络”编辑器中,可在 PLC 和 HMI 设备之间组态通过 PROFINET 的 HMI 连接。
“连接”编辑器中的连接
或者,在 HMI 设备的“连接”编辑器中,通过 PROFINET 组态 PLC 和 HMI 设备之间的连接。
使用 PC 组态通过 PROFINET 实现的 HMI 连接
简介
在“设备和网络”(Devices & Networks) 编辑器中通过 PROFINET 或以太网组态 HMI 设备与 SIMATIC S7-1500 Software Controller 之间的 HMI 连接。
小心
通过以太网通信
在基于以太网的通信中,最终用户将负责数据网络的安全。
定向攻击可能会导致设备过载并干扰其正常工作。
要求
在“设备和网络”编辑器中创建下列通信伙伴:
装有 SIMATIC S7-1500 Software Controller 并带有 PROFINET 接口的 PC 站
装有“WinCC Runtime”应用程序的 PC 站
步骤
在项目树中双击“设备和网络”(Devices & Networks) 项。
在网络视图中显示项目中可用的通信伙伴。
使用拖放操作将具有 PROFINET 的通信处理器从硬件目录移动到 WinCC Runtime。
单击“连接”(Connections) 按钮并选择“HMI 连接”作为连接类型。
将以高亮颜色显示可用连接的设备。
单击 PC 站中的 WinCC Runtime 并使用拖放操作建立至 SIMATIC S7-1500 Software Controller 的连接。
单击 PC 站中所连接的接口,并在巡视窗口中的“接口分配”(Interface assignment) 下选择“PC 站”(PC station) 条目。
单击连接线。
连接即以图形形式显示在巡视窗口中。
单击“高亮显示 HMI 连接”(Highlight HMI connection) 并选择 HMI 连接。
连接即以图形形式显示在巡视窗口中。
在“网络视图”中单击通信伙伴,并在巡视窗口中根据项目要求更改 PROFINET 参数。
更多相关信息,请参见“PROFINET 参数”部分。
说明
创建的 HMI 连接也显示在编辑器表格区域中的“连接”(Connections) 选项卡上。检查表中的连接参数。
只能在表格中更改连接的本地名称。
结果
已创建 HMI 设备与 SIMATIC S7-1500 Software Controller 之间的连接。已组态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连接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