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伺服的原点及极限信号在H5U侧的配置方法

楼主(2024-07-18):
引言

在使用H5U PLC控制EtherCAT伺服的时候,原点和限位信号,我们一般是通过硬件接线的方式接入到伺服驱动器。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有将原点和限位信号接入到PLC的需求。

比如有一个非常紧急的项目,使用了多个SV660NC伺服,但是发现伺服的15针的DB接头少发货了一个。为了让项目正常进行,可以将原点和极限信号接入到PLC,并在PLC这边进行配置。下面详细介绍。

配置

1.硬件和软件介绍

硬件:

H5U-A8

版本:6.1.0.1

SV660NC

版本:13.291.52.0

PC(带以太网卡)

网线

软件:

AutoShop编程软件

版本:4.8.2.4

2.具体步骤

(1)组态EtherCAT伺服轴

通过自动扫描的方式,组态EtherCAT伺服轴,如图1所示。

图 1 EtherCAT轴添加

(2) 修改EtherCAT的过程数据

在EtherCAT的配置中,把默认的过程数据,修改成想要的状态,如图2所示。

图 2 过程数据修改

在过程数据中,将默认的数据组,改成第一组,并增加了对应的数据。主要增加的是DI_Keep(DIDO强制输入输出使能开关)、DI_KeepSignal(DI强制输入设定值)、Physical outputs(物理输出)三个参数。

DI_Keep的作用是激活输入的强制,因为这个参数本质是通过PLC的信号,来强制驱动器的原点和限位信号,所以需要激活。

DI_KeepSignal的作用是将驱动器的输入信号(也就是原点、极限信号)使用EtherCAT通讯参数来进行强制。如果原来的原点信号是直接接入到驱动器,但是使用了强制输入后,就需要使用PLC的信号来强制驱动器的输入信号。

Physical outputs的作用是将PLC配置的物理输出发送给驱动器。

这些参数的地址及含义如表1所示。

表 1 参数地址说明

自定义命名

参数地址

参数功能

设定值

设定说明

DI_Keep

16#200D

16#12

10#1

强制DI使能,DO不使能

DI_KeepSignal

16#200D

16#13

2#11110

表示DI1低电平,DI2~5为高电平

Physical outputs

16#60FE

16#01

16#0

反应DO输出逻辑

更多参数的细节,可以查看SV660NC产品手册。

(2) 程序编写

将DI_Keep设置成1,即DI强制使能,DO不强制使能。将W10寄存器MOV给DI_KeepSignal,做一下中转,如图3所示。

图 3 传输数据

将外部的地址,传递给W10中的位,如图4所示。

图 4 信号传递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信号取一个反逻辑。对应的是DI信号的常开。M14和M15是默认的探针信号。如果PLC连接的输入信号,则可以替换M10~M12。

(3) 程序测试
在AutoShop软件中编写EtherCAT的控制程序,EtherCAT的回零按照正常的方式配置,在触摸屏中编写一个简单的画面。演示的效果如下所示。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298001257063792646

总结

本文介绍了在H5U侧配置原点和极限信号的方法,这种方式建议只作为临时使用,因为这种方式会占用PLC的输入点位,而且由于EtherCAT具有一定的响应时间,所以不如驱动器侧的硬件输入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