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编码器怎么实现定位功能,用PLC控制如何设计梯形图?

楼主(2024-07-18):
压接是电工很熟悉的活,很多电工都不少了压接线鼻子,然而很多人压接都是凭经验,而且我们在接电线的时候要注意,接线的过程之中不允许出现接头,为了让接头更加牢固,所以会在接头处用压线鼻进行连接,那么在连接的时候是,先压头还是先压尾?压线鼻子的正确接法是什么?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讲一讲压线鼻子的正确接法。

线鼻子压接标准与规范

一般导线与接线端子连接时,如果是10m㎡及以下的单股导线,需要在导线端部弯一圆圈接到接线端子上。而如果是4m㎡以上的多股铜线则需装接线鼻子,再与接线端子连接。

压线鼻子先压头还是先压尾

1、按照压线鼻子的正确接法,一般来说要从鼻子的尾部开始压,但是在压的过程之中要注意不能够把鼻子压空,也就是说如果接的是铜线,压线鼻的头部要塞满了,而压出来的铜线长度也要刚刚好,每边都要压四道,这是最好的方式,能够避免压出来的线以后出现发热的情况。

2、之后再压头,而有的人可以从铜线的两头开始压,这样压出来的线就非常牢固。

压线鼻子的种类和规格

压线鼻子的种类也非常多,如果按照材质来分,主要有铜质接线鼻子,还有铝制的接线鼻子。

如果按照形状来分,常见的主要有dt,还有ot,ut等各种型号。如果选择的是dt型号,一般来说比较适用于横截面积比较大的电线,可以采用压接的方式。如果选择的是ot的接线鼻子,适用于横截面积比较小的电线,可以用焊接的方法来连接。如果选择的是ut压线鼻子,适用于4平米以下的电线,可以用压接或者焊接的方式来连接。

如果按照规格来划分,有1.25,2,2.5,5.58平方毫米,甚至还有120平方毫米,最大的能够达到800。

开口铜鼻子压线的技巧

1、很多工人在接线的时候会使用电烙铁,首先需要把它加热,做好焊接的准备。

2、要用压线钳先把线鼻子进行压实,把周围的线去除掉,可以用电烙铁加热线鼻子,要让里面的铜线加热一段时间,最后再将焊锡对准电烙铁,要你将里面的焊锡慢慢融化,均匀地将焊锡连接牢固。

3、等到冷却之后就可以压线鼻子了,最后再用绝缘胶带包裹好就可以。

压线鼻子的正确接法

接线的时候可以使用电烙铁焊接,使得接线更加牢固。

1、首先需要把电烙铁插上电,然后加热一下,为接下来的焊接做好准备。

2、用压线钳把压线鼻子压一下,要将周边的细线全部去除掉。

3、这时候电烙铁也加热成功了,要用电烙铁加热压线鼻子,然后要将里面的铜线进行加热,将焊锡融化。再将电线穿入到压线鼻子当中,将电线均匀的焊接牢固。

4、等到冷却之后再把压线鼻子压紧,最后用绝缘胶布把它包裹,就算完成了。

以上几点就是关于压线鼻子先压头还是先压尾以及压线鼻子的接法,大家还有什么其它的方法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重视人力资源的优良传统01

在德国,很多人进入了一家他们认为很棒的好公司之后,服役20年以上是很常见的事,甚至有些终身不换东家。

在宝马工厂,就有很多不足60岁的工人,却在宝马干了40年左右。随处可见的员工高忠诚度是德企的特色。当然,员工们认为这是因为老板先对他们好,因为任何“忠诚”都是双方的。

德国企业,或者说欧洲企业对员工的尊重,已经成为欧洲特色,主要体现为关怀普通员工的身心健康。

让美国人眼红的劳工政策02

德国人的薪水和各项福利比美国高出66%。

2015年,德国政府开始发福利,其中一条就是最低工资定在大约1.1万人民币。

德国这辆工业战车对公民待遇保障又着实令人望尘莫及。德国经济被定义成世界上最健全的经济。是不是“最健全”很难说,但德国式福利的确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

例如:如果德国工人不想两地分居,劳动局可以支付行李搬运费。又例如,父母双方双职工又要带孩子,二人可以有一人申请带薪假在家带孩子,薪水为原工资65%。若一方无业,则可申请每月300欧元的补贴。这份福利叫“父母金”,是很多国家闻所未闻。

出手阔绰的德国企业03

先不说德国联邦政府的态度,从企业层面来说,与寒酸的最低工资相比,大多数德国企业给工人发工资时出手其实都很大方。

EM Motive主席Alex Humpert坦言,他们在德国Hildesheim工厂一线工人的薪资按小时计,时薪大约在36欧元到40欧元之间。一周工作时间大约为40个小时。这样计算下来,一名熟练技工的月薪约为6400欧元。

德国化工制造企业巴斯夫(BASF)集团人力资源总裁Wolfgang Hapke博士解释说:“除了按照市场水平设定工资,巴斯夫承诺应有的福利、个人发展的机会以及舒适的办公环境。在很多国家,员工除了享受养老保障,还有补充医疗保险,以及股份项目,也就是投资公司股份享受收益——这都是为了鼓励员工做巴斯夫的‘老兵’。”

独有的员工关怀文化04

在对宝马的采访中,我学会了一个新英文单词,叫“人体工程学”。对于如何关怀工人,宝马的厂房一直有口碑。在宝马德国Dingolfing工厂,对于一些年龄大的工人更是贴心,从厂房设置到医疗护理,甚至理疗师都有一条龙服务。

例如特殊的木地板,可以显示更大字体的旋转架显示屏;为防止工人站立过久而随处提供的舒适板凳;为防止员工闪到腰所做的可调整高度的货架;为视力不好的员工加强照明度。在交班的间隙,工人们甚至可以在厂房内休息间里提供的便利床上小憩。

举例:宝马集团有70%的员工都在德国工作。宝马集团的用人原则和人力资源计划,基本可以与德国的情况相匹配。据宝马的分析数据显示:到2020年,德国工人的平均年龄50岁以上的比例将从15%增长到超过35%。

舍得对员工的未来进行投资05

所谓“投资”,不止是薪酬那么简单。给员工不断学习提升的机会,是很多德企的留人秘诀。

进一步培训看起来是鼓励员工“终身学习”,可在巴斯夫(BASF)集团人力资源总裁Wolfgang Hapke看来,保障员工有终身学习的机会也是对巴斯夫未来的投资。对员工持续培训是为了未来的人力需求有所保障。

与很多优质德企一样,巴斯夫集团在金融危机时也没有裁员,这是因为他们为了渡过难关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减少超时工作如果想要解决企业经营管理难题,控制成本,更灵活调动人员。

在Ludwigshafen,有600名雇员转做临时职位或者是调动到其他岗位。

事实证明,在金融危机期间,要避免企业裁员是完全可能的。

当我们天天羡慕德国高效率的时候,国内的企业应该深思了,应该怎么进行有效管理呢?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严格来讲,编码器只会告诉你改如何定位,要如何执行,是需要靠数控系统(或者PLC之类控制器)控制伺服或者步进电机来实现定位的,编码器好比人的眼睛,知道电机轴或者负载处于当前某个位置,工业上用的一般是光电类型编码器,下边简单说明一下:

编码原理和位置测量
光电编码器是在一个很薄很轻的圆盘子上,通过紧密仪器来腐蚀雕刻了很多条细小的缝,相当于把一个360度,细分成很多等分,比如成1024组,这样每组之间的角度差是360/1024度=0.3515625度。

然后有个精密的发光源,安装在码盘的一面,码盘的另外一面,会有个接收器之类的,使用了光敏电阻这些元件加放大和整形电路组成,这样码盘转动时候,有缝隙的地方会透光过去,接收器会瞬间收到光脉冲,经过电路处理后,输出一个电脉冲信号,这样码盘旋转了一周,会对应输出1024个脉冲,第一个脉冲位置如果是0,第二个脉冲位置就是0.3515625°,第三个脉冲位置是0.3515625°*2,以此类推,这样只要有仪器能读到脉冲个数,就可以知道码盘对应在什么位置了。

如果把编码器安装到电机的轴上,电机轴和码盘是刚性连接,两者的位置关系会一一对应,通过读编码器脉冲,就可以知道电机的轴位置。

而电机轴,比如会通过同步带,齿轮,链条等带动一些负载,比如控制丝杆,这样会有个所谓电子齿轮比的关系,电机转一圈,丝杆会前进多少毫米,这样读到了对应编码器上输出多少给脉冲,通过脉冲数就可以反推出当前丝杆的位置。

但是编码器是圆的,如果无限制旋转下去,角度会无穷大,所以设计了一种增量型的编码器,转一圈,会输出三组信号ABZ,其中AB是一样的脉冲,比如上边说的一圈有1024个脉冲,AB相脉冲对应一圈内的圆周角度,而且两种脉冲是处于正交状态的,如果是正反转,通过判断AB相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先后顺序,就可以知道编码器当前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方向旋转的,

另外有个Z相脉冲,是因为圆周虽然会不停转下去,角度会无穷无尽,但是都是一周一周的重复而已,零相脉冲固定在圆周某个位置,编码器每转一圈,只输出一个零相脉冲,这样如果以Z相脉冲为基准点,这样每次读到这个脉冲时候,系统就清零一次,就可以让角度最大值控制在360°以内,相当于一个零基准点了。这样即使系统断掉了,重新上电,只要能找到这个基准点,就可以知道丝杆的初始位置在什么地方了。

以上这种定位叫增量坐标系,所以编码器就是增量型编码器,应用比较广泛,因为灵活而且价格便宜。

如果只设备只需要转一圈的,也就是角度在360°内的,编码器可以细分精密一点,比如有13位,相当于2^13次方个脉冲一圈,对应着360°,这种脉冲数和角度一一对应,不怕系统断电需要重新调整零位,这种编码器叫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如果负载需要转多圈的,但是这个圈数也不能非常多,比如5圈,相当于5*360°=1800°,这样脉冲和1800°一一对应,这些在一些高档的数控机床上应用比较多,可以知道丝杆或者一些旋转工作的当前精密位置,而且不用担心系统断电归零问题。

此外,编码器还有磁电方式的,比如在码盘上加工了很多个南北间隔的小磁铁,通过霍尔去读小磁铁信号,输出信号,同样经过放大和整形变成了电脉冲,这点和光电编码器是类似的,而且价格会便宜点,可靠性会高,但是精度就比光电要差点。

PLC如何通过编码器判断位置
PLC能输入开关量,也就是一高一低的电平电压,而编码器脉冲信号,可以理解一定时间内,用极快的速度完成的一组开关量。但是因为这种开关量的频率太高了,所以PLC的普通I/O口是无法准确读到这些脉冲的个数的,因为PLC工作过程中存在扫描周期,需要每个一段时间才去刷新一下普通I/O口的数据,而编码器的精度太高了,单位时间内输出的脉冲个数太多,普通I/O是无法胜任的。

一般PLC会设计有高速计数端口,本质是利用了底层单片机的硬件逻辑来完成这些编码器计数的,避开了扫描周期问题,PLC都设计有专门的高速计数指令,使用的时候,直接调用这些指令就可以读到当前的脉冲值了。

但是脉冲的计算和输出上,由于扫描周期存在,往往也会存在着滞后影响,如果用来控制一些执行机构,比如气缸来动作裁切动作,这样要考虑提前量的补偿问题。

提醒一下,如果想用PLC来控制伺服或者步进系统,往往并不需要通过编码器反馈来判断位置,通过一些PLS指令之类的来发出位置脉冲给伺服驱动器,位置环在伺服驱动器内部构成就好,而PLC这边只是一个指令机构,并没有构成位置闭环,当然如果是专门定位模块控制,使用了NC之类的控制方式,是可以在里边构建位置闭环的。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几款免费好用的电工仿真软件,第一款就是经典!

2024-01-31

别再到处找变频器说明书了,115个品牌,1120本变频器说明书,一次打包带走!

2024-01-26

西门子PLC全套资料下载汇总!(含软件、安装教程、案例)

2024-01-24

90%找不全的西门子PLC编程实例程序,值得一看!

2024-01-14

学习自动化必备的64本西门子电子书 | 免费领取

2024-01-07

分享

点收藏

点点赞

点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