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TIA Portal软件中那些你经常用到但却容易忽略的常用的基础操作说明(中)

楼主(2024-07-18):
防护与安全/保护

访问级别:此界面可以设置该 PLC 的访问等级,共可设置 4 个访问等级,如下图所示:

image-20240523133508328
可以选择以下保护等级:
    “完全访问权限(无任何保护)”:为默认设置,无密码保护,允许完全访问。“读访问权限”:没有输入密码的情况下,只允许进行只读访问,无法更改 CPU  上的任何数据,也无法装载任何块或组态。选择这个保护等级需要指定“完全访问权限”的密码:“密码 1”。如果需要写访问,则需要输入“密码 1”。“HMI 访问权限”:选择这个保护等级对于 SIMATIC HMI 访问没有密码保护,必须指定“完全访问权限”的密码:“密码 1”。  “读访问权限”的密码:“密码 2”可选择设置。“不能访问(完全保护)”:不允许任何访问,必须指定“完全访问权限(无任何保护)”的密码:“密码 1”。“读访问权限”的密码:“密码 2”和“HMI  访问权限”的密码:“密码 3”为可选设置。

注意:

    对于 “读访问权限”,“HMI 访问权限”,“不能访问”这三种保护等级都可以设置层级保护密码,设置的密码分大小写。其中“完全访问权限”的“密码  1”永远是必填密码,而“读访问权限”,“HMI 访问权限”为可选密码。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将不同的保护等级分配给不同的用户。

    如果将具有 “HMI 访问权限”的组态下载到 CPU 后,可以在无密码的情况下实现 HMI  访问功能。要具有“读访问权限”,用户必须输入“读访问权限”的已组态密码“密码 2”。要具有“完全访问权限”,用户必须输入“完全访问权限”的已组态密码“密码  1”。

    如果密码被遗忘,用户只能使用 S7-1200 存储卡来清除PLC内部的程序和密码

连接机制”:设置激活“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 PUT/GET 通信访问”后CPU 才允许与远程伙伴进行 PUT/GET 通信。(注:多数s7-1200 PLC与HMI通讯无法连接的问题,都来源于这里)

image-20240523134058526
注:有小伙伴反馈,"连接机制"中,无法激活"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 PUT/GET 通信访问",显示为灰色,通常是因为CPU的保护等级设置为最高"不能访问(完全保护)",只有设置成其他保护等级,才能激活该选项。
程序块密码保护

S7-1200 程序块密码保护有以下几种类型:
    程序块的专有技术保护程序块的防拷贝保护程序块的写保护

程序块的专有技术保护(Know-How-Project):

程序块的专有技术保护主要是对项目中的程序块(OB、FB、FC、DB)进行访问保护,如果没有专有技术保护密码则无法看到程序块中的具体内容,对于专有技术保护的  DB 块,如果没有密码只能读不能写。

添加块密码步骤:

image-20240523135831021
    选择需要加密码的块,右键选择”属性“块属性对话框中,选择”保护“选项点击右边对话框”保护“,弹出密码输入框;完成后点确定即可;密码生效以后,可以在项目树窗口中看到被保护的块左下角有小锁标志,当打开被保护的块时,弹出窗口提示需要该块的密码,输入正确密码,点击确定后可以看到该块完整内容;如果点击取消按钮,则只能看到块的接口,无法看到程序块内容。(如果是 DB 块,可以看到内容,但无法编辑)。

image-20240523140344485
修改/删除密码步骤:

image-20240523140037605
    选择已加密码的块,右键选择”属性“块属性对话框中,选择”保护“选项点击右边对话框”保护“,弹出密码输入框;输入旧密码后,点击删除后,即可清除密码;输入旧密码,再输入新密码,点击确定,即可修改密码;

注意:忘记专有技术保护密码,没有办法,无法破解;

程序块的防拷贝保护

对于 OB、FB、FC 块具有防拷贝保护功能,可以将该保护块绑定 CPU 或者存储卡的序列号,程序只能下载到所绑定的 CPU 或者存储卡中。防拷贝保护功能有三个选择:
    未绑定(默认)绑定存储卡的序列号绑定 CPU 的序列号

image-20240523142346481
选择绑定存储卡的序列号或者绑定 CPU 的序列号,需要设置“防拷贝保护密码”,不定义密码则编译会报错;在下载程序时候必须输入下载块的密码。

vmware_YCOl9FiEOm
注意事项:
    对于 S7-1200 V4.0 及以前固件版本,无需定义防拷贝密码,如果没有源程序,而是用上载程序下载到其他同型号的 CPU  或卡时候,会提示下载到设备时出错,CPU 会停机如果先设置了专有技术保护功能,则防拷贝功能变为灰色,无法设置;如果想同时使用两种功能,需要先设置防拷贝功能,再定义专有技术保护。如果没有使用“专有技术保护”功能,只使用了“防拷贝保护”功能,上载程序后时可以选择“未绑定”后重新下载,取消防拷贝保护功能。如果使用了“专有技术保护”功能,防拷贝功能无法从上载的程序中取消。需要先取消专有技术保护。

程序块的写保护

对于 OB、FB、FC 块具有写保护功能,定义写保护后,该块只能进行读,而不能进行编辑。

image-20240523143627420
写保护步骤:
    选择已加密码的块,右键选择”属性“块属性对话框中,选择”保护“选项点击定义密码按钮,定义写保护功能密码在密码输入框中输入需要设定的密码;勾选写保护复选框,在弹出的访问保护窗口中输入定义的密码,点击确定按钮即可;
重置为出厂设置

在某些情况下,项目已编译通过,但在CPU下载时报错导致无法下载,需要把CPU重置为出厂设置,步骤如下:

    在TIA  Portal软件中,点开"在线访问",找到PC机使用的网卡。如果没有出现该网卡的名称,双击"显示/隐藏接口",勾选网卡对应的复选框,点击"应用"即可;

    找到网卡后,双击"更新可访问的设备",系统开始扫描接口网络上的设备(本例中以PLCSIM为例),点开找到的设备,双击"在线和诊断"选项

    image-20240523145019067
    进入在线和诊断窗口后,点击功能标签下的"重置为出厂设置"选项,点击"重置"按钮,在弹出的复认窗口中选择"是"

    image-20240523145144198
    重置为出厂设置需要CPU在STOP操作模式下进行,在弹出的选择窗口中选择"是"

    image-20240523145229870
    CPU开始进行重置操作,当消息显示"模块已复位",重置完成。

    image-20240523145315493
系统执行时间

S7-1200 CPU的循环扫描时间(看门狗时间)默认为150ms,最大可修改为6000ms,如下图所示:

image-20240523145500892
当编程结束后,需要了解程序的循环周期,将程序下载到PLC后,进行在线连接,通过“在线和诊断”--->“循环时间”

image-20240523145846096
注意:程序下载完毕后PLC无法运行,PLC诊断信息中出现“超出最大程序循环时间”可能由以下原因造成
    程序过长,执行时间超过设置的最大循环时间;程序中有死循环程序导致执行时间超过最大循环时间;定时中断程序的执行时间大于所设定的定时间隔时间,导致定时中断事件缓冲区溢出而停机。
加小编,邀您加入“工控技术交流群”

image-20240324184601616
软件、手册下载链接

如果您觉得文章对您有帮助,欢迎评论、点赞、收藏,加关注!您的支持将是小编最大动力

西门子 s7-1200 系列文章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一:s7-1200 plc 产品介绍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二:干货!教你做西门子S7-1200 PLC系统选型(其它系统适用) 附选型工具及1200文档下载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三:最全S7-1200 固件使用及三种固件更新方式详解(附S7-1200 V2~V4.6固件包下载)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四:西门子 TIA Portal 编程软件介绍及应用范围说明(附V15~V19软件下载连接)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五:TIA博图中OB、DB、FC、FB介绍及应用范围说明再也不用担心混淆了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六:S7-1200(1500适用)控制系统程序中数据类型详解(上)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七:S7-1200(1500适用)控制系统程序中数据类型详解(下)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八:无论新手老手你肯定没有全面了解过的 TIA Portal 中图标大全说明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九:TIA Portal软件中那些你经常用到但却容易忽略的常用的基础操作说明(上)

西门子 s7-200 smart 系列文章

    西门子 s7-200 smart 全系列(文档、编程软件、基本控制库、CAX图纸、实例应用)汇总分享

软件下载

    软件资源分享一:Modbus调试软件ModScan32 + Modsim32

    软件资源分享二:s7-200 smart 编程软件 V2.3~V2.8整合分享

    软件资源分享三:最新西门子精彩(smart line V4)触摸屏组态软件wincc flexible smart v4 sp2

    软件资源分享四:TIA Portal V15~V18编程软件 分享+s7-200 smart 技术应用汇总

    软件资源分享三:最新西门子博图编程软件 TIA Portal V19 软件更新分享附下载链接

    软件资源分享六:EPLAN Electric P8 2024 | Eplan 2024 中文版软件介绍+保姆级安装教程

    软件分享七:使用NetToPLCsim实现触摸屏、上位机与西门子PLC-SIM仿真软件的在线无硬件通讯测试(附下载链接+样例)

    软件分享八:推荐两款现场调试自用的两款IP扫描工具,很方便!(附:工具下载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