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200/300/1200、WINCC、博途必备知识解答!

楼主(2024-07-18):
1、设置PG/PC接口,为什么会出现“所有接口正在通讯,此时不能更改访问路径”?

答:这个可能的原因是电脑中启动了其它软件,关闭电脑重新启动STEP 7 - MicroWIN V4.0  SP9软件,再设置通讯参数。另外,在安装STEP 7 - MicroWIN V4.0  SP9软件前除系统版本兼容性外,还需要关闭电脑正在运行的防火墙。如果还不行就可以通过删除注册表中的一个数值项来清除这些配置: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regedit”进入注册表;然后进入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OM Name Arbiter这时我们可以找到该数值项:ComDB,它的值代表目前使用中的串口端号。比如1d,它的二进制:0001 1101,则从右往左数代表第1,3,4,5端口被占用。这样我们只需要把ComDB这个数据项删除,关闭注册表(不用重启电脑)即可。

2、运行WINCC时提示“组态的服务器不可用。请更正您输入的服务器名称”如何解决?

答:需要将WINCC项目中的服务器名称更改为运行时电脑的名称,在项目界面下,选中“计算机”—“属性”,WinCC运行系统时提示 服务器不可用,点击“属性”—“使用本地计算机名称”,WinCC运行系统时提示 服务器不可用,重启项目即可运行。

3、PLC数据类型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的区别?

答:无符号数就是正数。有符号数就是这个数可以是正数,也可以是负数。

4、S7-200SMART CPU上的ERROR指示灯出现黄色闪烁,请问CPU是否出现故障?

答:ERROR指示灯的颜色有两种,默认情况下为黄色和红色,黄色表示的是PLC有使用强制功能,如对输入点进行了强制操作,而红色才代表CPU 有故障,该故障可能是硬件故障、程序故障或通信故障。

5、S7-300CPU中的模拟量转换程序应如何编写?

答:在S7-300 PLC中,使用“库”—“Standard Library”—“TI-S7 Converting Blocks”中的FC105、FC106进行模拟量换算。FC105用于模拟量的输入换算,FC106用于实现模拟量的输出换算。

6、如何从S7-300PLC中把程序和硬件都上传到电脑中?

答:需要把PLC的程序上传到电脑中,首先需要在STEP7中新建一个项目,其次在菜单栏中的“选项”中选择“设置PC/PG接口”选项,设置好相应的连接方式。最后在菜单栏中的“PLC”选项中选择“将站点上传PG”的选项,在弹出的“选择节点地址”的对话选项中,选择需要上传的站点地址后点击确定即可上载硬件配置及程序块。

7、S7-1500PLC运行时必须要使用MMC卡吗?

答:是的,必须要使用MMC卡,没有是运行不了的。

8、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安装后打开提示出现找不到s7epaapi.dll文件,如何解决?

答:如果丢失s7epaapi.dll文件,需要下载文件s7epaapi.dll ,然后才能正常使用。Windows XP/WIN7/win10系统(64位系统对应64位dll文件,32位系统对应32位dll文件),将s7epaapi.dll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如果您的系统是64位的请将64位的dll文件复制到C:\Windows\SysWOW64目录。

可以从另一台电脑或者是别人电脑拷贝一份s7epaapi.dll文件,按照上述的方法存放到指定的文件夹即可。

如果以上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那么试下先卸载掉软件,关掉诸如360、杀毒软件等,然后重新安装编程软件试试。如果还是无法解决问题,建议重装一下系统,最好是安装WIN7 64位旗舰版系统。

9、西门子S7-200SMART PLC连接时报“未找到指定的访问点如何解决?

答:在控制面板里,找到SET PG/PC(直接搜索PG)在应用程序访问点的选项里,看下有没有MWSMART这个访问点,如果没有,就新建一个,选择添加/删除,在出现的对话框里,新建访问点,添加后,把MWSMART选择你的网卡(连接PLC的网卡),点确定,再试一下连接PLC即可。

10、西门子S7-200SMART PLC程序编译 后出现“V存储器未分配给库”如何解决?

答:在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左侧项目树鼠标选中右击程序块,库存储器,打开后分配一个地址即可。

11、安装西门子软件提示重新启动Pleaserestart Windows before installing new programs等,如何解决?

答:是注册表没有删除的原因,打开Windows的菜单命令“开始”→“运行”,在出现的“运行”对话框中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选中注册表左边的文件夹“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中的“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删除右边窗口中的条目不用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可以安装软件了

12、什么是PLC的扫描周期?扫描周期的长短与什么有关?

答:PLC在RUN的工作模式时,执行一次从内部处理到输出处理五个阶段扫描操作所需要的时间叫做扫描周期,

一个PLC的扫描周期长短,主要和用户程序的容量及CPU的主频有关。用户程序容量大,表示其程序步数多,执行时间就要长,而指令的执行速度与CPU的主频有关,主频越高,则指令的执行时间就越短,同样的程序容量其扫描周期也短。

13、在安装step7软件时,提示找不到SSF文件,应如何处理?

答:在安装Step7软件是如果提示找不到SSF文件,并不是因为软件包的问题,这是因为你的软件安装包存储的路径中含有中文字符的,这种情况建议把软件的安装包放到硬盘的根目录下并确保存储路径中不存在中文字符后在进行安装。

14、西门子S7-200SMARTPLC下载程序时提示“出现编译错误,如需更多信息,请查看非致命错误”,请问该如何检查?

答:出现这种错误的提示还是在于程序的编写问题,比如说若使用顺控指令去编写的程序,在程序未写顺控结束指令或在定时器指令选择时,选择了一个不具备的编号的定时器。这些在程序的编译的过程中都不会出错,但是下载程序的时候就会提示如题目中所说的情况,可以按以下方法去查看具体的故障。

在编程软件上的菜单栏选项中有个“PLC""选项,然后在该选项里面选择“信息”选项,点击该选项就可以看到具体的错误是什么。然后根据这个提示去修改就可以了

15、西门子S7-200SMART PLC模拟量,0 - 20mA对应于数值范围是多少,4 - 20mA的信号,对应的多少呢?

答:0 - 20mA对应于数值范围0 - 27648;对于4 - 20mA的信号,对应的内部数值为5530 - 27648。

16、S7-200SMART PLC模拟量模块DIAG指示灯以红色闪烁是什么原因?

答:模块缺少24V直流供电电源了,模拟量模块上通道断线或是输入值超量程。模拟量模块上通道断线或是输入值超量程,除了会引起模块的DIAG指示灯以红色闪烁,断线或是超量程的通道的指示灯也以红色闪烁,以提示用户存在故障通道。

17、西门子S7-200SMART PLC,扩展模块信号板SB CM01 485通讯如何接线呢?

答:信号负(8) RX/A      RS485-A         信号正(3) TX/B      RS485-B

18、西门子S7-200SMART PLC如何设置数据断电保持?

答:打开系统块—保持范围—选择存储器类型,设置存储区区域,偏移量、元素目录,然后将系统块下载到PLC中即可。

29、Smart IE1000如何将数据记录到U盘上?

答:1)记录文件名及路径仅支持英文 ,并且记录文件的格式仅可选择 “TXT”。

2)路径必须选择 “\USB_X60.1”。

20、安装博途要求使用.net3.5。请在该PC上启动.net3.5,这是什么意思?

答: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你电脑没有安装这个必要的组件。在控制面板中,选择“删除程序”。

然后选择“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把一个选项net 3.5 Framework(包含net2.0和3.0)给选中,然后选择“确定”,系统就会开始搜索文件了,搜索不到,然后就帮你联网下载,安装完成后会自动重启一下,这样就好了。

21、如何从SMART LINE触摸屏备份组态画面?

答:打开 Prosave 软件(软件位置:计算机开始菜单-所有程序-Siemens Automation-SIMATIC-ProSave),

将设备类型设置成您的 SmartLine IE V3 的类型,IP地址处填写您给触摸屏设置的IP地址即可备份。

22、WIN10系统上装了STEP 7-MicroWIN SMART,打开帮助提示启动帮助失败?

答:WIN10需要删除系统盘WINDOWS文件夹下的Winhlp32文件,用附件的文件替代。

该文件夹具备系统操作权限才能操作。如果还不行,就必须得重新安装系统了。

23、S7-200SMART PLC实时时钟可以断电保持多久呢?

答:1.S7-200 SMART PLC 对于CR紧凑型CPU,因为没有超级电容,当CPU断电再上电时,原来日期/时间数据会丢失,被初始化为缺省值2000年1月1日 。

2.对于ST、SR标准型CPU,内置有超级电容,当CPU断电时可以靠它为实时时钟提供电源缓冲,能保持日期/时间7天(典型值),25℃时最少为 6 天。缓冲电源电放完后,再次上电后时钟将停止在缺省值。

24、S7-200SMART PLC子程序中可以使用沿脉冲吗?

答:不能,子程序中不能有沿脉冲,必须放到主程序使用。

25、S7-200SMART PLC一行程序中可以有多个并行的Q点输出吗?

答:一行中用分支结构可以有不同的Q点输出;

如果是线圈,对于同一个Q点,在整个程序中,不能有多次输出,否则最后扫描到的才有效;

如果是置位复位指令,那没有这个限制。

SMART 的 Q 点总是在扫描周期的最后统一输出。

26、S7-200SMART PLC本体集成串口可以同时做从站吗?

答:不可以,同时做主站、同时做主、从均可以,就是不能够同时做从站。

27、S7-200SMART PLC进行LAD梯形图转STL语言时需要注意哪些点?

答:LAD一定可以转换为STL,而反过来,STL不一定能够转换成功。

28、S7-1200PLC DB块如何一次性复位?

答:直接把PLC断电再上电即可复位。

39、S7-1200PLC中的工作存储器和装载存储器分别的含义?

答:装载存储器相当于你的PC的硬盘(系统盘);工作存储器相当于你的PC的内存。

30、西门子S7-200SMART PLC支持哪些类型的编码器?

答:增量型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