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三:干货! 西门子 s7-1200 Modbus ...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三:干货! 西门子 s7-1200 Modbus RTU通讯详解(上)--(硬件篇,接线不发愁)

楼主(2024-07-18):
在s7-200 smart系列中已经分享过Modbus RTU通讯的一些基本只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回顾下,本期开始分享 s7-1200 的 Modbus RTU通讯;
一
S7-1200 Modbus RTU 通信概述
Modbus 是一种单主站的主从通信模式,Modbus 网络上只能有一个主站存在,主站在 Modbus 网络上没有地址,每个从站必须有唯一的地址,从站的地址范围为 0 - 247,其中 0 为广播地址,从站的实际地址范围为 1 - 247。
Modbus 具有两种串行传输模式:分别为 Modbus ASCII 和 Modbus RTU。S7-1200 支持 Modbus RTU 通信指令,S7-1200 没有 Modbus ASCII 通信的相关指令(如需使用Modbus ASCII,需要自行编程实现)。
Modbus RTU 通信以主从的方式进行数据传输,在传输的过程中 Modbus RTU 主站是主动方,即主站发送数据请求报文到从站,Modbus RTU 从站返回响应报文。
S7-1200 系列以下模块支持 Modbus RTU通信:
通信模块/通信板
最新模块订货号
已淘汰模块订货号
CM1241 RS232
6ES7241-1AH32-0XB0
6ES7241-1AH30-0XB0
CM1241 RS422/485
6ES7241-1CH32-0XB0
6ES7241-1CH30-0XB0
6ES7241-1CH31-0XB0
CB 1241 RS485
6ES7241-1CH30-1XB0
注意:
使用通信模块 CM 1241 RS232 作为 Modbus RTU 主站时,只能与一个从站通讯。 (该模块通常用于链接外设,如扫码枪,读卡器等设备,较少用于Modbus RTU通讯)使用通信模块 CM 1241 RS422/485 作为 Modbus RTU 主站时,则允许建立最多与 32 个从站的通讯。使用通信板 CB 1241 RS485 时,CPU 固件必须为 V2.0 或更高版本,且使用软件必须为 TIA Porta V11 及以上更高版本。
RS 232 通讯最长距离为 10 米屏蔽电缆
RS 422/R485 通讯最长距离为 1000 米屏蔽电缆(取决于波特率及安装终端电阻)
二
CB 1241 RS485 使用说明
CB1241为通信板,安装于s7-1200 CPU本体,因此无法使用标准9针串口(DB9)接口,而是采用接线端子的模式,端子编号X20,如下图;
6ES7241-1CH30-1XB0_G_ST70_XX_00895K
X20端子含义如下:
1-RTS: 请求发送2-TB: 连接终端电阻3-T/RB: B(发送/接收)4-T/RA: A(发送/接收)5-TA: 连接终端电阻6-M: 屏蔽接地
CB1241 RS485端子定义与DB9针脚对应关系如下:
针脚
9针连接器
X20
RS485/逻辑接地
--
RS485/未使用
无
RS485/TxD+
3-T/RB
RS485/RTS
1-RTS
RS485/逻辑接地
--
RS485/5V电源
--
RS485/未使用
--
RS485/TxD-
4-T/RA
RS485/未使用
--
Shell(屏蔽)
6 - M
有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CB1241共有6个端子,为什么上面表中只有4个,而少了X20中的TA和TB,这是因为标准DB9中没有,TA和TB,TA和TB是CB1241内部终端电阻,可通过接线实现终端电阻的ON和OFF;(对于多个设备的485网络,终端电阻通常放置在485网络的头和尾,并不是所有设备都需要)
终端电阻ON接法:
image-20240531144110742
终端电阻OFF接法:
image-20240531144137087
CB1241 RS485 与 通信伙伴的接线如下图:
6ES7241-1CH30-1XB0_G_ST70_XX_01874P
三
CM1241 RS232 接线 使用说明
CM1241,RS232使用标准串口DB9接口(公头)
6AG2241-1AH32-1XB0_G_IC03_XX_01470K
CM1241 RS232 针脚说明
针脚
说明
连接器
(公头)
针脚
说明
1 DCD
数据载波检测:输入
6 DSR
数据设备就绪:输入
2 RXD
从DCE接收数据:输入
7 RTS
请求发送:输出
3 TXD
传送数据到DCE:输出
8 CTS
允许发送:输入
4 DTR
数据终端就绪:输出
9 RI
振铃指示器(未用)
5 GND
逻辑地
SHELL
机壳接地
注:
RS232通常接2,3,5针脚,2号针脚--RS232 信号输入接收。3号针脚--RS232 信号输出发送。 5--接地等电位 。往往232通讯无法完成,很多是因为忽略了针脚5的接线
四
CM 1241 RS422/485 接线 使用说明
CM1241,RS232使用标准串口DB9接口(母头)
6ES7241-1CH32-0XB0_P_ST70_XX_04503K
CM1241 RS422/485 针脚说明
针脚
说明
连接器
(母头)
针脚
说明
逻辑接地或通讯接地
6 PWR/td>
+5V 与 100Ω串联电阻:输出
2 TxD+
用于连接RS422
不适用于RS485:输出
未连接
3 TXD+
信号B(RxD/TxD-):输入/输出
8 TxD-
信号A(RxD/TxD-):输入/输出
4 RTS
请求发送(TTL 电平)输出
9 TxD-
用于连接RS422
不适用于RS485:输出
5 GND
逻辑接地或通讯接地
SHELL
机壳接地
RS422 接线方法: 2号与9号针脚 -- RS422 发送信号。 3号与8号针脚 -- RS422 接收信号;SHELL接屏蔽等电位点 。
RS485 接线方法:3号针脚--RS485信号 B(+) ;8号针脚--RS485信号A(-) 1号针脚-电位点。
RS485带终端电阻接法:
hh_EoC7H0wi9m
RS485不带终端电阻接法:
image-20240531161322411
引脚编号网络连接器电缆屏蔽
注:RS485连接可直接选用西门子Profibus网络连接器
五
加小编,邀您加入“工控技术交流群”
image-20240324184601616
六
软件、手册下载链接
如果您觉得文章对您有帮助,欢迎评论、点赞、收藏,加关注!您的支持将是小编最大动力
西门子 s7-1200 系列文章--持续更新中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一:s7-1200 plc 产品介绍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二:干货!教你做西门子S7-1200 PLC系统选型(其它系统适用) 附选型工具及1200文档下载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三:最全S7-1200 固件使用及三种固件更新方式详解(附S7-1200 V2~V4.6固件包下载)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四:西门子 TIA Portal 编程软件介绍及应用范围说明(附V15~V19软件下载连接)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五:TIA博图中OB、DB、FC、FB介绍及应用范围说明再也不用担心混淆了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六:S7-1200(1500适用)控制系统程序中数据类型详解(上)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七:S7-1200(1500适用)控制系统程序中数据类型详解(下)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八:无论新手老手你肯定没有全面了解过的 TIA Portal 中图标大全说明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九:TIA Portal软件中那些你经常用到但却容易忽略的常用的基础操作说明(上)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TIA Portal软件中那些你经常用到但却容易忽略的常用的基础操作说明(中)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一:TIA Portal软件中那些你经常用到但却容易忽略的常用的基础操作说明(下)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二:手把手教你如何激活S7-1200 OPC UA Server并配置服务器接口数据(附测试软件)
西门子 s7-200 smart 系列文章
西门子 s7-200 smart 全系列(文档、编程软件、基本控制库、CAX图纸、实例应用)汇总分享
软件下载
软件资源分享一:Modbus调试软件ModScan32 + Modsim32
软件资源分享二:s7-200 smart 编程软件 V2.3~V2.8整合分享
软件资源分享三:最新西门子精彩(smart line V4)触摸屏组态软件wincc flexible smart v4 sp2
软件资源分享四:TIA Portal V15~V18编程软件 分享+s7-200 smart 技术应用汇总
软件资源分享三:最新西门子博图编程软件 TIA Portal V19 软件更新分享附下载链接
软件资源分享六:EPLAN Electric P8 2024 | Eplan 2024 中文版软件介绍+保姆级安装教程
软件分享七:使用NetToPLCsim实现触摸屏、上位机与西门子PLC-SIM仿真软件的在线无硬件通讯测试(附下载链接+样例)
软件分享八:推荐两款现场调试自用的两款IP扫描工具,很方便!(附:工具下载链接)
软件分享九:西门子官方PROFINET网络调试和诊断工具PRONETA介绍及使用分享(附下载链接)
软件分享十:功能更加强大全面的操作及维护工具 SIMATIC Automation TOOL可实现免TIA Portal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