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九:干货!通过TCP调试助手仿真测试 ...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九:干货!通过TCP调试助手仿真测试实现s7-1200(1500)与第三方设备的TCP通讯

楼主(2024-07-19):
前面两期内容,我们详细介绍了如何使用西门子 s7-1200 T-block(TCON,TSEND,TRCV)指令实现CPU与CPU之间的TCP通讯。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往往需要与第三方设备或者软件(例如:MES)等通讯,西门子s7-1200/1500均支持标准TCP协议,可以作为客户端和服务器与其他设备或软件进行TCP通信,同样是通过T-block指令实现。本期内容将分享使用网络调试助手在PC上模拟实现与s7-1200/1500 建立TCP通讯,实现TCP简单调试;
一
TCP客户端和服务端的区别
TCP客户端(TCP Client)和TCP服务端(TCP Server)是网络通信中的两个基本角色,它们在网络通信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并具有不同的行为和功能。以下是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
连接的发起者:
TCP客户端:是连接的发起者。它会主动向服务器发起连接请求。TCP服务端:等待来自客户端的连接请求。在收到请求后,它会接受连接并开始与客户端通信。
端口号:
TCP客户端:通常使用临时端口号,这些端口号由操作系统随机分配。TCP服务端:使用预先定义的端口号(熟知端口号),以便客户端知道连接到哪个端口。例如,HTTP服务通常监听80端口,FTP服务监听21端口。
通信模式:
TCP客户端:在需要与服务器通信时发起连接,通信完成后断开连接。TCP服务端:持续监听指定的端口,等待客户端的连接,可以同时与多个客户端通信。
设计和实现:
TCP客户端:通常实现较为简单,因为它只需要知道服务器的IP地址和端口号,然后发起连接。TCP服务端:实现较为复杂,需要处理来自客户端的连接请求,管理多个并发连接,以及可能的并发控制。
状态:
TCP客户端:在通信过程中,客户端通常处于较短的活动状态,一旦通信完成,客户端可能会关闭连接。TCP服务端:通常处于长时间运行的状态,以便不断地接受新的客户端连接。
资源消耗:
TCP客户端:通常消耗较少的资源,因为它只需要在发起连接时消耗资源。TCP服务端:可能需要更多的资源,因为它需要持续监听端口,并可能同时处理多个连接。
二
测试环境说明
硬 件:
CPU 1515-2 PN,固件版本V 2.9.4((S7-1200使用一致)(手头没有实物1200,使用1500测试)(IP:192.168.0.80)
软件:
TIA Portal V17TCP/UDP Socket调试工具 或 NetAssist(网络调试助手)(IP:192.168.0.64)
需要完成的通信任务:
S7-1500作为客户端和调试助手进行数据通信S7-1500作为服务器和调试助手进行数据通信
三
S7-1500作为客户端和调试助手进行数据通信
s7-1500作客户端程序配置,需要使用TCON,TSEND,TRCV三条指令,配置方式可参见上两篇内容(本处不再赘述),配置结果如下:
调用TCON指令,并配置CONNECT参数,及状态参数;
vmware_a97WAwK8j3
注:客户端,即主动发起连接一侧,因此需要PLC勾选“建立主动连接”
调用TSEND指令,并配置接口参数
image-20240613164000001
注:程序中使用1HZ脉冲发送数据(REQ),实际应用中根据需求发送;
调用TRCV指令,并配置接口参数
image-20240613164055520
注:一般TRCV中EN_R接口时钟置一,随时接收服务端数据,也可根据需求使用;
打开NetAssist软件,配置TCP Server,并点击开始监听;
image-20240613165042483
TCP Server配置完成后,在TIA Portal中触发TCON请求,建立通讯连接;在TSEND激活数据发送,NetAssist中即可接收PLC数据;
image-20240613165343026
注:NetAssit中显示数值以ASCII和16进制两种类型显示;
从NetAssist中发送数据,并监控TRCV中数据存储区的值;
image-20240613170616205
注: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发送出去的字节与接收到的字节存在错位,小编没搞懂什么原因,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留言;
S7-1500作为客户端和调试助手进行数据通信,配置及测试完成;
四
S7-1500作为服务端和调试助手进行数据通信
s7-1500作服务端程序配置,需要使用TCON,TSEND,TRCV三条指令,配置方式可参见s7-1500作客户端程序配置;只需要将主动连接修改为被动连接即可;
调用TCON指令,并配置CONNECT参数,及状态参数;
image-20240613171916021
注:同一项目中不能有相同的连接ID,因此本处连接ID修改为2,同理TSEND和TRCV同样修改为2;
激活TCON中REQ请求,打开NetAssist并配置TCP 客户端,建立通讯连接如下:
vmware_nHTldUvrIw
激活TSEND(REQ上升沿触发)发送数据,NetAssist接收区接收数据如下所示:
激活TRCV(EN_R=1)接收收据,并再NetAssist发送数据,结果如下所示:
image-20240613180726950
五
总结
通过上面配置,可以看出对于西门子S7-1200 、1500 PLC来讲TCP通讯客户端和服务端差别实际并不大,主要看谁主动(客户端),谁被动(服务端);实际应用中,字节错位的问题影响较大,所以在应用时会约定起始字符和结束字符;(个人观点,大佬勿喷)
六
加小编,邀您加入“工控技术交流群”
image-20240324184601616
如需获取文内样例或软件资源,可加小编微信,无偿分享;
如果您觉得文章对您有帮助,欢迎评论、点赞、收藏,加关注!
您的支持将是小编最大动力!
西门子 s7-1200 系列文章--持续更新中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一:s7-1200 plc 产品介绍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二:干货!教你做西门子S7-1200 PLC系统选型(其它系统适用) 附选型工具及1200文档下载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三:最全S7-1200 固件使用及三种固件更新方式详解(附S7-1200 V2~V4.6固件包下载)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四:西门子 TIA Portal 编程软件介绍及应用范围说明(附V15~V19软件下载连接)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五:TIA博图中OB、DB、FC、FB介绍及应用范围说明再也不用担心混淆了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六:S7-1200(1500适用)控制系统程序中数据类型详解(上)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七:S7-1200(1500适用)控制系统程序中数据类型详解(下)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八:无论新手老手你肯定没有全面了解过的 TIA Portal 中图标大全说明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九:TIA Portal软件中那些你经常用到但却容易忽略的常用的基础操作说明(上)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TIA Portal软件中那些你经常用到但却容易忽略的常用的基础操作说明(中)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一:TIA Portal软件中那些你经常用到但却容易忽略的常用的基础操作说明(下)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二:手把手教你如何激活S7-1200 OPC UA Server并配置服务器接口数据(附测试软件)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三:干货!西门子 s7-1200 Modbus RTU通讯详解(上)--(硬件篇,接线不发愁)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四:干货!西门子 s7-1200 Modbus RTU通讯详解(下)--(程序篇,篇幅较长)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五:干货!实例手把手教你如何实现s7-1200(1500) Modbus TCP通讯及测试(上)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六:干货!实例手把手教你如何实现s7-1200(1500) Modbus TCP通讯及测试(下)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七:干货!实例讲解如何实现s7-1200(1500) TCP通讯(上)--(指令篇)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八:干货!实例手把手讲解如何实现 s7-1200 TCP通讯(下)--(编程篇,附样例程序下载)
西门子 s7-200 smart 系列文章
西门子 s7-200 smart 全系列(文档、编程软件、基本控制库、CAX图纸、实例应用)汇总分享
软件下载
软件资源分享一:Modbus调试软件ModScan32 + Modsim32
软件资源分享二:s7-200 smart 编程软件 V2.3~V2.8整合分享
软件资源分享三:最新西门子精彩(smart line V4)触摸屏组态软件wincc flexible smart v4 sp2
软件资源分享四:TIA Portal V15~V18编程软件 分享+s7-200 smart 技术应用汇总
软件资源分享三:最新西门子博图编程软件 TIA Portal V19 软件更新分享附下载链接
软件资源分享六:EPLAN Electric P8 2024 | Eplan 2024 中文版软件介绍+保姆级安装教程
软件分享七:使用NetToPLCsim实现触摸屏、上位机与西门子PLC-SIM仿真软件的在线无硬件通讯测试(附下载链接+样例)
软件分享八:推荐两款现场调试自用的两款IP扫描工具,很方便!(附:工具下载链接)
软件分享九:西门子官方PROFINET网络调试和诊断工具PRONETA介绍及使用分享(附下载链接)
软件分享十:功能更加强大全面的操作及维护工具 SIMATIC Automation TOOL可实现免TIA Portal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