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种单片机经典电路设计模块,强化学习深入 ...
11种单片机经典电路设计模块,强化学习深入

楼主(2024-07-20):
1、双路232通信电路
3线连接方式,对应的是母头,工作电压5V,可以使用MAX202或MAX232.
2、三极管串口通信本电路是用三极管搭的,电路简单,成本低,但是问题,一般在低波特率下是非常好的。
3、单路232通信电路三线方式,与上面的三级管搭的完全等效。
4、USB采用的是PL2303HX,价格便宜,稳定性还不错。
5、SP706S复位电路带看门狗和手动复位,价格便宜(美信的贵很多),R4为调试用,调试完后焊接好R4。
6、SD卡模块电路(带锁)本电路与SD卡的封装有关,注意与封装对应。此电路可以通过端口控制SD卡的电源,比较完善,可以用于5V和3.3V。但是要注意,有些器件的使用,5V和3.3是不一样的。
7、LCM12864液晶模块(ST7920)本电路是常见的12864电路,价格便宜,带中文字库。可以通过PSB端口的电平来设置其工作在串口模式还是并行模式,带背光控制功能。
8、LCD1602字符液晶模块(KS0066)最常用的字符液晶模块,只能显示数字和字符,可4位或8位控制,带背光功能。
9、全双工RS485电路(带保护功能)带有保护功能,全双工4线通信模式,适合远距离通信用。
10、RS485半双工通信模块可以通过选择端口选择数据的传输方向,带保护功率。此模块只能工作在5V.
11、ARM JTAG仿真接口电路比较完善,可以应用在常规的ARM芯片下,具有有自动下载功能,可以用JLINK或ULINK.
1、《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 -437页
2、嵌入式软件设计方法与编程-151页
3、零点起飞学51单片机-402页
4、单片机外围电路设计 (第2版)-471页
6、新型单片机接口器件与技术-554页
8、嵌入式系统讲义-199页
9、嵌入式面试最常用的307个试题和答案-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