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模拟电路设计直觉”专栏——1.有源电感

楼主(2024-07-20):
有源电感是在模拟电路和高速电路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技术,主要用于拓展带宽等场景。今天我们来看看怎么直观理解有源电感电路。
下图是有源电感在高速串行接口中使用的一个实例,电路结构很简单:在需要扩展带宽的节点,通过常开的传输门接入一个首尾相连的反相器,即可起到有源电感的作用。通过小信号分析,可以计算出等效的电感量。从仿真的眼图结果可以看出来,当使用有源电感之后,信号的带宽得以扩展,眼图交叉点jitter变小。
那么,这种有源电感电路是怎么起作用的?
我们先考虑稳态。在这个电路里,常开的传输门起到电阻的作用,在稳态情况下,其后的反相器栅端无电流流入,因此传输门上无压降。有源电感的反相器和输入的反相器形成竞争关系,相当于输入的反相器驱动了一个二极管接法的晶体管,形成一条直流电流路径。一方面形成静态电流;另一方面,使得反相器的输出幅度变小。这也是有源电感的功耗成本。
接下来,当输入信号从低电平向高电平转变的时候,输入反相器的PMOS关断,NMOS导通,对输出节点放电。注意,在输出电平开始下降时,由于传输门电阻的阻隔,下降沿电平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传输到有源电感反相器。也就是说,在输出电平开始下降的这一瞬间,有源电感反相器的NMOS是导通了,于是加速了放电这一过程,使得切换边沿更陡峭,也就意味着带宽更宽了。
回到最上面那个图中,在边沿切换的瞬间,相当于8+6个反相器在驱动16个反相器,反相器的扇出降低到了接近1:1,很好的起到了提升驱动能力的作用。至于幅度的损失,经过下一级反相器驱动可以很容易的恢复回来。
那这种有源电感电路改如何设计?首先扫描电阻,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电阻越大,RC延时越大,有源电感辅助放电时间越长,输出波形能看到更大的过冲,然后需要越长的时间恢复。从频域的角度,电阻越大,频域的过冲越大,这与时域分析也是相吻合的。
如果增大有源电感反相器的尺寸,则会影响输出节点稳态的幅度。如果尺寸过大,则会导致后级的反相器存在关断漏电等问题,因此尺寸也不能取得过大。一般和输入反相器尺寸取成一样即可,这样在转换边沿出的等效扇出提升一倍。
有源电感还有多种不同的实现方式和理解方式。在高速电路中,传输的都是大信号,我们更关心边沿、上升下降时间,从时域的角度更合适。对于一些小信号电路,从频域的角度进行分析更合适,留给以后的文章中再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