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200与S7-200 SMART以太网S7通信

楼主(2024-07-20):
西门子S7-1200与S7-200 SMART 以太网S7通讯

说明:

   西门子官方不赞同S7-200 SMART CPU与非0S7-200 SMART CPU之间的以太网通讯,但在实际应用中并未发现问题。

   硬件和软件需求及索要完成的任务。

硬件:

1.S7-1200 CPU 硬件版本2.2或更高

2.S7-200 SMART CPU

3.PC(带以太网卡)

4.以太网电缆

5.路由器(方便在线监视)

硬件连接图

软件:

1.博图TIA V14

2.STEP 7-MicroWIN SMART V2.3

通信任务

1.S7-1200发送DB1中200个字节到S7-200 SMART 的VB数据区

2.S7-1200读取S7-200 SMART的VB数据区中的200个字节到DB2

S7-1200 客户端的配置编程
1.打开博图TIA V14 新建一个项目并完成硬件配置和网络组态

1.1.在‘项目书’>‘设备组态’>‘网络使徒’下按下图1-1中步骤建立S7连接。

图1-1.建立S7连接

1.2.按下图1-2步骤填写连接参数

图1-2.定义填写连接参数

【注意】子网PE/IE_1,需在主站CPU属性中建立

1.3.在‘地址详细信息’设置通信伙伴TSAP的地址,如图1-3

图1-3.定义双方TSAP

【注意】S7-200 SMART的TSAP只支持0.3.00或0.3.01

2.软件编程

2.1.创建发送数据块DB1(接受数据块DB2与之类似),定义为200个字节的数据组,如下图2-1所示

图2-1创建数据块DB1

图2-1-1.修改发送数据块的属性

详细内容在帮助文件中,如下图2-1-2

图2-1-2

图2-1-3.定义200个字节的数据

2.2.在‘OB1’中,从‘指令’>‘S7通信’下调用PUT,GET指令,程序如下图2-2所示

图2-2.程序调用

【注意】REQ是上升沿出发的,可以使用系统时钟或自定义时钟,或使用通讯状态出发。PUT和GET是异步通信,几步跟随OB1循环工作,可能跨越多个OB1循环,如果使用时间脉冲触发,注意之间间隔是否合适,否则通讯会出现异常。

3.监视结果

3.1.通过在S7-1200侧编程进行S7通信,实现两个CPU之间的数据交换,监视结果如下图3-1

图3-1.监视数据(S7-1200侧)

3.2.监视S7-200 SMART侧数据,如下图3-2

图3-2.监视数据(S7-200 SMART侧)

【注意】在S7-1200中V区对应于DB1,即在PUT指令中使用数据区ADDR_1=P#DB1.DBX0.0 BYTE 200,在S7-200 SMART中对应VB0-VB199。

需要博图TIA V14 和STEP 7-MicroWIN SMART V2.3软件,请在评论去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