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变压器开关电源电路设计

楼主(2024-07-21):
摘要:反激电路体积小成本低,简单易控制,在20-100W的小功率方面应用非常广泛。对于反激电路(升降压变换器),设计从最恶劣工况开始考虑(峰值电流最大,对应Vin(min)),需要尽可能确认好规格。电源IC的选择决定了电源的主要电路规格,在选择好电源IC时同步弹性调整电源规格。变压器的设计可以借助于IC厂商和变压器厂商支援。开关晶体管(MOSFET)主要考量漏极-源极间耐压、峰值电流、导通电阻损耗、封装容许损耗。除了理论计算,仍须靠经验法则和实际测量才行。输入电容器CIN能起到电流缓冲作用,缓冲电路能在输入产生浪涌时保护开关晶体管。输出整流二极管使用损耗小的肖特基二极管、快速恢复二极管。输出电容器的选择要根据纹波电流和寿命充分考量。电源IC必须使用电源IC内的控制电路,一般会使用变压器的辅助绕组。开关电源需要注意EMI问题,从EMC的角度来看,主要是辐射问题,通过噪声滤波器和优化layout布局加以改善。过大电流的线尽量粗、尽量缩短、环路尽量缩小,控制信号线和噪声多的线分开配置,也不能经过变压器正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