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关于运放电路输入保护电路的设计

楼主(2024-07-21):
二极管除了整流、检波电路使用以外,利用如图1所示的正向电压特性的电压限制(限幅、箝位)电路中也经常使用。

图1 二极管的正向电压-电流特性

图2表示OP放大器中的输入保护电路的构成。(a)是在OP放大器 的反相输入端(虚地)连接二极管D1、D2。这样连接后,输入端即使加上电源电流特性(硅二极管时,正向电压以上的高电压时,也能保护OP放电压为0.5~0.6V) 大器的输入段。 对于OP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子,当OP放大器自身线性动作时,即正常动作时发生虚地动作,但因过大的输入使输出电压饱和其关系破坏时,OP放大器的输入端子上就会呈现出与输入电压成比例的电位。
OP放大器的电源在OFF时也是同样的。因此,在接受外部来的信号的电路中,这样的过电压保护是很重要的。

图2 OP放大器电路中的输入电压的限制
图2是除去图(a)电路中的二极管,研究电源电压施加±12V以上的输入(这里为±19V)时的输入信号和OP放大的反相输入端子的波形图。
当在反相输入端子施加与输入电压成比例的电压时,根据情况的不同,过大输入电压下输入电路会破损。 因此,在反相输入和非反相输入端子上连接常用的硅二极管D1、D2,以正向电压y,限制OP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子时,如图3所示,反相输入端子的电位可抑制在约±0,5V(VF=约0.5V)以下。当然,OP放大器动作时可忽视D1、D2的存在。 图(b)是使OP放大器非反相动作时的输入电压限制电路。在这个电路中,由于电源电压(±12V)以上的输入,OP放大器的非反相输入端子的电压为正时,二极管D1导通,12V被限制在+1VF;为负时二极管D1导通,-12V被限制为-VF。

图3 二极管箝位时的OP放大器的反相输入波形
图4是无二极管D1、D2时的输入电压和非反相输入端子波形。负输入时被限幅在约-12V,这是由OP放大器输入电路的构成得到的。这里如果用LF365N以外的OP放大器情况就会不同。

图4 二极管箝位时的OP放大器的非反相输入波形
如图5是用二极管D1、D2,限制输入电压时的波形。由图中可知,正侧限位约+13V,负侧约12V。

图5 二极管箝位时的OP放大器的非反相输入波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