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川] 禾川X3EA伺服实现多段速控制

楼主(2024-07-21):
实现

使用DI端子实现多段速度切换。

由于伺服支持最多16段速切换,使用4个DI端子的组合即可实现16段速度的选择

4个DI端子的组合从0000 -- 1111 (二进制)  即  0-F (十六进制)即 0 - 15(十进制)对应第1-第16段速度的切换

若给第1段速度指定频率,则默认DI端子没有输入,即0000的状态,会出现上电使能后伺服转动的情况,是由于选择了第一段速度的原因,正常情况。

第一步:设置速度指令来源 P03.00=3 为多段速度控制

第二步:选择要使用的DI端子

若需要使用DI3、DI4来实现4段速度

将DI3、4、5、6依次和MI_SEL1\2\3\4进行关联,即可实现速度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