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松下PLC_MEWTOCOL-COM 协议解析1

楼主(2024-07-21):
松下PLC_MEWTOCOL-COM协议是由计算机侧发送指令,PLC自动响应,无需PLC侧编写程序。
下面讲解松下PLC_MEWTOCOL-COM协议。总共分为4节,当前为第1节。
第1节:介绍硬件环境及软件配置
第2节:介绍BOOL类型的数据读写
第3节:介绍WORD类型数据读写
第4节:介绍PLC模式操作
PLC编程软件:
FPWIN Pro
前言介绍
手上有一个松下PLC,型号为FP-X C60T,60点输入输出,晶体管类型输出,如下图所示:
以前解析过三菱的CCLink协议(点击查看文章),也解析过欧姆龙的HostLink协议(点击查看文章),使用这些协议都是不需要在PLC侧编写程序,可以通过上位机直接读取。
西门子有S7协议,使用S7协议可以直接读取西门子PLC(例如S7-1200系列,使用S7协议S7-1200系列PLC只能作为从站)内部的数据,而不需要编程。若使用ModbusTCP对西门子1200系列PLC进行数据读取(点击查看文章),则PLC侧需要编程。
下面对松下的MEWTOCOL-COM协议进行解析
硬件准备
1、电脑一台
2、USB-A对USB-B数据线(如下图所示)
3、松下PLC FP-X C60控制单元
对于USB-B接口的限制,手册中已经说明。
补充说明
如果使用圆形口的,可以参考接口定义。
当使用USB端口作为通讯端口时,通讯插件的功能将受到限制,所以,当项目中包含有通讯插件时,应该注意此问题。
使用USB端口的限制:
AFPX-COM通信插件一览
AFPX-COM1
AFPX-COM2
AFPX-COM3
AFPX-COM4
AFPX-COM5
AFPX-COM6
软件部分设定
打开项目树,找到串行端口“COM2”
在串行端口中,端口选择——内部USB端口
打开Commix 1.3软件,按照如下图配置软件界面。
发送以下数据,就可以读取Y0点状态
25303123 524353 5930303031 2A 2A 0D
具体指令解析,参考第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