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专用通讯协议485实现方法

楼主(2024-07-21):
写在前面

信捷、欧姆龙、三菱 统一设定9600,7,E,2
(波特率9600,7位数据位,偶校验,2个停止位,末尾无和校验或者CRC校验)
其它信捷/欧姆龙通讯协议内容请看本公众号内的相关原创文档
三菱硬件连接
所需硬件:三菱FX3SA PLC
BD板:Fx3U-485-BD
实现方法:通过PC的USB转232转485连接在485BD板上(BD板拨码开关拨到110Ω)
接线方法:R+接RDA&SDA   R-接RDB&SDB(RDA与SDA短接,RDB与SDB短接)
软件设定
三菱侧与串口调试助手设定

通讯方式实现
三菱的通讯协议按照如下格式即可实现通讯。

下发内容与反馈举例

下发内容:读取X0的一个字
05 30 30 46 46 57 52 30 58 30 30 30 30 30 31
(31 ms)
反馈内容
02 30 30 46 46 30 33 30 34 03

向D300写入1  (RTU下发 ASCLL显示)
05 30 30 46 46 57 57 30 44 30 33 30 30 30 31 30 30 30 31
反馈:\ACK00FF

读取D300的内容 (RTU下发 ASCLL显示)
05 30 30 46 46 57 52 30 44 30 33 30 30 30 31
反馈:\STX00FF0001\ETX

读取X寄存器0开始的2个字 (RTU下发 ASCLL显示)
05 30 30 46 46 57 52 30 58 30 30 30 30 30 32
\STX00FF03040000\ETX
(蓝色表示寄存器编号,红色表示数据内容)

下发读指令解析
05:控制码:ENQ查询功能
3030:PLC站号:00--0F
4646:PC号:默认为FFH
5752:指令WR(见表001)
30:报文等待:0*10ms
58 30303030 3031:字符
58:X寄存器(见表002)
30303030:起始地址
3031:读取字数量

下发读指令反馈数据解析
02 30 30 46 46 30 33 30 34 03
02:控制码:STX
3030:PLC站号00H
4646:PC号(FF)
30 33 30 34:返回的IO状态
03:为ETX
0304H :  000 0011 0000 0100

下发写指令与反馈解析
向D300写入1  (RTU下发 ASCLL显示)
05 30 30 46 46 57 57 30 44 30 33 30 30 30 31 30 30 30 31
反馈:\ACK00FF
30 33 30 30:写入的地址对应的ASCLL表格为300,即写入地址为D300
30 31:写入的字数为1个字
30 30 30 31:写入1个字的内容为对应ASCLL的0001
反馈00FF:PLC号与PC号

*ASCLL表,见表003
表001
指令
说明
ASCLL
RTU
BR
以1点为单位读出位软元件。
K6682   #
WR
以16点为单位读出位软元件, 以1点为单位读出字
软元件
K8782
QR
以16点为单位读出位软元件, 以1点为单位读出字
软元件。
K 81 82
BW
以1点为单位写入位软元件。
K6687
WW
以16点为单位写入位软元件, 以1点为单位写入字
软元件

QW
以16点为单位写入位软元件, 以1点为单位写入字
软元件。

BT
位软元件以1点单位随机指定置位/复位。(强制ON/
OFF)

WT
位软元件以16点单位随机指定置位/复位。 (强制
ON/OFF)
或是字软元件以1点单位随机指定写入数据。

QT
以16点单位随机指定位软元件后,置位/复位。(强
制ON/OFF)
或是以1点单位随机指定字软元件后, 写入数据

表002
功能码
寄存器
功能码
寄存器
4D
M
D
R
Y

表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