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200系列实现OPC UA

楼主(2024-07-21):
最开始使用的博图软件,是从V13开始的,后来使用V14 SP1,再后来使用V15.1,到如今V15.1和V16并存。

其实一直用着V15.1挺好的,毕竟身边的同事电脑都安装有V15.1,以前开发的项目都是用V15.1来开发的,不得不说,西门子用习惯了,真好。

有一次,浏览西门子官网时候,发现以前只有S7-1500支持OPC现在S7-1200系列PLC也支持OPC了,但是有个条件,就是PLC固件版本得需要V4.4

S7-1500系列PLC这里不做讲解,因为我没用过这系列的PLC;这篇文章讲解的是基于S7-1200系列PLC

====下面,开始讲解====

准备条件:
系统    windows10 x64
软件    TIA Portal V16
PLC    S7-1217 DC/DC/DC

PLC固件  V4.4.1

OPC上位机软件  OpcUaTest.exe

西门子官方OPC说明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smartsms/031.html

如果你是使用的其它类型的1200系列PLC,可以从西门子官网上下载固件更新包,1200系列PLC的固件版本都有,只需要选择对应的下载即可。下载链接(也可以直接点击文末的【原文链接】直达)

西门子固件更新包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01-resource/08-online_download.htm#firm

OPC UA测试软件,在公众号回复【OPC】即可获取软件。

确保PLC的固件为V4.4.1,并且安装博图V16(安装博图V16是最简单的方法让你在添加新设备的时候选择PLC的固件版本为V4.4)你也可以继续使用V15.1,但是需要更新一系列的文件使你的软件拥有V4.4版本。

如下图,为S7-1217 PLC的V4.3和V4.4版本的差别。V4.4增加了OPC

第一步:创建项目

创建新工程,选择PLC的版本为V4.4,这样就可以进行下一步配置了。

第二步:配置OPC UA

双击设备组态,在PLC上点击属性,打开常规选项卡,找到OPC UA选项卡

勾选“激活OPC UA服务器”,会弹出警告,点击确定即可。

当前的配置需要添加“运行系统许可证”,不添加会编译的时候报错,所以需要在此勾选许可证。

第三步:添加OPC服务器接口

在项目树上双击“新增服务器接口”,在弹出的窗口,设定名称,选择服务器接口,类型为接口,做如下配置。

配置完成后,即可拥有一个OPC UA服务器接口文件。

第四步:添加变量

OPC UA支持的变量可以是BOOL类型,WORD类型等等,参考下面的变量表,这次我们添加的是BOOL变量和DB块中的WORD变量.

添加一个数据块,命名为DB1

在DB块中添加BOOL变量和WORD类型变量。

经过实践,DB块的属性不必设定为“是否优化DB块”,即勾不勾选优化DB块对OPC不影响。

给新建立的DB块建立2个数组,并赋初值。

也可以多建立几个DB块,也可以在“PLC变量”中的“默认变量表”中添加变量。

第五步:关联变量至OPC服务器接口

至此,我们可以将刚刚创建的DB块中的变量关联到OPC服务器接口,只需要选中拖动过去即可将变量关联过去。

第六步:编译下载

将项目的硬件和程序,硬件(完全重建),软件(全部重建),没有错误,下载到PLC

第七步:读取测试

在设备组态中,查看OPC UA的服务器地址,我的服务器地址如红框中所示。

打开测试软件,输入服务器地址,点击Connect,软件会连接。

连接后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如图所示,num[1]的值为3,和我们在PLC中DB块的赋初值一致,OPC UA配置成功。

总结
1、OPC UA的配置和DB块是否优化没有关系

2、一定要固件V4.4以上,否则没有OPC功能

3、可以若干个DB块,或者若干个PLC变量表,共同存放在OPC服务器接口

4、S7-1200 OPC UA性能参数

S7-1200
最大会话数5
最大访问变量数1000
最大会话订阅数5
最小采样间隔100ms
最小发布间隔200ms
最大服务器接口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