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成学习周报第1期】西门子常见问题解答 ...
【技成学习周报第1期】西门子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4-07-24):
点击上方蓝色字体,关注我们
问题主要来源于技成学员每周400电话老师专业技术解答(仅限金牌及以上会员才能咨询),今天小编汇总整理免费分享给大家。且后期会不定时更新,希望大家关注公众号订阅,欢迎留言发表不同意见、看法。
01西门子系列200smartPLC 软件常见问题
1、我在WIN7上安装的西门子S7-200 SMART PLC软件打不开,提示MWSMART Executable停止工作是什么原因?
答:点开“开始”按钮,在“运行”中写入“gpedit.msc”,点确定键。弹出“本地组策略编辑器” 点击“用户配置”-管理模板-开始菜单和任务栏-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选中“禁用”确定即可。重新打开200 smart软件就可以了,若还不能解决只能重装系统。
"
2、因为无法在CAB文件“Data1.cab”中找到此文件。可能表明网络错误、读CD-ROM错误或此软件包有错,这样应该怎么解决?
答:下载的安装包有问题,可以试下重新下一个安装软件包,再安装试试。如果重新下载的安装包安装时还是出现一样的错误,就有可能是电脑系统不兼容的原因,建议重装一下系统,最好是安装WIN764位旗舰版系统。
3、S7-200smart编程软件V2.2软件向下兼容2.1和2.0吗?
答:一般来说,软件基本都是向下兼容的。使用肯定没有问题的。
02S7-200smart软件使用及编程基础常见问题
1、S7-200smart无法强制程序?
答:CPU需要在线,在符号表里写入所需要地址,选中右键就有强制输出
备注:推荐对应视频课程《西门子S7-200SMART PLC编程应用入门》第二章16课时
2、200smart怎么删除程序段?
答:选中要删除的程序段按键盘上的delete删除键去删除它。
3、什么是上升沿什么是下降沿?
答:上升沿等于是接通的瞬间给个瞬发信号,相当于通电信号。下降沿等于是断开的瞬间给个瞬发信号,相当于断电信号。
备注:推荐对应视频课程《西门子S7-200SMART PLC编程应用入门》第五章59课时
4、S7-200 SMART PLC如何使用SD卡恢复CPU出厂设置
答:在SD卡根目录下创建一个文本文件然后在文本文件中写入RESET_TO_FACTORY,然后保存,文本文件的默认文件名后缀为.txt必须被修改成.S7S,保存为为 “S7_JOB.S7S
备注:推荐对应视频课程《西门子S7-200SMART PLC编程应用入门》第一章2课时
5、S7-200 SMART 高速计数器是否支持模式12?
答:200smartPLC高速计数器是不支持模式12的。
备注:推荐对应视频课程《S7-200SMART高速脉冲输入输出功能介绍》第一章1课时
03西门子系列200smartPLC 通讯问题
1、程序块AXISx_GOTO Error管脚报错误代码19?
答:点击程序块AXISx_GOTO安装键盘上F1打开帮助,查找错误代码19,意思是速度超出范围。
2、S7-200SMART CPU 集成的RS485 端口(端口 0 )以及SB CM01 信号板(端口 1 )两个通信端口能否同时作为 Modbus RTU 主站或者同时作为 Modbus RTU从站?
答:S7-200SMART V2.2版本支持两个通信端口同时做MODBUS RTU主站,不支持同时做MODBUS RTU从站。
备注:推荐对应课程《S7-200SMART通信功能介绍》第二章14课时
04西门子系列200smartPLC故障问题
1、S7-200SMART CPU上的ERROR指示灯出现黄色闪烁,请问CPU是否出现故障?
答:ERROR指示灯的颜色有两种,默认情况下为黄色和红色,黄色表示的是PLC有使用强制功能,如对输入点进行了强制操作,而红色才代表CPU 有故障,该故障可能是硬件故障、程序故障或通信故障
05西门子系列200smartPLC PID问题
1、为什么200SMART PLC组态PID后在符号表里找不到整定的控制、状态、结果呢?
答:整定的控制、状态、结果可以在PID向导生成的数据块中找到对应地址
06西门子系列200PLC软件使用及编程基础问题
1、S7-200 226CPU有实时时钟吗?
答:有的,CPU221、CPU222没有内置的实时时钟,需要外插“时钟/电池卡”才能获得此功能。CPU224、CPU226和CPU226XM都有内置的实时时钟。
2、CPU224XP的高速输入(I0.3/4/5)是5VDC信号,其它输入点是否可以接24VDC信号?
答:可以。只需将两种信号供电电源的公共端都连接到1M端子。这两种信号必须同时为漏型或源型输入信号
备注:推荐对应课程《西门子S7-200PLC从入门到精通》第四章44课时
3、使用PTO/PWM发生器的功能应使用什么类型的CPU?
答:应使用24VDC晶体管输出的CPU,继电器输出的绝对不行。
4、S7-200PLC可以选用几种数据保持方法?
答:
CPU的内置超级电容,断电时间不太长时,可以为数据和时钟的保持提供电源缓冲
CPU上可以附加电池卡,与内置电容配合,长期为时钟和数据保持提供电源
设置系统块,在CPU断电时自动保存M区中的14个字节数据
在数据块中定义不需要更改的数据,下载到CPU内可以永久保存
用户编程使用相应的特殊寄存器功能,将数据写入EEPROM永久保存
07西门子系列300PLC软硬件使用及编程基础问题
1、对于300PLC的数据类型,有没有表格可以对比哪些是属于那种类型的数据啊?
答:有,打开编程软件按下键盘上的F1键看帮助里面的数据类型就可以了
2、如何才可监控到OB1中所使用的临时变量的值?
答:对于临时变量来讲,监控时使用变量表是无法监控的,只能在程序中直接在先监控,或者是通过编写一段程序,把该临时变量的值,通过传送指令传送到一个全局变量中,然后在进行监控。
3、300PLC CPU上SF灯常亮红灯是什么原因呢?
答:SF常亮红灯表示有系统故障
08西门子系列1200PLC 基础及程序问题
1.工艺对象中的定位函数可以在同一个块中多次调用吗?
答:可以多次调用
2、地址 P#DB1.DBX0.0 BYTE 10 表示什么?
答:P#DB1.DBX0.0 BYTE 10 的意思是 DB1.DBX0.0 作为起始地址,指针指向该地址开始的连续10个字节,并且要求DB1是非优化访问的DB块。
来源:技成辅导员徐陈爽,未经允许不得转载,盗取必究 !
免费领取:
案例分享 | 16个实际应用案例视频课程等你来领取!
戳↓阅读原文,更多电工、PLC知识免费学!
文章好看就点这里